詢問多線式接頭

楼主(2018-08-08):
因為家中老人使用的電動床控制按鈕盒線不夠長,商家又沒賣延長線材,
只好自行尋找接頭製作延長線供家人使用,但不知哪裡才買得到,只好來
麻煩各位大大指點。

接頭樣式(公頭)
接頭樣式(母頭)
接頭樣式(長)
接頭樣式(寬)

接頭直徑約1.3CM

補充內容 (2018-8-8 08:42 PM):
已解決 感謝各位大大幫忙

网友A:
自已看看這是不是你要的?

DIN 8P 塑膠接頭公插頭+母座
http://shop.cpu.com.tw/product/4119/info/

不過, 即然是要延長, 不考慮直接將電線截斷, 再接上電線延長, 就不用買接頭.

不管用那種延長方式, 8 芯電線要慎選, 單芯線徑不能比原廠線徑還小, 以免危險.

网友B:
也不一定非得要用延長座,電線從中間剪斷,找相同線徑的電線接上,要多長隨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已看看這是不是你要的?

DIN 8P 塑膠接頭公插頭+母座

因為老人家上下床不方便所以購買電動床方便使用,
新購有保固三年,只能用延長線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一定非得要用延長座,電線從中間剪斷,找相同線徑的電線接上,要多長隨你的意思。

因為老人家上下床不方便所以購買電動床方便使用,
新購有保固三年,只能用延長線方式。

网友:
這種連接器稱為 DIN連接器,有各種不同PIN數,AT時代鍵盤接頭就是DIN連接器,現在的ATX則縮小成MINI DIN。

網拍可以找找看,對岸淘寶這種應該合用: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70315102983.htm?spm=a21wu.10013406-tw.0.0.769735bdakvUwm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老人家上下床不方便所以購買電動床方便使用,
新購有保固三年,只能用延長線方式。 ...

有保固是沒錯,那請原廠商代工延長,這不是困難的事情,你到掏寶找也不一定比較便宜,科技始於人性,東西再好,手不夠長,按不到也無法使用,溝通一下應該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雄禾樺在露天賣的可以參考看看:
https://find.ruten.com.tw/u/soundjaco?q=DIN%208P

感謝告知
怕買錯,已託高雄的朋友去依圖比對幫買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