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伸縮捲門只能關不能開

楼主(2018-08-08):
家裡伸縮捲門,不知為何只能關不能開
底下兩顆微動開關我都量過了正常都常閉

只好往開關箱找,右邊那顆電磁開關上方量的到220V
按下開,有激磁,但是下方量不到220V
我以為是開關壞掉,所以我用兩條電線L1T1/L3T3短路
測試看是不是開關壞了,結果一送電馬達還是沒動,一整個矇了

按下開右邊激磁,但是馬達沒動作

問題是不是馬達那邊??
可是如果是馬達關應該也沒動作啊?

网友A:
右邊那顆電磁開關激磁後量T1-T2
T1-T3
看有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邊那顆電磁開關激磁後量T1-T2
T1-T3
看有電嗎?

我量過了沒電,才以為是開關壞掉

所以故意接短路下去測試

為什麼有激磁但是沒電壓?

從沒遇過這種情況

网友:
先把電關掉 電錶 R檔 測量 電磁開關(按中心下去) 各接點是否會通 ..一般是電磁開關 故障...

网友:
電磁接觸器故障(接點熔損、碳化不導通)

這是很常發的故障

网友B:
您的馬達是使用單相電源,還是三相電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馬達是使用單相電源,還是三相電源呢??

單相電源220V

网友C:
怎麼看都像是三相電源,電磁接觸器進L1/L2/L3出T1/T2/T3,除非把主接點當副接點。

測試前請把所有線與接點鎖緊不鬆動,搞不好就OK了

靜態測量  主電源先斷電控制電源不斷,如都搞不清楚全斷電源,用電阻擋看是否開路輸入L1對應輸出T1,L2對應輸出T2 ,L3對應T3,無電驅動電磁開關,測試請按壓中間(可擴充補助接點)電磁接觸器,檢測開路或短路,最好在測左邊電磁開關輸出端(包括線路接點)測量。

動態測量,送電觸發電磁接觸器吸磁,用AC檔量測,先量輸入L1/L2/L3確認三相或單相(確認哪一組是主電源)(看NFB便知)進L1對出T2/L2對出T3/L3對T1,主要是輸入端與輸出端(非同線路)最好在測左邊電磁開關輸出端(包括線路接點)測量。

以上便可知哪條接觸器或線路有問題。

如果是單向220V
電磁接觸器左邊應是L1接L3,再接右邊L3
另一條電磁接觸器左邊應是L2,再接右邊L1與L2
感覺被動過少一條右邊L1與L2,好好的不會無緣無故不見
所以輸入就有問題,後面就白搭了

另附圖標準工業配線
正轉

逆轉

三相看也是右邊輸入少一條L1輸入。
正轉

逆轉

网友:
太囉嗦了,紅線參考看看

网友D:
伸縮門上的馬達電源線換新即可 (像蚯蚓的那條扁排線-波浪形收折那條)
內部有斷線

网友D:
上次樓大
您發的故障文是2016年那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62657&pid=758321

所以現在又出問題了 ?

网友:
先查按紐開關線是不是斷了
或接點不良

楼主:
我查到了是電磁開關L1/T1斷路沒導通

我把L1/T1 用電線直接短路,測試就正常可以開了,

所以問題出在CN-18,我已經買一顆CU-18,明天施工

有問題再來向諸位請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樓大
您發的故障文是2016年那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626 ...

厲害!舊文也可以找到,我扁線換過了不會是扁線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伸縮門上的馬達電源線換新即可 (像蚯蚓的那條扁排線-波浪形收折那條)
內部有斷線

你的馬達底座也鏽得很厲害,

為啥狗老是喜歡在那邊尿尿,

那邊沒有一家廠商是用不鏽鋼材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麼看都像是三相電源,電磁接觸器進L1/L2/L3出T1/T2/T3,除非把主接點當副接點。

測試前請把所有線與接點 ...

如果可以加10分我一定全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