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用手機電池 外接到行車記錄器

楼主(2018-08-08):
請問大家 行車記錄器的鋰電池需要更換 可否將不要的手機電池以外接的方式替代? 因為都是3.7V(如圖)將原來行車記錄器鋰電池的+ - 線接到手機電池的 + -極 需要注意什麼嗎? 原來行車記錄器的點菸器USB供電 可否順利將手機電池充滿電呢? 手機電池是1905mah 行車記錄器的鋰電池 只有370mah. ~~想要廢物利用

不知道是否是電池與行車記錄器走線走太遠(為了隱藏電線) 充電效果好像不好 因為目前車子熄火點菸器USB停止供電時 行車記錄器還是顯示電池電量不足 但是已經不會一直重複開機了 繼續觀察中

网友A:
以前幹過,可行的。

需要注意接點、導線是否能夠承受撞擊時的加速度,要是斷了可就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幹過,可行的。

謝謝分享

网友B:
接線處都是裸露、
擔心會短路…
請追加熱縮套管、
代用電池先充飽、
再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線處都是裸露、
擔心會短路…
請追加熱縮套管、

謝謝提醒 照片只是試接 絕緣一定會做好 我不想為了一顆電池 把我車子燒了

网友:
車內溫度是電池的短命元凶!!

网友C:
電池跟行車紀錄器間的接線請用2PIN的接頭方便拆裝
另外電池可以放在照後鏡背面就可以很好隱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池跟行車紀錄器間的接線請用2PIN的接頭方便拆裝
另外電池可以放在照後鏡背面就可以很好隱藏了~

謝謝分享 我也想過電池放在照後鏡後面 但是這樣太陽直射機會多 會不會太熱? 所以就走線到點菸器的地方. 但是有點擔心電線太長 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充電n_064|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分享 我也想過電池放在照後鏡後面 但是這樣太陽直射機會多 會不會太熱? 所以就走線到點菸器的地方.  ...

1.導線不要太細,這樣長度就不是問題
2.接點不要太小
3.接點要穩固
4.電池要有良好的固定和緩衝
5.電池不要在車內太熱的地方,車常在太陽底下曬也最好不要用普通電池,死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