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筆電電池組

楼主(2018-08-09):
想利用此電池組接上拉桿式戶外行動音箱  請問正負極該如何拉線 接點位置

楼主:
此電池組為學姊所賣的benq

网友:
是否可用電表測試正負極?

网友:
你是老會員了,應該知道照片用1024*xxx或800*xxx,照片要延用烏骨雞學姐的也沒有關係,但是縮成這麼小根本看不清楚啊!

网友:
用三用電錶量外面插頭,你應該是要找12V的樣子

网友:
戶外行動音箱?是用micro usb供電的嗎?那你會需要降壓模組,轉成5V才能接到行動音箱

网友:
是否也要考慮如何充電吧!
不如買的行動電源、
可放入多顆18650電池、
直接拆這個放入、
充放電都不用改、
就可以用了…

楼主:
RE: 筆電電池組

粗心了 沒有考慮到充放電問題 以為只要給予12v用就可以

連接主板插座

連接主板插座

連接主板插座反面

連接主板插座反面

12v行動音箱

12v行動音箱

网友:
如果是這顆電池組的話,輸出是12V,

充電就要另外想辦法了,或是買類似的最省事

七電行動電源套件

它可以有12V輸出,只是不曉得您的行動音箱需要多大的電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粗心了 沒有考慮到充放電問題 以為只要給予12v用就可以

題外話

照片中的MP3主機
有特別到
上頭還多了那麼多顆VR (一般都只是觸發按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題外話

照片中的MP3主機

還有藍芽接收耶~~

楼主:
請問筆電電池組不是自帶充放電保護模組嗎  此模組可使用嗎亦或需經過主板bios辨識方可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筆電電池組不是自帶充放電保護模組嗎  此模組可使用嗎亦或需經過主板bios辨識方可使用 ...

樓主大概是想
有甚麼簡易方式可直接連上筆電電池 ?
作充放電相關應用的意思,對吧 !

先看一下類似的筆電控制電路

誠如 9樓 咖啡哥所言
簡易充電方式 : 將18650電池拆出
                      結合市售行動電源模組作充電

雖然筆電池內建充放電保護板
但這控制保護板做充放電動作的指令
卻是筆電主機板 (您要說與BIOS相關也可以,因為指令就在內部)

所以要單獨外接電池直接使用
要做點訊號驅動保護板工作 (騙它做充/放電)
坊間有見過類似的充電模組 (Lenova/Acer/Hp...),但就只是單獨的外接充電模組

網路也看過有些DIY者熟悉電池內部運作方式
自行 hacker 用微控器加工電路,即可達電池獨立充放功能
隨機抓一例如下 :

Recharging and reusing Acer laptop batteries on DIY projects with arduino

楼主:
謝謝諸位的回覆 受教了正是想知道的答案

网友B:
問個奇怪的問題,副廠電池會不會像原廠的一樣,放電過度後就不給充放電
否則筆電電池不能自行換蕊對荷包很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問個奇怪的問題,副廠電池會不會像原廠的一樣,放電過度後就不給充放電
否則筆電電池不能自行換蕊對荷包很 ...

看廠商的誠意了

有的鎖充/放電次數 (flash-rom 計數達設計目標值 鎖電路,要換掉IC)
有的真的依電池效率,只做過充/過放保護而已
有的只做充/放電而已,沒啥保護,然後過充或過放搞掛您的筆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