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2007年三陽 x'pro高手100排氣驗不過

楼主(2018-08-09):
請問各位大大,我的2007年三陽 x'pro高手100化油器版,目前排氣檢測為合格邊緣,數值如下

HC(ppm)=712        CO(%)=3.4        CO2(%)6.9  檢驗結果=合格邊緣(更換空濾後免強驗過的)

目視發現汽缸有機油滲漏的情形(可以只更換汽缸上下部墊片其餘不處理的方式嗎??1000公里耗損200CC機油),

想著手整理改善,請各位大大建議可能的原因及方向謝謝!!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57554-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68881-1-1.html

以我JOG 500多次完成驗車的經驗,我認為那是技術的問題,痞酷網應該不少會員都是高手等級,如果你在台中,可以找q41074107或雨知波自行維修,前者靠近烏日,後者在潭子,其它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57554-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68881-1-1.html

wish大,感謝您的回覆,目前是住台中(梧棲、沙鹿),已有購入代步車所以想先自己動手慢慢搞,搞不定再請各大高手幫忙,謝謝!!

网友B:
怠速混合比偏高,怠速轉速偏低,應該調一調就過了

网友:
都用什麼牌的機油

网友C:
(汽門油封 + 活塞環) 更新
汽缸壁若有刮出線槽,請搪缸或換新缸頭

楼主:
感謝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大回覆,長久使用光陽特使 15W/40機油。

補機車外觀

補機車外觀

補里程數

補里程數

特使 15W/40

特使 15W/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怠速混合比偏高,怠速轉速偏低,應該調一調就過了

感謝changold2 大大回覆,今年7月驗車排氣驗不過,機車店有調整怠速混合比及更換新的空氣濾芯才免強過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門油封 + 活塞環) 更新
汽缸壁若有刮出線槽,請搪缸或換新缸頭

感謝ericchou大大回覆,目前吃機油狀況尚可接受所以希望還是以不搪缸及不換汽缸頭方式著手。

网友:
慎選機車行、
有的維修後、
漏的更嚴重……
我都是騎到壞、
直接報廢、
買新車。

网友D:
不要用原廠,用進口機油,試試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ericchou大大回覆,目前吃機油狀況尚可接受所以希望還是以不搪缸及不換汽缸頭方式著手。 ...

是依據檢測的磨損狀況做評估
不是請你一定要搪缸或換缸頭

10年車沒拆過引擎的話
建議先換 "汽門油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changold2 大大回覆,今年7月驗車排氣驗不過,機車店有調整怠速混合比及更換新的空氣濾芯才免強過關 ...

您這台應該有觸媒,以新車表現來看,HC(ppm)=712可過關略高,CO(%)=3.4明顯偏高,表示混合比過高
CO2(%)6.9偏低表示怠速偏低,正常應該要9-10以上
這台應該修過,為了順利發動調高混合比

先調一調或是驗車時油門催一下數值就會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汽門油封 + 活塞環) 更新
汽缸壁若有刮出線槽,請搪缸或換新缸頭

這2樣小弟剛換過,高手125,不過小弟是H6B一體式缸頭,樓主的可能是M92分離式缸頭,拆法跟正時調整請參考Q大案例

X-PRO應該是陶瓷汽缸,這個不能搪缸,缸頭除非狀況很差,整修就可以了

零件價格不高,工錢超級夠貴,樓主又買新車了,可以拿舊的來練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依據檢測的磨損狀況做評估
不是請你一定要搪缸或換缸頭

建議要動手的話(汽門油封 + 活塞環) 一起更新

料沒多少錢,都是工在貴,換這2項的工序也差不多,下2次引擎的工錢看到可是會跳起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2樣小弟剛換過,高手125,不過小弟是H6B一體式缸頭,樓主的可能是M92分離式缸頭,拆法跟正時調整請參考 ...

感謝changold2大大回覆受益良多,確實是因為材料不貴但是工錢超級貴所以想自己處理看看

此車目前好發好騎,就是排氣驗不過還有停放一星期地面會有1~2滴機油以上兩項需要處理

請問若陶瓷汽缸換活塞環及上下部油封需要下引擎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changold2大大回覆受益良多,確實是因為材料不貴但是工錢超級貴所以想自己處理看看

此車目前好發好 ...

要,絕對要,一定要下引擎,否則拉不出缸頭

活塞環1組5環380,上下墊片及張力器墊片共200,汽門油封1顆60,其他O形環最好1次全換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changold2大大回覆受益良多,確實是因為材料不貴但是工錢超級貴所以想自己處理看看

此車目前好發好 ...

請先檢查引擎外殼是否有裂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先檢查引擎外殼是否有裂痕。

這個不是很容易,因為肉包鐵加上日久年深,車廠為了美觀外面還有塑膠殼包著,引擎外殼常常是一層油泥包著,除非下引擎不容易發現漏油點,小弟傾向押寶漏油點在PCV或缸頭二次空氣相關組件橡皮管老化裂開

网友F:
版大的問題應該化油器清洗調一下.火星塞換一換.差不多就搞定了

汽缸機油滲漏的情形.要看
1.缸蓋 最容易.最簡單
2.汽門油封
3.汽缸上下墊片
  (可以只更換汽缸上下部墊片其餘不處理.
    但就像洗澡只洗肚子不洗上身跟下半部)

由版大的發問內容推測.版大應該沒有實戰過
不如看有無高手願意代工 . 在旁邊當副手學習兼跑腿

該賺的給人家賺多少貼補家用 . 好歹不會被亂宰

修一修又可以撐好幾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絕對要,一定要下引擎,否則拉不出缸頭

活塞環1組5環380,上下墊片及張力器墊片共200,汽門油封1顆6 ...

感謝changold2大大回覆,會參考您建議的耗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版大的問題應該化油器清洗調一下.火星塞換一換.差不多就搞定了

汽缸機油滲漏的情形.要看

感謝win00大大回覆,目前也朝此方向整理,已經購買汽缸上下墊片及火星塞,本周會先把化油器拆下清洗及更換火星塞,確實本身沒有自己拆汽缸的經驗,所以汽缸部份應該會再考慮考慮

网友:
檢查一下自動阻風門做動是否正常
這個故障也會造成車輛不順 混合比異常

如果要調混合比  建議記一下原本的圈數
再增減測試

但自動組風門如果不正常
我的DIY經驗是
怎麼調都很奇怪 可能也會怠速不穩
換一個就好很多

也檢查一下化油器附近的管子有沒有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大回覆,長久使用光陽特使 15W/40機油。

距離 塘缸,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原廠,用進口機油,試試吧

請問雨知波自行維修兄

小弟是二行程

不曉得有什麼外國品牌的機油

值得推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請問雨知波自行維修兄

小弟是二行程

MAXIMA 927

网友G:
感謝 win00 兄 的回覆
小弟一直以來用原廠
下一次換機油時再來換這一款機油試試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感謝 win00 兄 的回覆
小弟一直以來用原廠
下一次換機油時再來換這一款機油試試 ...

最主要是看你的騎車習慣,如果不是愛騎快(常常油門到底的)那這罐就不太適合你會容易積碳

Castrol Power1 2T,我以前用的感覺還可以,如果代步,這個就足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最主要是看你的騎車習慣,如果不是愛騎快(常常油門到底的)那這罐就不太適合你會容易積碳

Castrol Powe ...

樓主的 "高手X-PRO 100" 不是四行程嗎 ?
怎討論到 "Castrol Power1 2T" 二行程機油 ?
有點摸不著頭緒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樓主的 "高手X-PRO 100" 不是四行程嗎 ?
怎討論到 "Castrol Power1 2T" 二行程機油 ?

是另一個酷友  J大問的、
問的人是騎2行程的機車。

网友H:
里程56000公里真是尷尬期...
這種事很難說的,有時候看人品或是運氣吧!
像我的豪邁125平均約35000公里+-1000就掛點!
準備第四次換汽缸,但是也有網友里程表已經繞過一圈都沒事!...
-------------------------------------------------------------------------------------
1000公里吃200 CC如果以豪邁125來說算是涼涼的。
建議拍張火星塞照看狀況如何,
在來對化油器混合比螺絲做調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另一個酷友  J大問的、
問的人是騎2行程的機車。

小弟沒溫故知新的回朔
看漏了
對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H:
里程56000公里真是尷尬期...
這種事很難說的,有時候看人品或是運氣吧!
像我的豪邁125平均約35000公里+-10 ...

1000KM吃200CC機油小弟會放著不管他

35000KM就掛汽缸有點詭異,這個東西應沒那麼不耐用,建議下次拆車,汽缸用千分表量一下,汽缸是否失圓,還是只有活塞環磨損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謝win00大大回覆,目前也朝此方向整理,已經購買汽缸上下墊片及火星塞,本周會先把化油器拆下清洗及更 ...

我可以來代工 不過建議全部墊片油封全換
畢竟要下引起 拆曲軸也差不了十幾根螺絲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主要是看你的騎車習慣,如果不是愛騎快(常常油門到底的)那這罐就不太適合你會容易積碳

Castrol Powe ...

win00 兄
小弟今天去大賣場
有看到 Castrol  2T 二行程專用機油
並沒有看到 Castrol Power1 2T
有空再去找找看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因平日要上班加上近日都下雨,所以只有假日龜速拆解維修!!
昨日拆化油器時發現如照片處紅色圓圈處似乎少一根管子,請問此處需要接嗎??

機車照

機車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因平日要上班加上近日都下雨,所以只有假日龜速拆解維修!!
昨日拆化油器時發現如照 ...

能接就接 . 那是油杯通氣管
找一條塑膠水管用打火機稍稍烤一下折90度插回去 (水族箱打空氣透明那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因平日要上班加上近日都下雨,所以只有假日龜速拆解維修!!
昨日拆化油器時發現如照 ...

那個是浮筒室通氣管口,新品會接一段彎向下的L管,避免灰塵進入,沒接管子也不要緊

楼主:
感謝win00大及changold2大,已經處理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可以來代工 不過建議全部墊片油封全換
畢竟要下引起 拆曲軸也差不了十幾根螺絲 ...

q41074107大大,感謝您的熱情協助,經評估無法自己更換汽缸上下部墊片,所以化油器清理完成、更換火星塞及更換空氣濾芯後先繼續騎,之後如果有需要就勞煩您代工了,謝謝!!

网友(2018-09-10):
小弟說的可能是邪魔歪道...但可收尋fb"用對油愛地球"了解一下..我也真的這麼做了...一台3年車..一台19年..還有一台4年的速克達..都用了..感覺真的有差...參考參考

网友J:
下次驗車前加汽油添加劑,或到五金行買工業酒精「甲醇」,應該是粉紅色,排放就容易過!

汽油本身就是有機溶劑,也不用拆化油器清理,
只要加其他有機溶劑做為汽油添加劑,把汽油沒法溶解的東東溶解後再燒掉。
當然,汽油添加劑不能把油封橡膠、油管那類給溶掉 。

甲醇是水溶性,500cc 甲醇約30元,同樣比1公升的汽油還貴!
視個人喜好,甲醇比例從1/2000到1/20都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下次驗車前加汽油添加劑,或到五金行買工業酒精「甲醇」,應該是粉紅色,排放就容易過!

汽油本身就是有機 ...

建議試試『異丙醇』,市面上很多添加劑都是以『異丙醇』為基底。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建議試試『異丙醇』,市面上很多添加劑都是以『異丙醇』為基底。

『異丙醇』較貴且不好買,所以我才建議容易買到的工業酒精(甲醇)。
雖然藥用酒精也可以,但大多只95%,且價格更貴....
反正只是拿來燒,不是吃下肚,沒必要買貴的....
我建議添加甲醇1/2000~1/20是約0.05~5%,比例算低了!

只要燃燒完全,廢氣排放就會減少,是靠甲醇中含原子讓汽油燃燒較完全。

甲醇汽油 的比例是至少5%,甚至可直接當做汽油用,
甲醇汽油中的甲醇既是一種能源,又是汽油品質的改良劑和綠色增氧劑。由於甲醇含原子,使汽油充分燃燒,能有效降低汽車尾氣排放有害氣體總量的50%以上,有利於保護大氣環境。所以甲醇汽油環保、成本低,節省資源節省外匯造福人類,市場競爭力強,具有極好的發展前景。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異丙醇』較貴且不好買,所以我才建議容易買到的工業酒精(甲醇)。
雖然藥用酒精也可以,但大多只95%,且 ...

網路上曾有一陣子
流行汽油車添加一定比例的柴油
聽說也有效果 ?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異丙醇』較貴且不好買,所以我才建議容易買到的工業酒精(甲醇)。
雖然藥用酒精也可以,但大多只95%,且 ...

甲醇對合成材料有腐蝕性,其實國外很早就有甲醇引擎,低汙染也不容易積碳,缺點有
1.熱價低,馬力小
2.未燃燒甲醇蒸汽對人體有毒,持續在高濃度環境(加油站)會中毒
3.燃料管線必須用耐腐蝕材料或不鏽鋼

藥用酒精含水,效果可能不比純酒精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甲醇對合成材料有腐蝕性,其實國外很早就有甲醇引擎,低汙染也不容易積碳,缺點有
1.熱價低,馬力小
2.未燃燒甲醇蒸汽對人體有毒,持續在高濃度環境(加油站)會中毒
3.燃料管線必須用耐腐蝕材料或不鏽鋼

甲醇是水溶性,對於石化原料的溶解力比汽油還弱!
100%甲醇當燃料,才可能有甲醇吸水問題增加鏽蝕機率,

1.熱價低,馬力小
理論上加50%以上的甲醇應該會更耗油,但5%以內當做汽油添加劑可讓汽油燃燒更完全,反而會省油。
只要汽油燃燒完全就可大幅減少積碳
=省油

2.未燃燒甲醇蒸汽對人體有毒,持續在高濃度環境(加油站)會中毒
汽油也一樣!

3.燃料管線必須用耐腐蝕材料或不鏽鋼
甲醇是水溶性,若比例不高,不需更換任何材質....

以100%純甲醇當飯餵給引擎吃,甲醇會吸水,可能造成鏽蝕。
若99%汽油當飯,甲醇只當藥給引擎吃,甲醇會吸水,就可把汽油中的水一起燒掉減少鏽蝕。
(吃飯和吃藥不要搞錯~~)

這裡有篇酒精汽油,測試 表2 使用燃料與引擎活動部分的磨損
http://www.oil.net.tw/%E9%85%92% ... %E5%BD%B1%E9%9F%BF/

10vol%甲醇+無鉛汽油
第二活塞環/ 連桿軸承/排氣閥導/進氣閥導, 磨損都比無鉛汽油少!
凸輪隨動部, 磨損比無鉛汽油多一些,
其他部位磨損則和無鉛汽油相同。

也就是整體而言,10%甲醇+無鉛汽油,比純無鉛汽油的引擎磨損少, 也比10%乙醇少。

加油站
之所以不喜歡賣酒精汽油,是因酒精(甲醇)和汽油混合不很均勻,若量大放久可能會油水分離而沉底
自己在油箱裡加那一點點甲醇當汽油添加劑,,不會有這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網路上曾有一陣子
流行汽油車添加一定比例的柴油
聽說也有效果 ?  ...

柴油熱值比汽油高,若加柴油後引擎可燃燒完全,是可增加動力!
但加柴油也可能讓引擎燃燒不完全而增加積碳,就可能發生樓主的問題.....

所以,自製加柴油的汽油添加劑,大多又加去漬油溶解汽油無法溶解的東東。
但去漬油對於石化原料製品的溶解度更高,才較可能傷到油管/油封什麼的。

而加甲醇當做汽油添加劑,可做為汽油中的拔水劑,讓油箱裡的水也一起燒掉!
且因甲醇含氧量高,可讓汽油燃燒更完全而減少積碳。

甲醇容易買到,沒法廣告炒作,五金賣場就是汽油添加劑的廠商的競爭對手,
汽油添加劑500cc大多賣到300元,500 cc甲醇30元,汽油添加劑成份寫甲醇,要怎麼賣?
生產甲醇汽油添加劑沒法賣貴而獲利,『異丙醇』除了不容易買到,跟汽油混合可較均勻賣相較好!
所以,汽油添加劑是以較難買到的『異丙醇』為主原料。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甲醇是水溶性,對於石化原料的溶解力比汽油還弱!
用100%甲醇當燃料,才可能有甲醇吸水問題增加鏽蝕機率,

應該不至於加油站不喜歡賣酒精汽油,大約10年前台北縣有間民營加油站就是趁半夜在油槽加甲醇降低成本被抓包,上新聞也走法院

甲醇可以用合成的,成本也比汽油低,加油站應該是愛死了

http://www.oil.net.tw/%E9%85%92% ... %E5%BD%B1%E9%9F%BF/

這篇內容沒提到汽門磨耗情形,這在汽油以外燃料是個問題,所以瓦斯車還要另外吊大筒才能避免汽門燒蝕

网友B:
"理論上加50%以上的甲醇應該會更耗油,但5%以內當做汽油添加劑可讓汽油燃燒更完全,反而會省油。
只要汽油燃燒完全就可大幅減少積碳=省油"

當兵時搞過灌嗎啡,就是軍車柴油引擎發不動(壓縮比不足,老車嘛),從乾式空氣濾清器倒一些汽油下去,就能發動了

原理也很簡單,因為壓縮比不足,卡諾循環不能產生足夠溫度點燃柴油,利用汽油低燃點特性引燃柴油,就發動了

甲醇汽油也一樣,甲醇更易燃,所以幫助汽油燃燒不是問題,問題是降低燃點就會爆震,除非引擎同步降低壓縮比,代價就是馬力

不然當年那間偷摻甲醇的加油站為何會被抓包,就是加了他的油會爆震無力,事情才爆開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理論上加50%以上的甲醇應該會更耗油,但5%以內當做汽油添加劑可讓汽油燃燒更完全,反而會省油。
只要汽油燃 ...

加油站之所以不喜歡賣酒精汽油,是因酒精(甲醇)和汽油混合不很均勻,若量大放久可能會油水分離而沉底。

若加油站的甲醇汽油1:10,油水分離而沉底,某些車吃到的甲醇恐怕不只10%,
油水分離甲醇沉底後,還可能吸水.....
所以,加油站賣酒精汽油,不能隨便把酒精混下去就好!

但自己在油箱裡加那一點點甲醇當汽油添加劑,去除積碳,不會有這些問題。

https://news.tvbs.com.tw/focus/302739
甲醇汽油/1:10比例混甲醇汽油 7200車受害
記者 劉邠如 / 攝影 彭光煦 台北 報導 2007/12/05 19:33
新聞寫7200車受害,但沒寫幾台車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加油站之所以不喜歡賣酒精汽油,是因酒精(甲醇)和汽油混合不很均勻,若量大放久可能會油水分離而沉底。

若 ...

請問甲醇混汽油後為何會分離沉底,甲醇是兩性溶劑,可以和油類完全溶合,這是很基礎的高中化學,應該不至於有變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甲醇混汽油後為何會分離沉底,甲醇是兩性溶劑,可以和油類完全溶合,這是很基礎的高中化學,應該不至 ...

甲醇和汽油的比重不太一樣,甲醇略重了點,
若甲醇吸收汽油或空氣中的水份,又會更重。
水比重1
甲醇0.79
汽油0.72~0.74

甲醇可和水完全互溶,但未必可和汽油完全互溶
這是很基礎的高中化學...

甲醇+汽油大量長期儲存容易出問題,
但甲醇當做汽油添加劑,短期+少量放油箱則無所謂。
不要把藥當成飯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