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的 JOG 500最近很難發動續集

楼主(2018-08-09):
我這台JOG 500難發動的問題已經一段時間了,我大略再述說一次目前情形︰

1. 冷車很難啟動,尤其是天氣冷的時候,如果大熱天會好一點點(只有一點點)。
2. 用開關跟腳踩都一樣很難發動。
3. 在按啟動開關時不能加油(一點點都不行),我都是按個3秒鐘就放掉,因為就算按著不放也不會啟動,按個20次左右就可以發動了,但是都不能加油門,就這樣怠速個20秒左右就可以正常騎了。
4. 熄火後,在夏天大約一個鐘頭內再騎車都按一次就發動,馬上就可以騎,熄火越久就越難發動。

剛剛依照上次雨知波自行維修說的把"Q-扭"旋鈕右轉1/4圈,我再看看續續情形。

這個"Q-扭"如果右轉多一些會比較好發動,發動後也馬上可以騎,不過非常耗油,而且會影響驗車,我一直在想要怎麼確定化油器旁邊那個自動"Q-扭"的裝置是有正常在動作的?
我以前在騎偉士牌時,座椅下方有一個"Q-扭"開關,早上要發動時如果不把它拉出,那非常難發動,所以要先拉出開關讓它發動一下子再壓回去就可以正常騎了,不知道是不是JOG 500是不是這個自動"Q-扭"開關沒有作用,才導致冷車這麼難發動?

网友A:
牛以前騎的老迪爵曾有類似的問題...
車冷難啟動, 騎乘中有時會油門不順, 熄火後很難發動..
結果.. 是高壓線圈的問題... 換掉就好了...

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以前騎的老迪爵曾有類似的問題...
車冷難啟動, 騎乘中有時會油門不順, 熄火後很難發動..
結果.. 是高壓線 ...

我的JOG 500只要可以騎了之後就一路順暢,直上80公里都不費力,不知道這是不是高壓線圈問題?

网友B:
我有一台1994的JOG 50, 之前發動不起來是因為被土蜂用泥巴把排氣管內部堵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JOG 500只要可以騎了之後就一路順暢,直上80公里都不費力,不知道這是不是高壓線圈問題? ...

跟那個沒關係,
要拆化油器油了,可能是 電子阻風門

网友:
經驗台JOG 50 每天發動一下就很好發動,加中油汽油精也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1994的JOG 50, 之前發動不起來是因為被土蜂用泥巴把排氣管內部堵塞了.... ...

哈!我的沒有這麼嚴重

网友D:
電子阻風門

可以先拆開量阻抗,有可能斷線,就看斷哪了,不過材料也不貴,直接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那個沒關係,
要拆化油器油了,可能是 電子阻風門

所以第一帖我說︰
我一直在想要怎麼確定化油器旁邊那個自動"Q-扭"的裝置是有正常在動作的?

如果知道怎麼確定是電子阻風門故障,那當然就好解決了,你知道怎麼測量電子阻風門好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子阻風門

可以先拆開量阻抗,有可能斷線,就看斷哪了,不過材料也不貴,直接換了吧! ...

請問電子阻風門的引出線是接那裡你知道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以第一帖我說︰
我一直在想要怎麼確定化油器旁邊那個自動"Q-扭"的裝置是有正常在動作的?

拆下坐墊跟置物箱,先拆下自動阻風門看銅針長度,再裝回(先別鎖螺絲)後發動,發動後2分鐘用手摸自動阻風門會不會熱,並抽出自動阻風門看銅針長度是否延長,不會熱或銅針長度不變表示掛了

這是標準檢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下坐墊跟置物箱,先拆下自動阻風門看銅針長度,再裝回(先別鎖螺絲)後發動,發動後2分鐘用手摸自動阻風 ...

謝謝提供測試方法

网友:
這不是橡皮人弟弟就是哥哥~~~我想
台中汙染嚴重不知跟這台有沒有關係
緊酸!橡皮人一提到台中汙染就會一肚子火
HTTP://hothbl.pixnet.net/blog/post/34463039-小小皙-jog-500-再次復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電子阻風門

可以先拆開量阻抗,有可能斷線,就看斷哪了,不過材料也不貴,直接換了吧! ...

好像沒 JOG500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拆下坐墊跟置物箱,先拆下自動阻風門看銅針長度,再裝回(先別鎖螺絲)後發動,發動後2分鐘用手摸自動阻風 ...

這對 wish 大,來說,太難了,還是我來就行了,
1.如何看銅針長度,這一招,我不會,看十幾年都看不出來,
2.用手摸自動阻風門,這招,我來去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第一帖我說︰
我一直在想要怎麼確定化油器旁邊那個自動"Q-扭"的裝置是有正常在動作的?

用第六感,覺得,它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對 wish 大,來說,太難了,還是我來就行了,
1.如何看銅針長度,這一招,我不會,看十幾年都看不出來 ...

有專家幫忙自然100分........

网友F:
二行程機油
是預混入汽油內的方式
還是機油泵自動打的 ?

改用預混方式加機油
再試試一段時間
然後看是否依舊難發動 !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二行程機油
是預混入汽油內的方式
還是機油泵自動打的 ?

是機油泵自動打的 ,
那個方法是用在偶而騎長途時可以用,或是機油泵壞了,又沒得買時,
如果是要用預混式的,比例,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機油泵自動打的 ,
那個方法是用在偶而騎長途時可以用,或是機油泵壞了,又沒得買時,
如果是要用預混 ...

二行程割草機標準混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機油泵自動打的 ,
那個方法是用在偶而騎長途時可以用,或是機油泵壞了,又沒得買時,
如果是要用預混 ...

一般  預混比例  是50:1=2%
不過也要看機油等級

用 光陽原廠2T 綠瓶機油  等級FC  蠻濃的
加在割草機 比例 25:1 =1公升  就蠻會噴煙的

要是 用 嘉實多 2T 紅蓋金瓶包裝 等級FD 蠻稀的
一樣用  25:1    就是 煙少少的

就以往  騎2T車 小改車  用預混  差不多 用在33:1
就是 3公升汽油 +100CC機油
我會看 排氣管 待速 有噴一點 薄薄的煙 就是剛好了
除非 大改 機油比例  才會 加到 25:1

网友:
有看過一台「山葉兜風50),也是很難發動。

网友:
一顆是JOG50用的

買十顆就等於JOG50*10=JOG500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這對 wish 大,來說,太難了,還是我來就行了,
1.如何看銅針長度,這一招,我不會,看十幾年都看不出來 ...

JOG 50化油器分解圖

阻風門未上電長度請您參考相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JOG 50化油器分解圖

阻風門未上電長度請您參考相片

changold2大,也是很厲害的,都能找到很好的資料

网友:
有啦! 你注意看!

网友G:
這台jog500還真稀有
我的jog沒寫幾cc
就真的只有jog
至於這台是幾cc就只有讓民眾猜了
我之前也輕鬆到達70~80
常常騎破表
後來被我騎到汽缸破裂不想修了
就用政府補助太舊換新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台jog500還真稀有
我的jog沒寫幾cc
就真的只有jog

當然不一樣!! 您這台可是極限漂浮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台jog500還真稀有
我的jog沒寫幾cc
就真的只有jog

真可惜!不然很多東西可以移植過來.......

网友H:
若有需要幫忙... 我朋友就在自由路4段一百多號那邊,離老大您那邊很近...

楼主:
引用 网友H:
若有需要幫忙... 我朋友就在自由路4段一百多號那邊,離老大您那邊很近...

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