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返修台底部”加熱台”改良,用電熱絲+磚塊(9.5X9.5公分500W)

楼主(2018-08-09):
1上篇” Diy我的土砲返修台”感謝前輩老師們,指導並提供意見,用了幾次真的給ericchou老師料中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69145-1-1.html
<<< 底部的鐵板燒,隔空熱輻射到板材的溫度夠嗎 ?
   即時性好嗎 ?>>>
用鐵板燒,靠接觸式導熱,遇底部有電容電阻,隔空加熱功能不佳,於是想改用電熱絲才能改善,
參考前輩們,用黑晶爐,體積太大,也不須那麼大的功率,所以最後決定再次發揮DIY痞酷精神,買一條500w 電熱線60元+磚塊,做較適合自己設計的尺寸需求。

2.用這兩種工具約兩小時完成。

3.電阻24.3歐姆,約500W

4.通電測試:

5.參考叩叩老師提供的影片,電熱爐上面加熱囪罩,功能較好。

題外話:這台DI Y點焊機,真是太好用,每每使用時,看到0.1秒數位字幕,就會想到        jojoling老師指導並送我的arduino+ ATTINY44等等---。   jojoling老師老師!  謝謝您~~感恩~~
秀一下順手DIY:一直買不到的,果醬裝填漏斗。

6.裝倒反修台上。

7.試車:用1個二極體+調光器,可以固定溫度在170-172範圍3度,太棒了!即時性非常好。

***前幾天公狗沒吃飽,請大家別忘了,動手餵飽牠,謝謝大家,並謝謝老大的辛勞。

楼主:
不知要發在這,謝謝老大幫我移到這區,可是有幾則回覆不見了。

网友A:
不知道用來夾PCB板的夾子夾力大不大?因受熱面積小,高溫下PCB板很有可能會產生變形。還有改進的空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用來夾PCB板的夾子夾力大不大?因受熱面積小,高溫下PCB板很有可能會產生變形。還有改進的空間。 ...

我用廢板170度試,沒有變形,熱囪口徑35X35MM,不知可承受幾度,還請有經驗的前輩,分享心得,謝謝!

网友B:
好厲害喔~
康大的diy功夫好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廢板170度試,沒有變形,熱囪口徑35X35MM,不知可承受幾度,還請有經驗的前輩,分享心得,謝謝!

廢板170度試

測溫點位置是哪個部位 ?

网友D:
那紅磚是不是耐火的那種,久了可能會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厲害喔~
康大的diy功夫好猛

有老師的奉獻指導才有今天的我,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廢板170度試

測溫點位置是哪個部位 ?

偵測點離PCB板6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紅磚是不是耐火的那種,久了可能會裂

是一般普通隨手取得的磚塊,目前看是沒裂開,厚度38MM,我有作鐵盒包覆,即使裂了,也不致散開,依烤肉的經驗,沒潑水,或溫度劇烈變動,應不會裂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一般普通隨手取得的磚塊,目前看是沒裂開,厚度38MM,我有作鐵盒包覆,即使裂了,也不致散開,依烤肉的 ...

是怕吸潮漏電。長春玻璃有LCD玻璃廢料做的隔熱磚,如有零買得到的話也想試試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怕吸潮漏電。長春玻璃有LCD玻璃廢料做的隔熱磚,如有零買得到的話也想試試那種 ...

漏電因素,我個人覺得是多慮了(只要避免金屬接點短路),磚頭是泥土作的,越高溫乾燥就越絕緣,不會危險,至於影響儀器測溫則更不用擔心,熱電偶測溫線是一定要先做好耐溫及絕緣的,否則溫度是不準確的。

网友:
更上層樓的進階思考

返修台底部對維修電路版的預熱作用為何 ?
是烤黑/烤焦加工物 ?
還是烤融加工物 ?
還是對目標物做材質均溫處理 ?
還是..............................哪種目標 ?

哪種熱源波長才能達到所需 (不同波長的輻射光有不同的效果) ?
多大的發射能量功率才能達到溫度所需 ?

隨機參考網文 :
新一代遠紅外線熱源材料-石墨
紅外線與遠紅外線的差異

四、电磁波谱 电磁波的范围很广%u3002为了便于比较,以便对各种电磁波有全面的了解,.jpg

网友:
隨機參考
ACHI IR-PRO-SC Infrared BGA Rework Station Video Revie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33rLE7MUXQ

XBOX 360 Reflow 0102 with ACHI IR PRO SC. Complet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ns3RinV0PA

Desoldering BGA chip on home made machine .AV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t3iN-aAw4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