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ewSonic VX2452mh電源待機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8-08-10):
優派ViewSonic VX2452mh 24吋LED液晶螢幕電源待機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這台優派ViewSonic VX2452mh   LED液晶螢幕.電源待機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

液晶螢幕型號ViewSonic VX2452mh

拆機.

驅動板.

電源升壓板.

從外觀看不出任何異常.小C看起來也很正常.

還是把它們全換成日系一線優質小C先.

突然發現這顆IC601六腳SMD零件.第1腳與第5腳短路了.上面有標示36J.想說是否是LD7536?

查閱規格書.果不如其然.就是LD7536.
且VCC與GND已經短路.明顯已被擊穿GG了.

換上新品LD7536.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為什麼照片都是顛倒的

楼主:
因為螢幕就放顛倒嗯!狼客沒腳架.

网友:
注意看時
也能發現 品牌標誌也都是顛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