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顆小馬達的發電能驅動led,我都試不出來。

楼主(2018-08-10):
https://www.exploratorium.edu/snacks/light-wind

上面網站的教學影片1分鐘處,教學者用一顆馬達直接接led,輕輕一轉,led就亮一下,
led我點不亮,找不到低電壓的led,買了一顆1.1v的燈泡,一樣沒反應,
看了零件表,那是6-12V的馬達,有什麼不一樣呢?
上網找不到這樣的馬達,
請問,6-12V的馬達真的這麼強,輕輕一轉的發電量,就讓led亮了。

网友A:
您是拿什麼馬達試的? 馬達電壓是多少的??
轉馬達的時候, 量一下電壓, 有幾伏特?

(牛試的時候, 只量到0.2V)

网友B:
驅動 led 的電流和你買的 1.1v 燈泡的電流,分別是多少你知道嗎?

影片中1分鐘處,手轉馬達軸芯瞬間速度很快,會亮一下,合理

网友C:
你可以用步進馬達試試。

网友D:
不會是方向弄錯邊了吧...

DC馬達是有正負的,LED也有正負的...

网友E:
馬達的結構只能是,電線  碳刷  線圈,不能像電腦用風扇裡面還有線路,正負極接錯了就不轉。

网友F:
我剛才用一顆 6v ~ 12v 的馬達來試(吹風機那種)  , 電錶測到最高值是 2.5v  (應該有更高) 用手轉軸心 !

是可以點亮 LED 白光 閃了一下 !! 如果加風葉持續的快轉, 點亮一顆 led 絶没問題 !

倒是 youtube 上有很多用電腦那種無刷的風扇 , 照理應該沒法逆向發電才對 !!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剛才用一顆 6v ~ 12v 的馬達來試(吹風機那種)  , 電錶測到最高值是 2.5v  (應該有更高) 用手轉軸心 !

電腦用的系統風扇

有人說過用高壓空氣在清潔電腦主機裡面的灰塵的時候,不可以直接對風扇吹
說是會發電把主機的零件燒壞

不好意思請原諒我的無知
請教無刷馬達無法發電的原因是?

网友:
燈泡是led嗎?
如果是一般的直流燈泡、
可能無法點亮。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馬達的結構只能是,電線  碳刷  線圈,不能像電腦用風扇裡面還有線路,正負極接錯了就不轉。 ...

不會哦…
正負極接錯、
馬達轉的方向剛好相反…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不會哦…
正負極接錯、
馬達轉的方向剛好相反…

電腦的風扇,正負接錯了是不會轉,裡面有控制線路,無碳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電腦的風扇,正負接錯了是不會轉,裡面有控制線路,無碳刷。

是指一般的直流馬達、
沒經過電路板控制的…
樓主範例也是直接接嗎?

网友:
這裡有一篇相關的討論文章,可以看看:

http://jandjason.pixnet.net/blog ... 8%E5%8A%9B%E7%99%BC

网友:
題外話
若樓大只聚焦於 "發電" 議題
或許也可試試  功率晶體2N3055類 ...應用 ,太陽能發電方式

How to Make Solar Cells using Transistors (2N305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26xslmO6D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腦用的系統風扇

有人說過用高壓空氣在清潔電腦主機裡面的灰塵的時候,不可以直接對風扇吹

因為他有內部有控制電路 ~

有一定的順序激磁 ~

反向雖然也會有切割磁場 , 但由於有那些控制電路的存在

所以無法將電逆向送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拿什麼馬達試的? 馬達電壓是多少的??
轉馬達的時候, 量一下電壓, 有幾伏特?

是啊,我也只量到0.2或0.3V。一般的玩具小馬達。

那影片中的馬達是有特殊之處嗎?這是我想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驅動 led 的電流和你買的 1.1v 燈泡的電流,分別是多少你知道嗎?

影片中1分鐘處,手轉馬達軸芯瞬間速度很 ...

如2樓所說,瞬間速度再快,怎麼轉都只有0.2或0.3V,這樣能點亮led嗎?

電流的部份,我接68k電阻,3V電壓,led微亮,電流約0.02mA。

只接馬達和22歐姆電阻,轉動馬達,電流可達0.5mA以上

以上這樣的量測是否可以說,是電壓不足,所以led才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步進馬達試試。

手邊沒有這種馬達可試,謝謝你,我先記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會是方向弄錯邊了吧...

DC馬達是有正負的,LED也有正負的...

是,led的接腳都有換邊試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會是方向弄錯邊了吧...

DC馬達是有正負的,LED也有正負的...

有換邊試過了,謝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剛才用一顆 6v ~ 12v 的馬達來試(吹風機那種)  , 電錶測到最高值是 2.5v  (應該有更高) 用手轉軸心 !

哇!正是我想要的,影片網頁的零件表,正是寫6V~12V的馬達,您也測到了2.5V,真是太好了。

能不能請問,這樣的馬達您是怎麼弄到的?

拆家電嗎?

還是能買得到?

拜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正是我想要的,影片網頁的零件表,正是寫6V~12V的馬達,您也測到了2.5V,真是太好了。

能不能請問, ...

你上拍賣網 没有屋頂的 ..... 就可以找到很多的商品 !

或是直接拆 吹風機的 馬達  !!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熱心回覆,
依提示做了一些測量,
看了jungping大的參考網站,
對我自己的問題更有感覺了,
我想找到6~12V的馬達,應該就接近問題的答案了。
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2樓所說,瞬間速度再快,怎麼轉都只有0.2或0.3V,這樣能點亮led嗎?

電流的部份,我接68k電阻,3V電壓 ...

小功率LED電壓電流
可參考下列這篇

請問一般機殼LED燈泡是幾伏特的??需要加電阻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28983-1-1.html

或 ciko 老師的教學影片,24分10秒開始處看起
PIGOO 痞酷網 電子儀表課程 0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bVHRpBtdHI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只量到0.2或0.3V。一般的玩具小馬達。

那影片中的馬達是有特殊之處嗎?這是我想知道的。 ...

牛在拆件箱裡找到一顆, 手轉有4.xV,
Model Name: KINYO M33E-3 R-147773

手轉接LED會亮!

牛在 新北市新店區新和街 這邊,
近的話, 就來拿去玩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牛在拆件箱裡找到一顆, 手轉有4.xV,
Model Name: KINYO M33E-3 R-147773

光碟機托盤皮帶馬達
裡面是單純線圈繞組磁鐵感應,有銅電刷的馬達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光碟機托盤皮帶馬達
裡面是單純線圈繞組磁鐵感應,有銅電刷的馬達

拿一般的馬達怎轉都只有0.2xV左右,
拿這種圓圓扁扁的, 就可以轉出4.xV..

也不知道是從哪拆的...
給想玩的人玩, 也許會改變世界也不一定... (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一般的馬達怎轉都只有0.2xV左右,
拿這種圓圓扁扁的, 就可以轉出4.xV..

一般馬達大多要求轉速

光碟機托盤馬達要求瞬間扭力,負載較大的
或許
逆向機械能轉動能者,可輸出較大功率,
也意味著平常工作時就需要號較多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在拆件箱裡找到一顆, 手轉有4.xV,
Model Name: KINYO M33E-3 R-147773

謝謝牛大,我住彰化,在附近找找看就是了。

馬上行動:居然找到了一顆不知名馬達,有點大,量電壓,輕輕一轉就4V了,
接led也真的亮了。

馬達發電

馬達發電

不知明馬達

不知明馬達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牛大,我住彰化,在附近找找看就是了。

馬上行動:居然找到了一顆不知名馬達,有點大,量電壓,輕輕 ...

Good try!

所以,
馬達體積(裡面的線圈繞圈數), 應該是和輸出電量有關的!
您繼續加油囉!

楼主:
經歷了這一番來回,
結論應該是:要發電量大,馬達大顆是個要素。

後來想想,海邊的風力發電機不就是這樣嗎?
轉速並不快,但它的機體大,磁力強,發出來的電就多。
就在生活周邊,但就是想不到啊!

謝謝牛大,跟隨你的腳步,才找出早已經在身邊的東西。

謝謝大家的熱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歷了這一番來回,
結論應該是:要發電量大,馬達大顆是個要素。

[海邊的風力發電機不就是這樣嗎?
轉速並不快]
你的想法不完全哦~
事情不能光看表面的 !
你再上網找一下相關資訊 !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歷了這一番來回,
結論應該是:要發電量大,馬達大顆是個要素。

有心學習就是個動力...
痞酷是個大家都很願意互相幫忙/協助的地方..
今天你學會的東西, 在明天你也可以幫到想學的人!

牛剛剛想到手上有另一個小東西! 手搖發電器..
它是利用手搖, 經過齒輪比產生較大與穩定的轉速給馬達,
馬達產生的電壓再經過整流穩壓後, 可以提供5V~6V的DC輸出.
參考看看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