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窗型冷氣CW-A25HA2室内主控板零件請教

楼主(2018-08-11):
依據線路圖所示,室内主控板(SYK-N7XA D1)與室外主控板共有3條連接線,
L:CN04D(棕色)
N:CN03D(青色)
資料通信:CN01G(橘色)

其中CN04D跑線為
電源線黑L➡CN02D➡C01D➡R01D➡CN04D

經測量電源線L,CN02D,C01D的方型脚皆為212V;
但C01D的圓型脚,R01D,C N04D皆為0V。
將C01D解焊下來過程弄斷一支脚,表面無任何規格標示。
請教各位痞大是否可查得C01D是何種型號規格電容?或最有可能型號規格,謝謝

如果為了後續測試,是否可將C01D兩接脚孔短接?

線路圖

線路圖

室內主控板

室內主控板

C01D零件

C01D零件

网友:
電容器不能短接,用刀片或斜嘴鉗把電容器腳慢慢剝開應該可以量得到電容值規格

楼主:
對不起,造成誤會,不是要把電容短接,而是想在電路板上把電容器跳過(Bypass)。另外電容可能已壞,而且有一支脚已經完全脱落,這樣還有辦法量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不起,造成誤會,不是要把電容短接,而是想在電路板上把電容器跳過(Bypass)。另外電容可能已壞,而且有一 ...

應該可以~只要裡面的鋁片沒斷~用美工刀先慢慢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