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RACO 壓縮機不啟動 零件求助

楼主(2018-08-11):
請教各位前輩
家中單門商用展示冰箱(找不到品牌),昨天風扇有轉壓縮機無作用 溫度沒下降,
試著想更換啟動器,網拍卻找不到一模一樣的零件,
PTC啟動器 ,是否可直接替代使用? 需買哪一種型號?

過載保護也想一併更換但這料號規格,小弟也不懂該找哪一款型號替代!
以上懇請前輩們幫幫小弟 感激不盡^.^

壓縮機型號

壓縮機左方啟動器位置

啟動器零件編號

過載保護零件編號

网友A:
這個壞的機率低~
檢查那個圓形過載保護器~
再量有沒有電到壓縮機~
再檢查啟動電容~

网友B:
溫度控制開關好的嗎?

网友:
直接送電進壓縮機,不動就是縮缸了!!  基本上就難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溫度控制開關好的嗎?

感謝前輩回應
家裡室內溫度30度,冰箱的微電腦溫度控制器顯示29度,
我用冰水讓溫度探針偵測,溫度控制器顯示溫度 26>25>23>...18可以不斷往下跳動
這樣是否可以確認溫度開關正常?

网友:
這顆壓縮機我有.二手良品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回應
家裡室內溫度30度,冰箱的微電腦溫度控制器顯示29度,
我用冰水讓溫度探針偵測,溫度控制器顯 ...

控制電路板裡面的零件還有控制壓縮機的繼電器都應該檢查看看是不是好的繼電器接點有沒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回應
家裡室內溫度30度,冰箱的微電腦溫度控制器顯示29度,
我用冰水讓溫度探針偵測,溫度控制器顯 ...

顯示正常代表讀取正常
不代表控制正常

若風扇的電源和壓縮機是併聯的(請你查證),風扇有轉但是壓縮機沒動作,那就壓縮機了
如前幾樓所言,看一下壓縮機的電容吧

有電容表嗎?

网友:
要diy,先自修  上google找   『 PTC、 OL(過載保護器)』
並學習一下,冰箱電路圖

网友C:
你會用電表量電壓嗎
會的話先量一下壓縮機入點有無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壞的機率低~
檢查那個圓形過載保護器~
再量有沒有電到壓縮機~

感謝指導
電容值約 300uF

移除過載保護器後通電,壓縮機有啟動,高興了一下....結果
大約幾十秒後就又斷電跳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會用電表量電壓嗎
會的話先量一下壓縮機入點有無110V

感謝前輩指導
確認有輸入電壓

网友:
移除過載保護器後通電,壓縮機有啟動,高興了一下....結果
大約幾十秒後就又斷電跳開!!!

這一般壓縮機掛了
起動不起來
量一下電流就可確定
另外一種原因是冷媒系統完全堵塞

用腳用力踢壓縮機看會不會起動.如果會就是壓縮機卡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
電容值約 300uF

直接接電過載保護器移除結果送電還會跳開?
過載保護器可以不用移除
先測量壓縮機線圈看看有沒有斷路
CS CR 有無組抗
電流式啟動器可以換一顆試看看
順便勾一下啟動電流

网友D:
請您務必勾一下電流
小弟上次修惠而浦550L冰箱(東元代工),症狀跟您很像,一勾電流10.8A,跟業主說恭喜,壓縮機束心,有理由換冰箱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請您務必勾一下電流
小弟上次修惠而浦550L冰箱(東元代工),症狀跟您很像,一勾電流10.8A,跟業主說恭喜,壓 ...

喵大夫~~~您的事業範圍真廣說~~居然連冰箱也包....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喵大夫~~~您的事業範圍真廣說~~居然連冰箱也包....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親戚的冰箱,時間交通都小弟出,就算修好也是修感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您務必勾一下電流
小弟上次修惠而浦550L冰箱(東元代工),症狀跟您很像,一勾電流10.8A,跟業主說恭喜,壓 ...

感謝教導

勾上勾表一量 一次15A  ,一次16A
恭喜我自己可以買新冰箱!!!

网友D:
請您看一下機身標簽,電動機功率多少,一般不會超過200W,除以110頂多加2成,超過很多表示壓縮機縮缸或是線圈燒熔了

這麼大運轉電流開機時不會跳閘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您務必勾一下電流
小弟上次修惠而浦550L冰箱(東元代工),症狀跟您很像,一勾電流10.8A,跟業主說恭喜,壓 ...

這台當初親戚買中古的,10000大洋交貨,保固內已經不冷叫修一次

這次如果要修,零件工資含當初購入價,幾乎可以買一台450L新冰箱,算是買教訓,耐久性家電不比3C,不會看貨就不要買中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親戚的冰箱,時間交通都小弟出,就算修好也是修感情的 ...

佛心來著   結善緣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您看一下機身標簽,電動機功率多少,一般不會超過200W,除以110頂多加2成,超過很多表示壓縮機縮缸或是線 ...

馬達 DATA

電動機 功 率 1/4 HP  是指這個吧!
如這樣計算出來的確超出很多~

家裡無熔絲開關是20A的

网友D:
沒錯,1/4HP=746/4=186.5W
186.5/110=1.695A

超過2A就有鬼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沒錯,1/4HP=746/4=186.5W
186.5/110=1.695A

你的算法不對吧哪是3相的算法單相是2倍吧應該是3.38A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算法不對吧哪是3相的算法單相是2倍吧應該是3.38A才對

訂正剛ㄑ網路查單相110V 0.25HP馬達電流是4.3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