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兒童車電動車 好來喜童車SX-128

楼主(2018-08-11):
對於大型兒童電動車,維修經驗比較少,懇請版友幫忙給意見

症狀:
所有按鈕、遙控器(前 後 左 右)都可以正常使用,車子也能正常前進後退
BUT
用了五分鐘後,遙控器的"前"會間歇性故障,有時候按會動  有時候不會動,後 左 右 則是100%正常。
電路板有兩顆220u的電容,拆下來測都還有230以上。

測試情況一:
故障時按"前",每次按都會聽見繼電器有聲音,但是馬達不會動。
隔個一兩分鐘再按,可能又會動了。

測試情況二:
故障時按"前",每次按都會聽見繼電器有聲音,但是馬達不會動。
此時如果按後,車子會後退,按了後之後再回去按前,車子又會前進

困難點:不是always出現故障狀況,但是肯定前前後後連續操作五分鐘左右,前按鈕就會開始間歇性故障
但是又不是一直故障,等一會或是按一下後又會正常,所以覺得很難抓毛病

疑問點:
既然後退100%正常,所以12v到馬達線路是沒問題的
開機後不按前進後退待機時,不懂為何兩顆繼電器三隻腳都是12v??
(我理解應該是一邊12v,另一邊繼電器啟動後,才把12v pass過去)

网友:
你應該先瞭解 , 馬達如何正逆轉 !

你可以從繼電器的線路查一下 , 同時把線路畫出來 !! (連接馬達的線路)

這樣子應該比較好理解吧 !!

補充內容 (2018-8-13 02:18 PM):
當你把線路畫出來 , 你就會知道 , 為什麼會有你的的情形發生 !!

補充內容 (2018-8-13 02:24 PM):
我想問題是繼電器没錯 ! 但修電器不是玩猜猜樂 !!
那你可以告訴我是哪顆繼電器 ? 或 答案 跟你心想的是不一樣的 !

网友A:
遙控器的"前" 開關老化?
繼電器切換不良,
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遙控器的"前" 開關老化?
繼電器切換不良,
故障了~

忘記提到,我也有考慮是不是遙控器,不過當故障出現時,去採車上的踏板也是不會動的。

目前先把繼電器換掉看看。
不過繼電器的規格是14V 20A 比較少見

手邊有的是LEG-12比較好買到,不過不曉得能不能代換?

單看一個是20A 一個是10A,所以可能不行。
如果用DC標示看 10A*24=240  原始的14V*20=280 應該也還是不行。
可能要網路上特別去買了~~一般最常見只能買到LEG-12

网友:
請您補焊主機板,特別是功率元件,小弟懷疑裂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記提到,我也有考慮是不是遙控器,不過當故障出現時,去採車上的踏板也是不會動的。

目前先把繼電器換 ...

測試繼電器是否不良, 是很好測試, 當它出現故障時,
用手指彈它或用螺絲起子把手輕敲, 答案巳可即時知道了.

量度充電器輸出電壓是多少? 若輸出電壓不超過14 V,
用12V 20A 的繼電器或汽車繼電器代替也問題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記提到,我也有考慮是不是遙控器,不過當故障出現時,去採車上的踏板也是不會動的。

目前先把繼電器換 ...

我的理解 應該不能替用、
一個是DC用、
一個是AC用。
要查各別的規格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記提到,我也有考慮是不是遙控器,不過當故障出現時,去採車上的踏板也是不會動的。

目前先把繼電器換 ...

電流不夠....
換了很快就壞...

另外,通常用了一會兒(例:5分鐘)故障/不動...
放一兩分鐘(降溫)又會"變"好...

基本上,應該是"溫度"問題...
1. 大電流的元件
  A: 繼電器
  B: 馬達的驅動元件
    大功率的MOSFET或電晶體
2. 馬達裏的 過溫 保護
  A: 自復式保險絲
  B: 過流保護...

往這些方面去找找...

网友:
請您箭頭元件跟繼電器焊點都補焊後再試試,因為您上電使用後一段時間才出症狀,很像裂錫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測試繼電器是否不良, 是很好測試, 當它出現故障時,
用手指彈它或用螺絲起子把手輕敲, 答案巳可即時知道 ...

感謝回覆,這個方式真的有效耶!!
連續操作後,又遇到它前進不理我了。
(但是還是可以後退,所以馬達或馬達保護就應該不是)

不理我的時候
我遙控器按→會聽見繼電器聲音,只是車子不會動
這時候我手指去彈一下繼電器 車子就前進了
所以今天網購了兩顆繼電器打算同年份同型號的一起換掉~~感覺應該有機會完修囉!!^^

p.s我很有好奇心的把兩顆relay對調,果然變成可以前進不能後退,確定relay死掉了。
relay上面有黏一顆M7,看起來像是維修刻意加上去的,有人知道功用嗎?

网友C:
那顆二級體是並聯繼電器線圈兩端吧
如果是的話是 吸收反向電動勢用

繼ˋ電器對調,狀況也跟著對調
表示金屬接點有磨損了

如果不在乎空間
可以考慮用車用繼電器
規格是12v 40a
應該可以撐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顆二級體是並聯繼電器線圈兩端吧
如果是的話是 吸收反向電動勢用

謝謝您的解說~~
這顆五隻腳,焊接用,20A 12V 繼電器還真不好買
我問了三家電子材料都沒有~~
有您說的12V 40A 可是就不是焊接式的  像是插板那種設計~~

網路上有賣得好像都是對岸的,看來要去對岸掏一下了
可能因為這款車子是大陸做的 才會有一些大陸特有的零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顆二級體是並聯繼電器線圈兩端吧
如果是的話是 吸收反向電動勢用

可是原規格耐壓是14vDC   2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原規格耐壓是14vDC   20A

還是SANDY姐細心~~
我掏寶買到的是這種~~應該是一樣的14V 20A
不曉得為什麼一直想成12V~~~

不過露天拍賣 14v 繼電器 完全沒有這種常見5腳焊接的
12v的也頂多到15A~
所以原本這個電動車的繼電器規格真的超難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SANDY姐細心~~
我掏寶買到的是這種~~應該是一樣的14V 20A

5 支腳的用法是C接點、
如果你能看規格書、
相信你會長知識。
每次要替換繼電器、
都是先下載規格書、
才知每個腳位的作用。
這樣維修物品用起來、
比較安全…
歐母龍應該有這規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解說~~
這顆五隻腳,焊接用,20A 12V 繼電器還真不好買
我問了三家電子材料都沒有~~

這種還有底座、
不是pcb用

网友:
樓主這棵繼電器幫你找好了
先換 完修機率高
coil 12V
Rating   -  14Vdc 25A (motor free load)
沒有屋頂賣場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51384472888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解說~~
這顆五隻腳,焊接用,20A 12V 繼電器還真不好買
我問了三家電子材料都沒有~~

這個是車用的,原規格型號真的找不到,找台報廢車連腳座一起殺肉
不然要考慮工業用的,接線麻煩但是本體跟腳座都比較好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是原規格耐壓是14vDC   20A

抱歉,小弟以為是激磁電壓14v
沒想到是耐壓14v

不過一般繼電器都可以撐到30v左右
差別在於感性負載對金屬接點比較傷
而12v 40a繼電器完全可以應付是沒問題的
缺點
1.需改外掛方式
2.激磁電流較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抱歉,小弟以為是激磁電壓14v
沒想到是耐壓14v

一般繼電器的規格,
需看每一個的特性,
並不是每一個都相同,
有的耐AC電壓,
有的耐DC電壓,
有的兩者都耐,
安培數也都不相同,
要看規格書會比較正確..

以LEG-12為例
Description        PCB 繼電器
接點形式        1 Form C (1PDT)
額定負載        120VAC/24VDC/10A
驅動線圈電壓        12Vdc
Recognized Safety        UL,TUV,CUL
Qutline L*W*H        19.5*15.8*15
重量        8.5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繼電器的規格,
需看每一個的特性,
並不是每一個都相同,

感謝 sandy319大 上了一課

一般使用者認知
繼電器只是用來當開關用
不會去注意到細節
頂多看一下驅動電壓對不對
電流能耐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繼電器的規格,
需看每一個的特性,
並不是每一個都相同,

在等待繼電器寄來的同時,既然是正常的,就好奇研究電怎麼跑的
我原本以為是繼電器控制電池12V要不要送到馬達
結果量測出來,跟想像不同

車子電源開了以後但沒有按前進
此時NO NC COM 馬達兩條線 對電池負極都是12V,馬達兩條線都是12V沒有壓差
按下前進後,馬達兩條線會變成一條12V 一條約5V 然後馬達就會動了

我有個新手疑問
為什麼電池進來的兩個接點,可以同時量到DC 12V 又可以量到電阻為0 ?
這樣不會短路發熱嗎?

网友:
因為沒有電路圖 以下為推測
兩條12V同電位都沒有對地不會短路 ,繼電器通後 把一條12V變成電池負極 車子就會前進
相反的後退就把另一條12V變成電池負極 車子就會後退
靠兩顆relay切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等待繼電器寄來的同時,既然是正常的,就好奇研究電怎麼跑的
我原本以為是繼電器控制電池12V要不要送到 ...

馬達正逆轉...
以你的電路來看,
主要使用架構如下圖

平常不動時  A(NC)  B(NC)
正轉(前進)  A(NC)  B(NO)
逆轉(後退)  A(NO)  B(NC)

註: 剎車作用
馬達處於短路狀態(與有沒有接到12V無關)
本身是有剎車作用例:你上一刻 按前進(正轉),你放開前進鈕
B由NO變回NC,這時馬達(車子)會(剎車)停住
不是慢慢停下來而且(車子)不好推前進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這個方式真的有效耶!!
連續操作後,又遇到它前進不理我了。
(但是還是可以後退,所以馬達或馬 ...

要不要拆開繼電器,把接點磨一磨上學姐牌的接點油,上個月我車子的冷氣風向馬達跟煞車開關都壞了,我拆開清潔後上接點油裝回就都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不要拆開繼電器,把接點磨一磨上學姐牌的接點油,上個月我車子的冷氣風向馬達跟煞車開關都壞了,我拆開 ...

可以請D大發維修例媽,風向馬達不下風箱總成幾乎都動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請D大發維修例媽,風向馬達不下風箱總成幾乎都動不到

changold2大
我那台老爺車是掛在外面耶三根螺絲就拆下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要拆開繼電器,把接點磨一磨上學姐牌的接點油,上個月我車子的冷氣風向馬達跟煞車開關都壞了,我拆開 ...

按照前面板友提供的線索  購買更換新的繼電器後已經恢復正常。完修萬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前面板友提供的線索  購買更換新的繼電器後已經恢復正常。完修萬歲!^^ ...

恭喜完修,
試試修復故障那個當備用.
(若果是支撐接點的鋼片或銅鋼混合片軟掉就不要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試試修復故障那個當備用.
(若果是支撐接點的鋼片或銅鋼混合片軟掉就不要修了.)

呵呵  說實在還不知道怎麼拆開繼電器,看起來就是整個封膠封住了
拆開了可能也無法裝回去。
雖然車子很早就完修了,好奇之下,也買了淘寶的來玩玩
從下單到收到貨約14天,使用玉山轉帳可以不用插卡,直接手機就完成轉帳,免手續費。(扯遠了)

有個小疑問,我買了5v 12v 24v各幾顆備料
但是5v 12v 24v除了型號不同(SRA-12VDC  SRA24VDC之類的)
上面的標示都是20A 14VDC

1.意思是說線圈靠5V 12V 24V來觸發
然後都可以控制最大到20A 14VDC的意思嗎?

2.如果上述1是對的,繼電器我以為是小電控制大電,所以有個觸發24V 去控制14V的 有點理解不過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說實在還不知道怎麼拆開繼電器,看起來就是整個封膠封住了
拆開了可能也無法裝回去。
雖然車子很早 ...

繼電器是小電流去控制較大電流的電子控制件,
若有較大電流安倍的電器用具, 全由relay 來承受以保障電器用具減少損壞.
並不是輸入小電壓輸出較大的電壓, 它不是變壓器.

你圖中的 relay , 我想由本壇對繼電器認識經驗比較多的網友回答較為適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說實在還不知道怎麼拆開繼電器,看起來就是整個封膠封住了
拆開了可能也無法裝回去。
雖然車子很早 ...

1. 對
2. 小控大  14VDC 20A電流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