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擎FM2A75 Pro4主機板

楼主(2018-08-11):
求 華擎FM2A75 Pro4主機板點位圖,謝

网友:
不知有沒有差不多
ASROCK_FM2A75M PRO4 _R1.03(70-MXGRD0-A02).rar (390.07 KB, 下載次數: 52)

楼主:
不同,但多謝

网友:
找獅子魚大大?!

网友:
點位圖如果網路上有的話我會上傳 但是就是沒這版的

网友:
2樓ben大提供的可以加減做參考

版號不同但幾乎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