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變壓器識別-想要製作點焊機

楼主(2018-08-11):
目的:想要自做點焊機或電焊機

搜尋來源:廢棄微波爐變壓器!可遇不可求,不是常常都在壞微波爐,於是去回收場逛逛,
老闆說剛好有一顆微波爐拆下來的變壓器,簡單看一下量測線圈好壞就買回家了。

問題:
1.上面沒有標示電壓等資訊,所以也不知道他輸入電壓多少?
2.這顆是否可以製作點焊機或電焊機?
3.要繞上去的線圈要多粗? 越粗越好嗎? (目前手邊有的是室內裝修配線用的純銅絞線,照片晚點補充線材不在手邊)
4.看上面標示1221A是指二次測可輸出的電流嗎?
5.CLASS 180(H) 絕緣溫度 180度,拆了之後有什麼耐高溫的絕緣嗎?

變壓器量測:
1.一次測線粗扁線,寬0.5公分厚0.2左右!
2.二次測有四條線輸出,線粗0.1公分的漆包線,分別為1條線、2條線一捆、3條線一捆、4條線一捆。
3.二次測四條線輸出任意兩條都是導通。
4.一次測和二次測互不倒通,我猜應該是隔離式變壓器。
5.變壓器本體長11.5公分、寬6.5公分、高9.5公分,自己用大陸電子秤量5.7公斤,賣場用P國際牌大型電子秤5.9公斤。

正上方唯一有標示圖示

正上方唯一有標示圖示

一次測兩條線

一次測兩條線

二次測四條線

二次測四條線

网友A:
隨機抓了幾篇相關討論文
參考看看

伊萊克斯 EMS2840S 變壓器 DIY 改裝 點焊機
http://bbs.pigoo.com/thread-62886-1-1.html

微波爐變壓器的第二春,自製點焊機
http://bbs.pigoo.com/thread-58897-1-1.html

自製點焊機(自繞變壓器)兩段電壓3V--5V
http://bbs.pigoo.com/thread-66342-1-1.html

DIY點焊機進階版:0.1S,ARDUINO瘦身ATTINY44A+7SEG
http://bbs.pigoo.com/thread-67627-1-1.html

點焊機變壓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64025-1-1.html

网友B:
建議使用微波爐變壓器去改,比較好弄,您這款變壓器可能不好拆線。

2.這顆是否可以製作點焊機或電焊機?
不知道鐵芯截面積有多少? 所以不確定
變壓器容量計算

3.要繞上去的線圈要多粗? 越粗越好嗎?
是的,至少需要22mm平方

4.看上面標示1221A是指二次測可輸出的電流嗎?
那只是生產序號,跟輸出沒有半毛錢關係

5.CLASS 180(H) 絕緣溫度 180度,拆了之後有什麼耐高溫的絕緣嗎?
這裡應該是漆包線的耐溫等級,H級180度,表示漆包線本身可以承受180度的高溫,絕緣漆不會燒毀。

网友:
這個我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隨機抓了幾篇相關討論文
參考看看

感謝回覆:
我再發文前已經有先搜尋相關文章資訊,怕重複發文造成文章重複!
因為找到的變壓器不同所以才發文請教,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使用微波爐變壓器去改,比較好弄,您這款變壓器可能不好拆線。

2.這顆是否可以製作點焊機或電焊機?

答覆:
1.今天嘗試想要拆線圈,卻發現不是如影片微波爐變壓器,兩個線圈分明好拆,矽鋼片漆蠻厚實的真的不好拆除,真不想用砂輪機切割,看樣子需要再去尋覓一顆。
2.鐵芯截面積2公分左右!(手邊電表揚春最多只能量10A,沒有標示輸入電壓,線被剪了所以還沒插電測試)
3.所以要讓線材截面積變粗?(手邊有的一體成形純銅線約0.1公分*7繞成1條,要再粗就要剝皮套熱縮了)
4.原來只是生產序號,居然沒標示重要的輸入輸出電壓!
5.CLASS 180(H) 原來是漆包線本身能承受180度高溫絕緣漆不會燒毀!

問題:
1.請教一下這顆變壓器原本作用?(上面沒標示輸入輸出電壓)這顆變壓器能有什麼好建議的其他功能?
2.輸入線材有何建議?他原本的輸入端剪掉的線有0.4-0.5公分粗(P=VI上面沒標示,不知道這顆功率多少)
3.影片中二次線圈的粗線大約繞變壓器2-3圈,請問長度有和建議?(影片都很短)
4.請問如果拆線圈的過程漆包線有些微受損,有什麼好的修補絕緣方案?

楼主:
直流的似乎攜帶很方便,有這個需求似乎可以來玩一下!
麻煩的是還要對使用過的電瓶再次充電!

网友:
最後那個影片的錶筆探棒
下場應該很悲壯
還要慢慢地犧牲融化自己,成就它物耦合來達成使命

网友:
變壓器鐵芯截面積與變壓器繞組一次側總截面積與線圈截面積  才是關鍵  要大 功率才會高

會推薦使用微波爐變壓器是因為它正是高功率型變壓器(一次側繞線粗 且面積夠 製作通常都有議定規範 特別是 大廠的主變壓器 )   而且方便取得  撿垃圾 就可以撿到

其實最建議直流電點焊  但是複雜
不像交流電點焊  一般機電元件就可以製作出想要的功能

网友C:
我之前做的成品是長這樣,
但點焊頭的銅棒是去材料行買磷銅棒回來做的,
因為磷銅在點焊時才不會有和材料粘住的情況。
這是我在youtube的點焊實作影片
在發文打YOUTUBE連結第一個參數打P5Xtyy0kuiY影片出不來,有人可以教一下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5Xtyy0kuiY&feature=youtu.b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做的成品是長這樣,
但點焊頭的銅棒是去材料行買磷銅棒回來做的,
因為磷銅在點焊時才不會有和材料粘 ...

网友:
以前都是這樣就可以了,但是你看我的網址後面P5Xtyy0kuiY多了後面P5Xtyy0kuiY&feature=youtu.be,不管P5Xtyy0kuiY或P5Xtyy0kuiY&feature=youtu.be,發文後影片都沒有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