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佔用過多CPU資源 - Win7 的 Antimalware Service Executable

楼主(2018-08-11):
請教前輩 :

一週前開始的問題
OS 是 Win7
只要連線網路 "執行或執行過"  firefox 或 Google Chrome 瀏覽器程式
整個系統就嚴重delay ,反應變慢
打開 Windows 工作管理員觀察
找到有個程式 Antimalware Service Executable (MsMpEng.exe)
一直消耗25%的CPU資源
就算關掉瀏覽器,它還是一直跑不停

試過開機聯網後,只不要執行那兩個瀏覽器
系統速度都不會出問題 (沒有大量消耗CPU資源的程式)
請問 :
1. 這樣的狀況,是那兩個程式中毒被開後門 ?
2. 還是微軟的BUG (故意整其它軟體) ?
3. 有沒有甚麼辦法,可以修正 (MsMpEng.exe)消耗大量CPU資源的解決之道 ?

先在此致謝了n_109|

网友A:
msmpeng.exe,
建議你可以執行msconfig先將它停止,
防止占用你的cpu使用率.

網路資訊:
从描述中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微软的安全软件,
安全软件的实时监控功能,也会占用空间。

如果已有防毒軟體,
可以用 msconfig把他停止使用.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7e4409532425062fc0e2ef3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mpeng.exe,
建議你可以執行msconfig先將它停止,
防止占用你的cpu使用率.

也是方法之一

另外好奇一點
就是單獨用 IE ,不會出問題
單獨只有 firefox & Google Chrome 這兩個會引發大量消耗問題

除了關閉選項(Antimalware Service Executable )之外
不知還有沒有解方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是方法之一

新的firefox程式很占資源,
我的os win7 沒有自動更新,
win7一直沒有更新.
瀏覽器用Google Chrome.
版本 68.0.3440.75 (正式版本) (64 位元)
沒ˊ有這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firefox程式很占資源,
我的os win7 沒有更新,
沒ˊ有這問題..

所以
要試試(firefox)舊一點的版本  ?

請教姐
目前您是哪一版本的沒問題 ?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
要試試(firefox)舊一點的版本  ?

firefox記阿用不習慣,
測試過好幾次,
總是不順手,
感覺卡卡的,
上次是圖傳不上論壇,
直接移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的firefox程式很占資源,
我的os win7 沒有自動更新,
win7一直沒有更新.

除非系統壞了就重灌, 否則win7最起碼要更新到Service Pack 1.

网友C:
這是微軟免費防毒的 !

我的沒有 耗費 CPU 的資源啊 !

會不會你正在進行掃毒工作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微軟免費防毒的 !

我的沒有 耗費 CPU 的資源啊 !

沒有掃毒
也沒有另外執行任何軟體
只要 firefox 或 Chrome 執行過就爆衝25%負載出來

小弟知道
它是微軟內建的防止惡意程式軟體
一週前都是正常負載,沒耗用過多資源 (非一直工作)

所以小弟懷疑有程式被放蟲 或 哪邊有隱藏指令在執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有掃毒
也沒有另外執行任何軟體
只要 firefox 或 Chrome 執行過就爆衝25%負載出來

我也有使用 Chrome ,  IE11 並沒有這個問題 !

你要不要掃毒看看 !! 或是重整 資源檔 !!

再不行就還原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使用 Chrome ,  IE11 並沒有這個問題 !

你要不要掃毒看看 !! 或是重整 資源檔 !!

手上沒甚麼特別掃毒程式
用了微軟內建的掃描 (Microsoft Security Essentials),
沒找到威脅。

資源檔重整是什麼 ?
沒概念
小弟再找找相關資訊

待會
先試較早的還原檔試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上沒甚麼特別掃毒程式
用了微軟內建的掃描 (Microsoft Security Essentials),
沒找到威脅。

我用這個 Wise Registry Cleaner 免費的 ! (登錄檔重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非系統壞了就重灌, 否則win7最起碼要更新到Service Pack 1.

emc88888大
WIN7是Service Pack 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使用 Chrome ,  IE11 並沒有這個問題 !

你要不要掃毒看看 !! 或是重整 資源檔 !!

剛剛想試還原點方式
找出還原檔記錄
一看尷尬了
最近的還原檔事2013年12月的紀錄

這這這.......,還原檔太遙遠了
整個OS操作環境若真還原後,變化應該很大
無奈,"還原法" 只能先放棄
只好再來回想看看,有甚麼沒考慮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這個 Wise Registry Cleaner 免費的 ! (登錄檔重整)

Wise Registry Cleaner
小弟先研究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
要試試(firefox)舊一點的版本  ?

要不要使用Firefox ESR看看。
01的回答
解法

网友E:
敝人使用Win10
剛剛試過內建的防毒掃描
過程中,確實會占用CPU 12~20%不等的資源

所以那情形應該是正常的,是剛好遇到排程再掃描而已。

网友C:
這三種瀏覽器我都裝過 ~ 用來玩同一款網頁遊戲 !!

發現佔資源最多, 最卡頓的是 firefox

以上純粹是個人安裝測試後的結果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要使用Firefox ESR看看。
01的回答
解法

Firefox ESR
是企業用戶版
想必 "企業" 這兩字應是要付費的
小弟是小到不行的小user
應該還不算企業用途,所以沒這方面預算
況且兩週前 firefox 還蠻正常的

目前
只要不用Firefox 或 Chrome
就不會負載暴衝
這是令小弟頭痛的地方

01的回答
就是強制關掉 Antimalware Service Executable
這做得到
但完全開大門光溜溜,好像不大好
況且還是那句話,兩週前 firefox 還蠻正常的

解法
關於這部分看了一下
似乎與01的回答相去不遠的意思
有趣的是
小弟查了一下WinDefend服務,早就是手動關閉的

所以繼續找bug

Firefox ESR相關解釋資料
https://www.techbang.com/posts/7817-firefox-10-launch-1-esr-long-term-support-version-from-update-misery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三種瀏覽器我都裝過 ~ 用來玩同一款網頁遊戲 !!

發現佔資源最多, 最卡頓的是 firefox

小弟這邊使用狀況
三種瀏覽器之前都沒負載暴衝問題
一週前才出現 firefox & Chrome 有問題

目前只剩用IE沒暴衝

网友F:
  到 "系統服務管理" 找看看有無 "Microsoft Antimalware service", 啟動類型改為 "已停止", 服務狀態 "停止". 它就應不會再出來 "害人"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到 "系統服務管理" 找看看有無 "Microsoft Antimalware service", 啟動類型改為 "已停止", 服務狀態 "停 ...

小弟查了一下WinDefend服務,
之前就手動關閉的
但她還是照跑無誤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敝人使用Win10
剛剛試過內建的防毒掃描
過程中,確實會占用CPU 12~20%不等的資源

兩週前都還正常 (工作一下即退出負載)
但一週前開始不會停,一直負載25%
而且只要不執行 firefox 或 Chrome 就沒暴衝問題
而有爆衝時,是連關掉firefox 或 Chrome 後都一樣持續

下圖則是
聯網用IE ,都沒暴衝

网友D:
引用 楼主:
Firefox ESR
是企業用戶版
想必 "企業" 這兩字應是要付費的

你可能誤會了ESR,它不是只限定企業能使用,且重點是不用付費。

只是提供重要安全性更新、不會常常要求你升級版本。

我是一般user使用好一段時間了,換成這個版本主因是不喜歡版本更新後,

原先使用的addon有可能失效或不相容。

該文章提供四種方式:
How to fix ‘Antimalware Service Executable’ high CPU usage
若是真的不能移除,真的讓人無言...
[微軟community] How to disable/remove antimalware service executable
雖然是win10平台,也可參考:
Full Fix: Kill Antimalware Service Executable in Windows 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能誤會了ESR,它不是只限定企業能使用,且重點是不用付費。

只是提供重要安全性更新、不會常常要求你 ...

或許真的誤解它了

小弟再試試
看有沒有轉機

网友:
  再提供幾項不用關閉 Antimalware 服務的對策試試:

   ㄅ) 將 MsMpEng.exe 反惡意軟件服務可執行檔添加到 Windows Defender (Microsoft Security Essentials) 排除列表:
         雖然 Windows Defender 正在掃描電腦, 但它會掃描包含其自身的每個檔案, 這反過來會導致系統性能大幅下降.
         去 "設定", 點擊 "添加排除", "排除文件類型" 選項, 單擊 "排除 .exe, .com 或 .scr 程式" 功能, 鍵入 MsMpEng.exe. 單擊確定. 添加後, 會看到在排除類別中顯示它. 重開機.

   ㄆ) 限制 MsMpEng.exe 的 CPU 使用率:
         可限制 MsMpEng.exe 可使用的 CPU 使用率. 最終會阻止它佔用資源.
         到任務管理器 > 詳細資訊, 找到 MsMpEng.exe 並右鍵單擊, 選擇 設定親和性 > 選擇 CPU 限制閾值.

   ㄇ) 安裝第三方軟體:
         Antimalware 服務偵測到會自動停止運作, 順便 "全面健檢".

  供參考.

网友C:
我剛才想到~ 你會不會被當成免錢的 [ 礦工 ]  !!

上網找一下有關這方面的 , 或許能幫助你解決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剛才想到~ 你會不會被當成免錢的 [ 礦工 ]  !!

上網找一下有關這方面的 , 或許能幫助你解決問題 !! ...

剛搜了一下資訊
順便測試一下
還真的中標了

Chrome 用擴充功能附件 minerblocker 先壓制住
執行時CPU負載不再暴衝出25%
關閉Chrome後也沒持續爆衝出來
終於有點轉機了
至少多了一種瀏覽器可備援用

不過firefox還是沒則
同樣做了blocker動作
依然無法有效阻止暴衝行為

至少我知道部分癥結點
中了 "免費當人家的礦工" 後門程式
只是目前手上沒有工具可以根除主機上的 "後門病毒"

目前用壓制的方式下
CPU負載可壓在20%左右,
電腦通通不動它時,整體CPU負載也可降至幾乎停擺狀況的 1~2% 左右
電腦溫度低了,風扇也不吵了,房間溫度長時間也下降1度C
真是太感動了n_143|

另外一點想不透
為什麼電腦被搞成 "免費礦工" 與 "Antimalware Service Executable" 高負載表現有相關 ?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搜了一下資訊
順便測試一下
還真的中標了

  MsMpEng.exe 反惡意軟體服務執行檔是 Windows 防禦程式的後臺程式, 可幫助防病毒軟體持續監視電腦是否存在潛在威脅 (偵測到 網路流量 或 資料 I/O 異常: 如 礦工木馬、蠕蟲等), 並提供針對惡意軟體和網路攻擊的即時防護; 但與此同時, 它也可能是 CPU 使用率過高的原因.

  若要找工具, Malwarebytes Anti-Malware 可以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