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筆電電池的問題

楼主(2018-08-11):
烏骨雞學姐有在賣BENQ 的筆電電池組,它裡面有9個SONY 18650電池,因為附送故障的全漢行動電源,有很多會員有跟烏骨雞學姐購買。

http://bbs.pigoo.com/thread-69099-1-1.html

我也有發過換全漢行動電源電池的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69098-1-1.html

大家先看看全漢行動電源內故障的18650 電池漏液的樣子︰

因為電池漏液具有腐蝕性,所以會腐蝕電池筒,大家可由上圖紅圈內熱縮套管外看見密密麻麻狀。

我們再來看看筆電電池內的SONY 電池,大家在全漢的維修實例中看過下圖這個電池。

紅框內這並不是電池漏液,是漏液的話就跟上圖一樣了,我用電子負載測試看看。

對了!這是庫存新品,雖然未用過,但是畢竟已放了一段時間,電池的性能自然不能與近期製品相比,我只能說至少是正廠的電池,絕不是大陸的黑心電池可比了。
上圖中得知這個電池組並沒有充滿,上個月發完維修實例後就一直放著,空載大約有4V,容量等等請參考上面圖表。

另外再拆開另外兩組做充電測試中。

電池烏骨雞學姐每一個在出貨前都先做充放電測試,如果有問題請跟烏骨雞學姐反應,看是要更換或補發,只是專程浪費運費不划算,不急的話就下次買東西時跟烏骨雞學姐提醒一下即可。

网友:
收到了,了解 感謝 大大的提示~

网友A:
看起來,每一顆都長這樣的
特寫一下
就它了
拆開膠膜看看,很乾淨
就長這樣了,這個樣子時,要特別注意了,這個外表是負極,只有最上面那點是正極,小心短路起小火花,請問一下這個意思可以俗稱 「阿-斯」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每一顆都長這樣的

特寫一下

那不是電池漏液,電池液具有腐蝕性,是電池漏液的話,不用多久電池外面就長麻子了,很謝謝你還它"清白",但是你把電池絕緣外皮剝了,這個電池日後使用就要很小心,稍一不慎就是短路(就是你說的阿-斯),讓你損失一個電池我過意不去,下次你來我家的時候提醒我一下,我拿另一套電池送給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不是電池漏液,電池液具有腐蝕性,是電池漏液的話,不用多久電池外面就長麻子了,很謝謝你還它"清白", ...

電池絕緣外皮剝了別擔心

到電子材料店找尺寸稍大的熱縮套管
再熱縮一下,包回去就可以了
還可選擇不同顏色的熱縮膜來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電池絕緣外皮剝了別擔心

到電子材料店找尺寸稍大的熱縮套管

水喔,以後就可換顏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喔,以後就可換顏色了

還可換有水果口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絕緣外皮剝了別擔心

到電子材料店找尺寸稍大的熱縮套管

電池正端應該還有一個絕緣的黑色圓形絕緣片,電子材料行賣的熱縮套管跟電池這種不同,而且厚薄也不好掌握。

网友:
沒屋頂有賣這個.

网友:
一般單顆18650電池使用的PVC熱縮套管規格:

在電池芯不加東西的情況下。

單節18650單節切好的是:30mm寬*72mm長。

側面加保護板加線的是32mm寬*74mm長。

頂部加保護版30mm寬*75mm長

网友:
還有卡通圖案的
樣式多到目不暇給
還可自訂畫像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