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加拿大Costco的補胎

楼主(2018-08-12):
前幾天中釘 去Costco補胎 從外觀看起來應該是香菇頭內補法 對吧? 這是補好之後的外觀圖

网友:
看起來像

下貼
沒紋路的練習胎-香菇補剪影
PLUG PATC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zBp9u0V7U

网友:
這是快速胎的補法、
現在的機車與汽車、
小破孔可以用這方法補、
太大破孔、只能換胎一途。

网友:
最好是內貼 PATCH ,才不會再漏氣。

网友:
我都是用補胎條

楼主:
補胎條就是所謂的外補 露在輪胎外的膠條是兩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胎條就是所謂的外補 露在輪胎外的膠條是兩束的

是的,補一陣子,就要換輪胎了

网友:
應該就是這樣吧:

How To Repair A Nail Hole In A Tire
[youtube]WMs9QKx-G7Y[/youtube]

网友:
美加很多DIY拆車換配件的,有車庫地方也很寬,除了住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