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機車 GY6 電子阻風門 測式好壞 拆解分享

楼主(2018-08-12):
這一顆是GY6 的化油器,它可以通用很多光陽或三陽機車,
電子阻風門,是不是正常的,我忘記了,放了20年
未上電前的溫度
用12V的電,測試一下
等了三分鐘,就有溫度了,也會跑出來了
打開後,看看裡面有什麼
分拆
再拉出來,就兩條電線
分解後,就這樣了,什麼原理,我不知道,我修機車那麼多年了,換了無數顆了,只要是客人來,說難發動,就換,
特別的應該是這一顆吧,
剛剛那兩條電線,反過來是這樣

結論:經過這樣的測試,有此可見,這一顆是好的。原本是要找一顆壞的,可能丟了吧,想找的時候,都找不到,改天在找吧。

网友:
可以想像成電阻 但是會熱脹冷縮
不過覺大多數很難打開 夾破了還開不了

网友A:
這應該算是熱電偶的原理,看來我得先來買一個新的試看看

网友:
那個是裡面是熱蠟球,加熱後會膨脹,原理跟水龜一樣

网友:
那個圓圓的東西是陶瓷板發熱器

原理如下

网友B:
原來 難發動跟這個有關係~~我1999年的機車 奔騰KDU的還沒修過這個

目前都會有吃機油問題,還有會怠速時會熄火的問題

我有換過火星塞跟高壓線,熄火問題還是多多少少會發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來 難發動跟這個有關係~~我1999年的機車 奔騰KDU的還沒修過這個

目前都會有吃機油問題,還有會怠速時會熄 ...

請您用力的拆了他吧
1999的奔騰,應該問題不只一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請您用力的拆了他吧
1999的奔騰,應該問題不只一項

我不是內行的~~拆了沒用n_081| 要找板ˋ主這種高手中的高手

才能找出總總問題n_116|     我只會自己換換機油 齒輪油 煞車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內行的~~拆了沒用 要找板ˋ主這種高手中的高手

才能找出總總問題     我只會自己 ...

怠速熄火是1.剛發動還是2.發動上路後
1.自動阻風門收不進去或進氣歧管破裂或化油器怠速油路阻塞
2.進氣歧管破裂或汽門間隙太小

吃機油不外1.汽缸失圓2.活塞環磨損3.汽門油封跟汽門導套磨損

不拆曲軸的話常用手工具就能拆了,相關教學參考Q大實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怠速熄火是1.剛發動還是2.發動上路後
1.自動阻風門收不進去或進氣歧管破裂或化油器怠速油路阻塞
2.進氣歧 ...

是發動上路後~

感謝大大經驗分享n_109|

吃機油的話~~據我了解~好像是要塘缸處理 ~~對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發動上路後~

感謝大大經驗分享

汽缸失圓或縮缸才需要搪,這個要用量的

請您先檢查各負壓管是否破裂脫落,進氣歧管是否有裂痕,有的話都會導致空燃比偏高熄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缸失圓或縮缸才需要搪,這個要用量的

請您先檢查各負壓管是否破裂脫落,進氣歧管是否有裂痕,有的話都 ...

好的 非常感謝大大的熱心指點n_116|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算是熱電偶的原理,看來我得先來買一個新的試看看

老大先別急著買 可以拆下接上12v電源 觀察會不會發熱及伸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先別急著買 可以拆下接上12v電源 觀察會不會發熱及伸縮

好的!那我拆下來看看再說。

网友:
A大:圖4那顆電池是好物.你也特寫一下.推薦一下給酷友聞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先別急著買 可以拆下接上12v電源 觀察會不會發熱及伸縮

拆了就想把它換了,jog500, 不好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算是熱電偶的原理,看來我得先來買一個新的試看看

自動阻風門結構就如
5樓 chitose大說的 陶瓷板發熱器加熱
4樓 貓大夫提的     陶瓷板加熱熱蠟球後,膨脹推出閥門,                           關閉旁通風門,變成熱車狀態運轉
圖片引用自 : http://blog.xuite.net/u587790144 ... B%E9%A2%A8%E9%96%A5

隨機搜了 Jog 50 相關溫度模組資訊
發現它除 自動阻風門外
進氣濾網箱總成內,
還有一個進氣開口-溫度補閥門 (YAMAHA設計考量的真細膩)
圖片引用自 : http://blog.xuite.net/lotuses570 ... 3%E6%B8%85%E6%BD%94

參考01討論文這篇 #7234樓有圖文介紹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 ... 0348&p=724#30576444

另一篇 : http://blog.xuite.net/u587790144 ... B%E9%A2%A8%E9%96%A5

其它廠牌類似的 自動阻風門動作示意動畫
HasSse - Automatchoke funktion och rengörning (2+4 tak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23hlj6CQH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