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前輩 關於橋式整流是否可以使用示波器量測

楼主(2018-08-13):
各位前輩好

小弟今天做了個愚蠢的實驗

是這樣的 我想要了解市電 110v 橋式整流後的波形長怎樣

於是我就做了個白癡的實驗

把示波器接在 整流元件DB207S 的輸出正負端

然後上電

結果就砰 的一聲 .... 橋式整流器炸掉了

幸虧示波器沒事

請問一下各位前輩橋式整流出來能用示波器量嗎?

我哪個地方做錯了呢?

网友A:
沒有用隔離變壓器.....

网友B:
示波器當然可以測量橋式整流波形,但您遇到的跟橋式整流無關,而是測量火線的問題.........

示波器訊號輸入BNC座接地端是跟示波器外殼相通的,而外殼又跟3P電源線接地端相通,而您測量的橋式整流是接在電源線上,因此有半個火線正弦波經由橋式整流跟接地線短路,這是會爆的原因。

最好的解決方案是待測物電源以隔離式變壓器供應,次之則是示波器以隔離式變壓器供電,最下下策是不要讓示波器接地端子跟電源系統接地相接 (如把插頭接地PIN折斷,或是用3P轉2P轉接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用隔離變壓器.....

請問 draculaxx 大大 隔離變壓器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pigoo.com/article-17-1.html

謝謝 WISH大 還在STUDY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當然可以測量橋式整流波形,但您遇到的跟橋式整流無關,而是測量火線的問題.........

示波器訊號輸 ...

請問一下 YSC 大師

您說的意思是 示波器的接地線 是跟電源插座的地線相通嗎? 不是中性線的意思

喔喔 !!!

我了解了 是因為在其中一個半周 火線經由兩個二極體短路到地是嗎?

有沒有簡單接個電阻或是電容 就可以量測波形的方式呢?

因為不太了解隔離式變壓器這些元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不太了解隔離式變壓器這些元件

隔離式變壓器不要想得太複雜,就是一般雙繞組變壓器,初次級互不相通,只以磁力耦合傳遞電力。
待測物以隔離式變壓器供電,也可避免觸電問題,操作起來比較安全,值得準備一顆。

跟大家一樣都是酷友,請不要稱大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離式變壓器不要想得太複雜,就是一般雙繞組變壓器,初次級互不相通,只以磁力耦合傳遞電力。
待測物以 ...

那可否在請問一下

經過變壓器後 電壓會降壓嗎? 如果會降壓 那不是就沒辦法量測整流之後的直流波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可否在請問一下

經過變壓器後 電壓會降壓嗎? 如果會降壓 那不是就沒辦法量測整流之後的直流波形了? ...

只要變壓器功率適當就不會有壓降的問題,甚至要升壓也可以啊。

网友D:
請問是電子本科嗎?這波形網路找就有。
用1:1的隔離式變壓器,電壓不會下降。
為何想看波形?

网友E:
請你使用三用電表歐姆檔  量示波器AC插頭的GND  與  示波器探棒的GND

請將 橋式整流以四顆二極體方式 畫代入下圖[待測裝置]
AC 火線(Line)/中性線(Neutral)或稱水線  經過橋式整流二極體 直接進入示波器探棒的GND
在進入AC插頭的GND  回到AC 插座GND

你再說說 AC 火線(Line)/中性線(Neutral) 經過二極體  直接接回AC 插座GND  會怎樣 ??

上圖轉貼自
http://tw.tek.com/dl/3MT_17773_0.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是電子本科嗎?這波形網路找就有。
用1:1的隔離式變壓器,電壓不會下降。
為何想看波形? ...

單晶片大師您好

我知道網路上有 只是想實作一下 反正在公司也是閒著

畢竟實作才知道自己的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你使用三用電表歐姆檔  量示波器AC插頭的GND  與  示波器探棒的GND

請將 橋式整流以四顆二極體方式 畫 ...

好的

我畫畫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變壓器功率適當就不會有壓降的問題,甚至要升壓也可以啊。

了解了

謝謝 YSC 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你使用三用電表歐姆檔  量示波器AC插頭的GND  與  示波器探棒的GND

請將 橋式整流以四顆二極體方式 畫 ...

Simon 大師

請問一下 第一個實驗 會爆炸嗎? 只是想先確保公司的實驗器材不被我弄壞

网友E:
引用 楼主:
Simon 大師

請問一下 第一個實驗 會爆炸嗎? 只是想先確保公司的實驗器材不被我弄壞

用歐姆檔  量東西....  沒讓你AC插電   不插電不會爆炸
------
[大師] 一詞  還是別用了,
你想表示'禮貌' 周到, 我看了雞皮疙瘩 , 不推不避人家如何看我 ...
簡單有個 [請] [謝謝] 之類 心意一定能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歐姆檔  量東西....  沒讓你AC插電   不插電不會爆炸
------
[大師] 一詞  還是別用了,

了解了

明天上班時 做實驗

謝謝 Simon 大

网友:
你已經超越了n_127|專炸元件了
:on_143|:on_143|:on_143|

可以使用110V 轉小電壓的EI型變壓器
最好有多繞組跟中間抽頭  這樣子可以觀察到  更多組合變化  例如說  利用兩顆二極管的 全波整流(在真空管時代常用)   用二極體也可以實現

网友:
要用隔離式變壓器

网友:
  楼大太不小心了哦,人和波波没事已经万幸喽!
  不过,一般用波波的小白大多有这样的“不小心”。俺也吃过这亏,还烧了本本,所幸都修复了。
  波波这个东西不同于万用表之类仪器,测量市电、高压时还得要相当注意的。要点楼上的达人们都说到,好好学习吧!

网友:
差動探捧

网友F:
1.隔離變壓器
2.差動探棒

不只測交流要小心,測交換式電源的一次側/熱區也要注意,尤其是抓MOSFET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已經超越了專炸元件了

收他做徒弟!~~~專炸零件2.0

做炸師傅~~

网友:
大公司果然比較好,如果壞了,就報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你使用三用電表歐姆檔  量示波器AC插頭的GND  與  示波器探棒的GND

請將 橋式整流以四顆二極體方式 畫 ...

Hi Simon 大

1. 我用三用電表量測火線/水線/地線 得到的結果是 OL/OL/0.12歐姆

    請問 這是代表碳棒的地 跟 機器的地 是接再一起的對吧?

2. 我這張圖畫的有對嗎?

3. 可否解釋為110V - 0.7 然後直接到地 , 因為中間沒有電阻 且

    二極體導通時近似短路 , 所以就相當於火線跟地線碰一起一樣

    因為短路電流極高 所以橋式整流無法忍受 故而爆炸

    這樣說明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1.隔離變壓器
2.差動探棒

狼大總是言簡意賅 但是目前小弟的程度還有一段差距 慢慢練習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已經超越了專炸元件了

專炸大真愛說笑

网友F:
引用 楼主:
狼大總是言簡意賅 但是目前小弟的程度還有一段差距 慢慢練習中

最快方式就是直接準備隔離變壓器幫示波器供電,之前測市電/UPS輸出的交流電壓波形就是把示波器連接隔離變壓器,並搭配衰減器後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快方式就是直接準備隔離變壓器幫示波器供電,之前測市電/UPS輸出的交流電壓波形就是把示波器連接隔離變 ...

了解了 謝謝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