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禾聯 HERAN HD-42U32(HN)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黑亮屏)維修...

楼主(2018-08-13):
禾聯 HERAN HD-42U32 (HN)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黑亮屏)維修實例

型號~HERAN HD-42U32 (HN)

故障狀況~有聲無影有背光(黑亮屏)

內部機板配置

電源板

主機板/視訊板

高壓板

卡拉OK音效板

面板型號

120HZ T-CON

倍頻板~目視就有多顆電解電容爆凸不良,這是造成無畫面輸出的原因

先處理倍頻板全板更新日系電解電容,開機測試畫面就正常了

觀察一會兒感覺主晶片散發高熱,是造成周邊電容提早掛點的元兇,於是加裝12V渦輪式側吹風扇強制散熱,延長電子零件使用壽命

接著電源板全板更新日系電解電容,增強電源穩定度

再來主機板/視訊板全板更新日系電解電容,增強電視整體訊號/控制功能穩定,主晶片也貼上散熱片加強散熱

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W大您風扇電源從哪拉,小弟上次幫電視加裝散熱風扇,從USB拉5V給12V風扇用,會有轉速變慢跟電視關機風扇不一定同步停機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W大您風扇電源從哪拉,小弟上次幫電視加裝散熱風扇,從USB拉5V給12V風扇用,會有轉速變慢跟 ...

風扇電源由倍頻板電源輸入端+ - 線並聯取用

网友:
圖文俱佳,好範例!

网友B:
我家的37吋禾聯電視今天也出現看一下電視約2分鐘後就變有聲無影的情形,但不知是否也是倍頻板的電容爆了所導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37吋禾聯電視今天也出現看一下電視約2分鐘後就變有聲無影的情形,但不知是否也是倍頻板的電容爆了所 ...

是的

网友:
今早上班前要拆螺絲~因為是立著拆螺絲,結果拆到右邊下方偏中間那排4個螺絲的最下方那顆,結果發出很大一聲感覺是固定座下沉,往右傾(因左邊的還沒拆),結果就不敢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