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S228 螢幕中間一片模糊橫條

楼主(2018-08-13):
請問這樣還有救嗎? 第一次想自己動手
如果要檢查須要從哪邊去下手呢?
已經把螢幕拆解了...請各位大大不吝指教

网友:
面板的機率很大...

网友:
COF 掛了!!  通常無解!!

楼主:
好的~看來是沒辦法修了...只好把其他的零件拆出來賣了
感謝大大的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看來是沒辦法修了...只好把其他的零件拆出來賣了
感謝大大的指教 ...

你這螢幕買多久了...
過保了沒

楼主:
應該早就過保了...不過裡面AD板跟電源板都很乾淨,電容也都沒有凸起的狀態
只能拆來賣大概就是他的命運了

网友A:
我可能要潑一下你冷水了,對於維修液晶面板,你大概要有(專業的電子學)還有時間跟耐心,之前我也是家裡的電視因為停個電就壞了,整個面板都是好的,就是不能開機,,所以花了很多時間研究,換了mosfet,電源控制IC,電源板,還有一堆電容,結果我還是失敗了,買了銲槍,3用電表還有拉里拉扎得一些工具。。。
你如果有基礎的電子學概念,你大概可以省略一些檢測的時間,但即便如此,可能都要檢查約100-200個零件,很多零件是有一堆閘道,不是看他導不導電或燒掉而已,有些是開關零件,你要檢測的是他會不會正常開關,而且現在液晶廠都用自己的規格,零件上常常標式的不是貨名而是倉號,即便你找到問題了,也不見得找得到零件,除非你知道壞掉的東西可以用什麼東西替代,我敢跟你保證光華商場的人跟電子材料的商家一定不知道,這是我親身體驗,所以我可以告訴你,修液晶真的是非常專業,他不像修電鍋,冷氣,洗衣機這些簡單的機械,統整以上這些東西,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你的液晶2手殘值沒有3000台幣以上,大概可以不要修了,因為一個專業的維修人員一天沒有3000塊是不會有人要幫你做事的,而且很多壞掉的液晶也不是一天就可以修的好。
如果你跟我當初一樣,為了興趣非要把他修好的一股傻勁,那我鼓勵你去修他,不然早點放棄吧
小弟不是學電子的,也沒有相關經歷,現在想想是個不錯的體驗,但要我在弄一次,打死我也不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可能要潑一下你冷水了,對於維修液晶面板,你大概要有(專業的電子學)還有時間跟耐心,之前我也是家裡的電 ...

順道一提,買上述的那些工具零件一共花我3000塊,不過讓我1整個月下班都有事做,還蠻值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順道一提,買上述的那些工具零件一共花我3000塊,不過讓我1整個月下班都有事做,還蠻值得的 ...

想修東西就是要有這樣的精神!謝謝你的建言

网友:
興趣不一定能當鈑吃,但成功後的成就感,祗能靠自已去體驗啦!

网友:
修電子類的東西你一定要有電子學的基礎否則就會像瞎子摸象一樣

网友:
從畫面看起來是LCD gate IC(水平方向控制IC)輸出異常
一般人是無法維修的

楼主:
純粹有興趣...工作之餘有再找些基礎文章來學習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