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降壓一問

楼主(2018-08-14):
小弟有個紫外線消毒燈,單個燈泡的功率是10v3w,如果是接一對10v6w的話請問各位大大電容要什麼規格的電容才能接在220v交流電上,還想請教下電容要怎麼算規格出來,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畫個圖來看看,你也沒說要串接或併接,不知道要怎麼回!!

网友A:
假設燈純電阻抗 R=V^2/P=10^2/3=33.3
電容阻抗 Zc=1/(2*3.14*f*C)
假設AC 220V 頻率f=60Hz, Zc=1/377C
燈泡分壓10=220*33.3/(33.3-j/377C)
C=3.79uF
電容耐壓選450V

网友B:
電流太大(0.3A), 不建議用電容降壓的方式.

可改用全電壓(AC 110~220V) DC 12V 1A 切換式電源供應器,
在 V+ 輸出串 3 棵二極體降壓 (燈泡並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設燈純電阻抗 R=V^2/P=10^2/3=33.3
電容阻抗 Zc=1/(2*3.14*f*C)
假設AC 220V 頻率f=60Hz, Zc=1/377C

大大可以講詳細點嗎?小弟是電學菜鳥,第一個公式是不是電壓2次方除以3 Orz?那麼Zc代表的是電容阻抗請問1/377c是怎麼樣算出來的,謝謝大大^_^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可以講詳細點嗎?小弟是電學菜鳥,第一個公式是不是電壓2次方除以3 Orz?那麼Zc代表的是電容阻抗請問1 ...

第一個公式:是的
1/(2*3.14*60*C)=1/377C

補充:2顆燈泡串聯,推導出來也是C=3.79uF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可以講詳細點嗎?小弟是電學菜鳥,第一個公式是不是電壓2次方除以3 Orz?那麼Zc代表的是電容阻抗請問1 ...

就是 Zc=1/(2*3.14*f*C) 公式分母內的 2 x 3.14 x (60Hz) = 376.99。您可嘗試利用 Google 搜尋關鍵字:"基本交流電路",找一篇看順眼的,再花點時間閱讀必有收獲。若真感到吃力!網路上有計算機可直接使用,例如:
Reactance Dropper
(要執行 Adobe Flash)

Dropper Calculations
(參考 Capacitive Dropper 那部份的說明)

Calculators for Radio Repair and More
(這裡面的計算機好用!找到 Voltage Drop for Series Tube Filaments 那部份,嘗試填入一些相關零件數值算一算。)

以上內容的 Heater、Filaments 相關於您的燈泡,祝您好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流太大(0.3A), 不建議用電容降壓的方式.

可改用全電壓(AC 110~220V) DC 12V 1A 切換式電源供應器,

DC可能點不著紫外線燈ㄡ。
大陸商家是用425J400V的電容,不過台灣是60Hz,所以可以用3.7u或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個公式:是的
1/(2*3.14*60*C)=1/377C

燈泡分壓10=220*33.3/(33.3-j/377C)
C=3.79uF

請問這個要怎麼算?是不是220*33.3除掉後面的數?後面的數字要怎麼算?j是什麼,麻煩你了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 Zc=1/(2*3.14*f*C) 公式分母內的 2 x 3.14 x (60Hz) = 376.99。您可嘗試利用 Google 搜尋關鍵字:" ...

謝謝大大的耐心解答,我會好好看的:)

网友A:
上一張RC 分壓電路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 Zc=1/(2*3.14*f*C) 公式分母內的 2 x 3.14 x (60Hz) = 376.99。您可嘗試利用 Google 搜尋關鍵字:" ...

大大請問下Surge Limiter Voltage Drop是什麼?google了看不明白≧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一張RC 分壓電路供參考

燈泡分壓10=220*33.3/(33.3-j/377C)
C=3.79uF
大大我還是卡在了這裡>_<到底要怎麼算,我算了兩個小時了還是不明白,小時候數學沒學好,現在才知道有用啊TʌT

网友:
檢視一下...

電容降壓雖然簡單,但有其缺點
(就跟腳踏車一樣簡單,但不負重,近距離還行...)
1. 10V 3W
  P = V * I
3W = 10V * I
I = 3/10 = 0.3 A(安培)

2. 220V 電容降壓至 20V(兩顆10V串聯)
  基本上是11倍(220/20=11)....
  簡單的說...你拿出11塊錢買東西...
  買到真正的價值只有1塊錢...(其他 運輸/管理/包裝/...)
  如果這東西 是一二十元或百元以內,且馬上你就要用,
  或許不覺得有太大問題...
  但如果 要花大錢(成千上萬)大概沒人這樣做...
  簡單的說...
  220V * 0.3A = 66W (總消耗)
  20V * 0.3A = 6W(兩顆燈泡得到)
  不建議如此使用...

樓上酷友說了,找個小型的電源供應器(變壓器)
10V如果不好找,
1. 找9V
  10V變9V,功耗約8成1, (9*9/10*10=81/100=0.81)
  3W變2.4W(6W變4.8W)
  (可能會不足W,不夠亮,如果不一定要足W,燈泡功耗8成使用壽命更長...)

2. 找12V
  用12V再簡單降個壓(用二極體或電阻).

网友:
容阻式供電,不是直流供電,所以不是V * I = 66(W),大概就耗電6W多而已。

网友D:
以前的文章就有了,這篇應該能夠看懂吧!http://bbs.pigoo.com/thread-40112-1-1.html

電流小功率低的電路用電容壓降還可以,6W 的功率還是用電源供應器比較好,如工業上常見的交換式電源供應器模組並不貴而且有電壓調整 VR 可以調到 10V 輸出或是自己想要的亮度。
如要長時間使用這個紫外燈還是不要太省零件,用電源供應器比較耐用且保險。
換燈泡時如使用電容壓降可能會被 220V 電到,用電源供應器比較安全電不到。

网友:
10VDC點不亮這支紫外線燈,以3W來說,容阻式供電是最簡單解決方案,當然比較大功率,需要用其它供電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j表示數學的虛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一張RC 分壓電路供參考

圖電壓標示請自動乘根號2,表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文章就有了,這篇應該能夠看懂吧!http://bbs.pigoo.com/thread-40112-1-1.html

電流小功率低的電路 ...

謝謝大大,那麼我算出來了
我要先算出歐姆然後代入公式中

假設電器電壓為10V,電流為0.3A,取市電220V,50HZ

公式為市電220V-電器電壓10V÷電器電流0.3A

(220-10)/0.3=700

計算出700ohm

之後用公式1÷(2×3.14×赫茲×歐姆)來計算電容容量

1÷(2×3.14×50×700)

=0.00000455F

=0.45uf

請問大大們我的算法有錯嗎?謝謝你們熱心的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燈泡分壓10=220*33.3/(33.3-j/377C)
C=3.79uF
大大我還是卡在了這裡>_

修正算式 10=220*33.3/(33.3+1/377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正算式 10=220*33.3/(33.3+1/377C)

謝謝大大你的耐心解答,學到了好多東西^V^

楼主:
還想問問大大們請問電容這樣並聯接法對於電壓跟電流有什麼影響?

网友:
這是官網產品頁, 參考看看
http://www.cnlight.com/portal/article/index/id/177/cid/57.html

樓主是住對岸?
計算容值, 要改用 50 HZ 計算哦!

另外, 你要確認, 你們使用的電力電錶會不會計算虛功?
若是會的話, 用電容降壓, 會有很大的浪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