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電源供應器 有時開不了機,維修DIY

楼主(2018-08-14):
看了網站上各位大哥們的技術後,心想家中顆FSP電源供應器,也是一樣的.
有時就是開不了機.
打開來研究看看.
所以決定拆開來研究看看.
內部全部都看一遍
只有1個電容最可疑,拆下來測試
結果真的是電容有問題,但手上沒有2200uf DC10V的電容,上網查看2200uf DC16V可以替代.
所以就焊上新電容來試試,
還好電容的体積還塞的回去原來的電源供應器中.
測試5V及12V功能正常,感謝大哥們在網路上的分享,讓我有機會自行維修好這顆電源供應器.
不然荷包可又要失血了.

网友A:
目視能找到壞掉的地方,
雖然是軟的,
恭喜完修!
標題記得打上待修物的型號,
這樣方便大家搜尋.

网友B:
  容值要相同, 耐壓相較原元件 可大勿小, 使用壽命會較長些; 再來即是考慮插件 面積、高度 的問題了.

网友C:
但這會有個問題 ~

就是旁邊那顆應該是負載電阻 , 它可是會發熱的 !

你的電容靠著它 ,壽命難保不減短 !!

(之前電容短命的原因) , 絶對跟它有關 !!

网友:
等一下...Teapo換成GSC,好像哪裡怪怪的。

想起來了,GSC也是爆漿電容中的數一數二的

隱約看到OS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這會有個問題 ~

就是旁邊那顆應該是負載電阻 , 它可是會發熱的 !

也不一定啦,這顆保固標籤是2009.11

時間到,電容也會自行往生

之前我買一堆丟著,結果最近查看發現可以整包丟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也不一定啦,這顆保固標籤是2009.11

時間到,電容也會自行往生

我也有一堆, 沒ㄤ會大肚的 !!

我只是說太靠近它 , 熱情如火 !

只會加速它升天的 !!

网友E:
電容有新鮮度的~~最好將那一梯的電容全部換新,這樣才會長長久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電容有新鮮度的~~最好將那一梯的電容全部換新,這樣才會長長久久~~~

既然要大掃除的話,還是建議選日系的啦,差沒幾塊錢說,沒買到山寨的話,應該可以撐很久.

楼主:
RE: FSP電源供應器(FSP-300-60THA) 有時開不了機,維修DIY

引用 网友A:
目視能找到壞掉的地方,
雖然是軟的,
恭喜完修!

大哥您好:
謝謝您的提醒.小弟初次發文,未來還有望您們的指點.
感恩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值要相同, 耐壓相較原元件 可大勿小, 使用壽命會較長些; 再來即是考慮插件 面積、高度 的問題了. ...

謝謝您的告知,因為本身是機構出身,是看了大家的技術文才想動手看看.
運氣好換的下來.
但還是感謝您的教導

网友:
依我看,電容無需用太好的,這樣以後大家都會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堆, 沒ㄤ會大肚的 !!

我只是說太靠近它 , 熱情如火 !

您說的沒錯,高溫是電子元件殺手無誤.

您ˋ這包也是剪腳過的電容.
這種的似乎爆更快(賣的廠家剪腳又充電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說的沒錯,高溫是電子元件殺手無誤.

您ˋ這包也是剪腳過的電容.

剪了腳應該是準備上件了~

但因某種因素 , 臨時喊卡 !

也許是發現電容品質不良 ~

整包全部都大肚哦 !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改天也來試試看

楼主:
對呀!我也是用試試的心態.碰碰運氣.說不定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