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RANSO 42-C2DF3 (GF) 無畫面,背光亮

楼主(2018-08-14):
RANSO 42-C2DF3 (GF) 開機沒有畫面顯示,背光有亮!
電視故障畫面!
電視背面,有白白的是發霉嗎?
廠牌型號
內部照片
邏輯板上有 12V 進來,FUSE沒斷!
紅框處是故障點,SMD電容短路!
從廢版上拆一顆來用
完修!

网友A:
1. 請問z9g7m0兄, 你是如何找到SMD電容短路?
2. 我在想, 以後我碰到黑亮屏, 我就把所有的電容測量看看是否電阻值為0, 電阻值為0代表有短路, 請問我的想法是否正確?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請問z9g7m0兄, 你是如何找到SMD電容短路?
2. 我在想, 以後我碰到黑亮屏, 我就把所有的電容測量看看是否 ...

1.我就順著邏輯板的12V輸入開始沿路查... 查到的,算是矇到的吧...
2.同樣的故障狀況,也有可能是不同故障零件引起的! 不是每次都電容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就順著邏輯板的12V輸入開始沿路查... 查到的,算是矇到的吧...
2.同樣的故障狀況,也有可能是不同故障 ...

感謝z9g7m0兄的說明.

网友:
SMD電容好像很容易短路,但是在電路板上卻不知道其規格及數值。
看疲酷網上的大大多是取廢版上大小差不多的電容替代,不知這樣對電路是否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