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二支壓線鉗要怎麼用????

楼主(2018-08-14):
1.這支我只知道在有線電視上有看過.....這大多是用在哪????(因為6面形有固定的面積.....不知道哪裡常用到)

2.這支我就不知道要壓什麼,還有怎麼壓了.....

有知道的人可以教一下嗎??? THX

网友:
上面是六角壓接鉗,壓一般Y、O形端子,應該也可以壓同軸電纜,比傳統單點式的壓接鉗好,因為不會破壞絞線的形狀(圓柱形),是發燒音響玩家必備品。

下面則是歐式端子的壓接鉗(圖)。

网友:
30年前的RG58 RG62同軸網路線有使用第一把夾BNC接頭

网友:
兩把壓接鉗用途
誠如樓上前輩之解釋

下列圖片是類似功能的壓接鉗,端子壓接成形外觀
純示意壓接後之端子斷面 (六角或四角形)

网友:
第二支是壓針形端子,一般監控系統配接線常看到12~22AWG的線走弱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