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seagate 1TB硬碟壞軌維修疑問

楼主(2018-08-15):
大家好

我有一顆三年保固seagate 1TB硬碟, 今年第二年, 還在保固內
狀況是: 最近開程式時, 會卡很久, 甚至在系統卡住時, 碼碟會咔~~咔~~咔的聲響, 我想依使用的經驗, 應該是有壞軌了, 而大家一定知道壞軌又分邏輯壞軌和物理壞軌, 根據 seagate 網站說明, 應使用 seatools 做維修, 如無法修再進行更換 (其實拿去聯強就說修不好, 也會換一顆良品)

我現在的問題是, 我在A台電腦進行常規短檢測, 到87% 就卡了一天, 表示應該可能是物理壞軌
但今天拿到公司進行各項測試, 除了目前正在常賛長檢測還在跑, 其他的檢測都過關
有沒有人遇過這樣的情況??在A電腦測不過, 在B電腦是檢測沒有問題.
原則上我打算做一次龍修, 除此之外, 是否有人建議直去聯強更換良品??

p.s: 不過我已經將資料刪除, partition 清掉了

网友A:
會不會是SATA線不良?

网友B:
一般是保內直接送修,除非硬碟內有資料必須備份,這就要準備coco了。

是外接硬碟嗎?我記得雞排外接硬碟有個小問題,拍張SMART數值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保內直接送修,除非硬碟內有資料必須備份,這就要準備coco了。

是外接硬碟嗎?我記得雞排外接硬碟有 ...

內接式的硬碟, 硬碟還在常規長檢測, 晚點拍
其實我個人都不太相信這些數據, 就算 s.m.a.r.t 是正常的, 也不代表硬碟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SATA線不良?

應該不是線的問題, 因為是別顆硬碟在用, 拆掉硬碟插故障硬碟
在原機的線也沒問題, 現在裝了另一顆硬碟使用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應該不是線的問題, 因為是別顆硬碟在用, 拆掉硬碟插故障硬碟
在原機的線也沒問題, 現在裝了另一顆硬碟使 ...

既然聲音都出現了,
讀取頭已快壞損,
直接送維修流程,
建議直去聯強更換良品~
不要猶豫,
因為硬碟越來越慢,
還直接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聲音都出現了,
讀取頭已快壞損,
送維修流程,

還在保固內, 今天在公司做完所有檢測, 都沒問題, 正在做 seatools 的龍修
所以建議直接換了嗎??
拿到公司, 都沒有異狀, 晚上拿回去再看看, 到底是怎麼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在保固內, 今天在公司做完所有檢測, 都沒問題, 正在做 seatools 的龍修
所以建議直接換了嗎??
拿到公 ...

當然直接換,
如果過保再來糾結...

軟體可能會誤判~~

网友:
直接送廠商....因為有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在保固內, 今天在公司做完所有檢測, 都沒問題, 正在做 seatools 的龍修
所以建議直接換了嗎??
拿到公 ...

建議直接換,依個人的經驗,拿來拿去有的時候因為角度、振動…也會造成時好時壞的,以前有顆硬碟…躺著會咔咔咔…後來立起來以後…不會咔了…趕快把資料救出來~就不敢再用那一顆了…

楼主:
謝謝大家, 晚上回家上網查一下, 保固實際日期, 看看是否在三年保固內, 因為買的時候順發是 105年8月
反正資料有備份, 也清空了, 找時間送聯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