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電壓DC->DC模組,哪裡找?

楼主(2018-08-15):
各位大師,
小弟需要一個0.47v的穩定電壓,來驅動1個小馬達。
考慮到誤差,希望是0.3V~0.6V的可調式電壓模組,可是網路賣的至少都是1.25v以上。
請問找得到這種小電壓模組嗎?

或者可以用1個VR,從板子上的7805做一個分壓出來?
(0.47v, 運作電流0.02~0.1 A)
感恩

网友A:
可以試著用麵包板接一個7805的電路加VR調整看看!因該不會太難

网友B:
照一下馬達規格...

零點幾電壓(的馬達)是用在那??

网友C:
用積那做基準電壓
VR做調整
OPA比較迴授
驅動BJT做輸出

网友D:
功率是多少啊?串個電阻限流就好了,要定在0.47v才達你要的轉速嗎?轉速要固定還是可變?0.47V馬達帶的動負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一下馬達規格...

零點幾電壓(的馬達)是用在那??

是CD音響的馬達,不過位置太特殊,拍不到有標籤的面。
....雖然現在沒人聽C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積那做基準電壓
VR做調整
OPA比較迴授

雄大,
小弟弱弱的只找到像這種接法
要更pro的我缺基本功 ~ 哈
希望身邊找得到零件 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是多少啊?串個電阻限流就好了,要定在0.47v才達你要的轉速嗎?轉速要固定還是可變?0.47V馬達帶的動負載 ...

一開始我也覺得用電阻分壓就好了, 會想用可調式是怕影響轉速讀不到片
轉速固定即可
CD本身應是精密控制,但我只是玩票~
我用外接源在0.47 0.02a 下是能轉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大,
小弟弱弱的只找到像這種接法
要更pro的我缺基本功 ~ 哈

這個電路的輸出電壓會高於78xx

楼主:
請問雄大大,我應該用什麼關鍵字去尋找比較恰當呢~

阿我看到新的這篇文,有如神助~
待會兒馬上研究看看

謝謝雄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CD音響的馬達,不過位置太特殊,拍不到有標籤的面。
....雖然現在沒人聽CD了......

其實,我在想....
你應該弄錯了...

電壓不是0.47V
你可能直接用三用電表量的...
一般兩線DC馬達是用PWM去控制速度
(如果是很多線 可能是步進馬達...)
速度很慢時,你直接用電表量,電壓很低...
事實上,應該是PWM的duty cycle的時間很短,
所以(電表量到)電壓很低,但實際上
不是直接用0.47V去驅動馬達的...

註: 你直接接0.47V馬達應該不會動,
你可以先確認一下,不然弄半天白忙一場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雄大大,我應該用什麼關鍵字去尋找比較恰當呢~

阿我看到新的這篇文,有如神助~

搜尋"降壓模塊"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11162417619    <===這個更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照一下馬達規格...

零點幾電壓(的馬達)是用在那??

一開始以為樓主是研究 MEMS 或微型機器人領域 專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試著用麵包板接一個7805的電路加VR調整看看!因該不會太難

78xx系列的規格書
或 通用範例應用電路
可調控的輸出最低電壓大多 3v 起跳
以樓主的要求1v以下的
可能要各位前輩多多提示 & 多燒點腦細胞 用其他方案解決

网友:
SORRY
誤按回覆建
所以此樓是空白

网友:
特殊需求,自己用分立元件做就好了。要幾個 mV 還是 uV 隨意決定。

很久很久以前,看過介紹放在血官裡的幫浦,搞不好是在搞這個呢?

网友:
主軸馬達不會這麼低的電壓,直接上個5v測試看看,除非是那種微型遙控玩具的無鐵芯微型馬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7184014822

輸出再串個二極體降0.7V

這是LM2596模組!!

网友:
引用 网友E:
78xx系列的規格書
或 通用範例應用電路
可調控的輸出最低電壓大多 3v 起跳

因為我以前用的電路很少會把7805再調整!畢竟大部分的都是5V或是12V 可能要再看看是否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C:
是的
LM2596可調式降壓
在輸出端串聯二極體 (0.7V)
再把輸出電壓調降到所需範圍即可
如果串一顆還是太高
那就串兩顆二極體 (1.4V)

网友:
這片可調,不過最低只到0.8,但調高點再加個二極體應可解決
輸入電壓 4.5V~28V
輸出電壓 0.8V~20V
://goo.gl/i7a99c

网友F:
CD馬達沒有0.47V這種規格吧? 0.47V遇到線圈阻抗不就光光了,還能驅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開始以為樓主是研究 MEMS 或微型機器人領域 專題

哇,這個太神奇了, 有種第一次見到好神拖的fee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LM2596可調式降壓
在輸出端串聯二極體 (0.7V)

謝謝雄霸及大家的提點,

上網訂購的小工具已經到了,
前文大家建議有更小更好的, 不過我已經手滑刷了

長相是這樣子,
初步接上去可以動,
至於分壓到0.47v的方法,
因為連找了1小時找不到適合的二極體 or 分壓電阻,
恐怕要傷個腦筋一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CD馬達沒有0.47V這種規格吧? 0.47V遇到線圈阻抗不就光光了,還能驅動?

hi, 一開始我也很好奇,
不過確實會動,且機器也抓得到片,可以內圈的可以播放,中外圍就出現error

它本是調變控制馬達,但本來的控制電路已經推不動,

我用外接電源取得0.47v 0.01~0.02A的值,此時可以運轉並正確讀取
只是讀取很敏感,只要0.4v 或 0.51這種電壓就會error囉

倒是目前想如何從2930模組引出精確0.47V的方法
@.@1-

另外也謝謝
s7c7y
jason680
ericchou
gsm7
xiaolaba
eson0724
大頭順
jeancylee
phuang3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一開始我也很好奇,
不過確實會動,且機器也抓得到片,可以內圈的可以播放,中外圍就出現error

有本書叫...
你以為你以為的就是你以為的嗎?

也許我錯了...
我一直"以為"(馬達)規格很重要 的說...

网友G:
引用 楼主:
hi, 一開始我也很好奇,
不過確實會動,且機器也抓得到片,可以內圈的可以播放,中外圍就出現error

如果是CD的轉動馬達用,不能固定速度,因為內圈跟外圈的磁區相差太多,讀內圈的速度較快,外圈的速度非常緩慢,你只要看一下CD的轉速就知道了,而且它隨時在調速,只要光頭有移動他的速度就會調整,所以還時想辦法修復原有的比較實在。

网友H:
建議把你的機器拍些照,相關電路也是。
還有你的機器型號,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雄霸及大家的提點,

上網訂購的小工具已經到了,

LM2596這模組
戰鬥民族說過
若要

(長時間+大電流)使用狀況下
最好加些散熱措施
參考文章出處 : Performance test and review of 20W DC-DC Step Down Voltage Regul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CD的轉動馬達用,不能固定速度,因為內圈跟外圈的磁區相差太多,讀內圈的速度較快,外圈的速度非常 ...

hi, 確實如您所說,讀內外圈會伴隨不同轉速,
我是在從簡考量下,直接斷開motor與控制晶片PWM供電線,
然後用外接電源供應器找出一個可以完整讀片的小電壓

因為我功力跟備料都不足,大概修不好PWM電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議把你的機器拍些照,相關電路也是。
還有你的機器型號,功能。

hi, 相關的電路照片如下哦
參考的線路圖是用Pin1 pin2供電給馬達,
這塊似是pin15 pin16, 正好旁邊有個連接座寫著 SP電源
我打算直切斷控制晶片輸出motor 電壓的線路,直接用外接電源代替
試播放了2~3片,是可播完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hi, 確實如您所說,讀內外圈會伴隨不同轉速,
我是在從簡考量下,直接斷開motor與控制晶片PWM供電線,
然 ...

應該不可能一個轉速,可以從內圈到外圈都可以讀片,如果可以,設計者又何必讓轉速時常變速?
較早期的光碟機,有的前面面板會有直接播放cd的按健,可以在光碟機只接電源的狀態下播放cd,那種cd的轉速就很快,一片cd播完拿出來都熱熱的。不過也不清楚是否固定速度?
要不去找一台來當播放機?

网友H:
引用 楼主:
hi, 相關的電路照片如下哦
參考的線路圖是用Pin1 pin2供電給馬達,
這塊似是pin15 pin16, 正好旁邊有個連 ...

看來你這台的馬達工作電壓一定不是 0.47V~

网友I:
引用 楼主:
hi, 確實如您所說,讀內外圈會伴隨不同轉速,
我是在從簡考量下,直接斷開motor與控制晶片PWM供電線,
然 ...

既然修不好,試試電壓跟隨器吧。

零件要求不高
VR 1~10K
OP TL062
三極管 NPN

在這個架構下,可以隨您的要求自由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2596這模組
戰鬥民族說過
若要

兄台是pro級應用者,連熱影像都有阿 ~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來你這台的馬達工作電壓一定不是 0.47V~

沒錯,原本PWM送出的電壓介於5V上下,但馬達不會動,不知道是老化還是輸出功率有問題,motor不會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應該不可能一個轉速,可以從內圈到外圈都可以讀片,如果可以,設計者又何必讓轉速時常變速?
較早期的光 ...

嗯,上網google工作原理, 讀取頭會隨圈微調轉速。
考慮到碟片淡出流行了,也考慮過用mp3播放機或無線藍芽取代,甚至是其他的汽車音響....
只是
這台機器輸出是單聲道(????), 不明白怎麼這樣設計。
還有鎖點不一樣(最簡單的問題反而是最困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既然修不好,試試電壓跟隨器吧。

馬上來研究看看!!!
謝謝西易大人

网友:
這種模塊小又好用又便宜

楼主(2018-10-03):
謝謝網友協助,
後來我用2930S+1顆二極體+1個電阻串連到馬達,
可以正常運作了~

~只差手頭沒什麼 CD~
~感謝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應該不可能一個轉速,可以從內圈到外圈都可以讀片,如果可以,設計者又何必讓轉速時常變速?
較早期的光 ...

丫三哥 真是一語中的,
內圈和外圈確實不一樣,我是找個均速,剛好可以讓它從內到外播完
目前就放者讓它一直轉,大概一個星期有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丫三哥 真是一語中的,
內圈和外圈確實不一樣,我是找個均速,剛好可以讓它從內到外播完
目前就放者讓它 ...

你播的那片CD時間是多少,CD標準最大可放74分鐘,超標準是90分鐘,折中一下,如果能用同一個轉速播個80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播的那片CD時間是多少,CD標準最大可放74分鐘,超標準是90分鐘,折中一下,如果能用同一個轉速播個80分 ...

共13首歌,詳細時間沒記,大概50~60分鐘吧。
確實可播,可惜找不到CD ~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