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接法一問

楼主(2018-08-15):
想問問大大們這個無極電容是串聯定係並聯?單個容量是4.2uf,請問串或並後電容容量會有什麼變化?麻煩各位大大

网友A:
單就串並簡單解說:
一、串聯:耐壓相加,容量減半(以相同容值為準)
二、並聯:耐壓為兩者之最低 值,容值為兩者相加。

若以圖片中的接法來看,串並聯的問題,應看後端相關電路,才能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就串並簡單解說:
一、串聯:耐壓相加,容量減半(以相同容值為準)
二、並聯:耐壓為兩者之最低 值,容值 ...

大大你好,我後面的線路只接了兩個燈泡,請問是串還是並,謝謝你

网友B:
別想太多~

我猜他的電路就是這樣子 !!

2個灯分別串了2個電容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別想太多~

我猜他的電路就是這樣子 !!

這樣燈不會亮丫~電容充飽了就等同開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樣燈不會亮丫~電容充飽了就等同開路…

他有說是無極性電容。不知道有沒有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別想太多~

我猜他的電路就是這樣子 !!

大大你對了Orz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