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ONY ICD-UX523F 多功能數位錄音筆維修實例

楼主(2018-08-15):
SONY ICD-UX523F 多功能數位錄音筆維修實例

1.型號~SONY ICD-UX523F

2.正面外觀

3.故障狀況為聲音只能調小不能調大

4.很明顯就是右側VOL + 的按鍵開關故障了

5.打開電池盒取出電池,內有一顆螺絲把它拆下

6.注意~背面上方長條蓋板拆開,裡面也有一顆螺絲把它拆下

7.用撬棒就可輕易分開上蓋

8.把按鍵控制板脫離卡扣稍為移開,注意下方有連結排線勿扯斷

9.LCD面板脫離卡扣慢慢往上翻起,下方連結排線脫離排線扣

10.箭頭所指就是VOL + 的按鍵開關,因導通不良被強壓致底座焊點脫落

11.翻找手機廢板剛好有同型按鍵開關可拆來更換

12.將故障按鍵開關更換良品OK

13.組裝完成測試音量增加恢復正常

网友:
過了第一關找零件,後面就看手巧!

网友:
有時候剛好有"同型按鍵開關"不容易啊... XD

wet大大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