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FSP全漢行動電源無法充電及蓄電 學習 維修實例

楼主(2018-08-15):
正面照,順便準備痞酷鏟
這是底部
敲開它,請小心
打開後
特寫下這個蓋子
電池沒用了,
拆銲,應該知道要拆那裡吧,有銲鍚的地方
絕緣貼紙還要留著用

因為當初拆太快了
所以要靠銲片,銲回去了,

再貼回去
然後銲回去,非常不好焊,
點燈,亮燈了,

网友A:
由照片看起來,很有可能會接觸不良。
電池一定要先刮一刮(或打磨)再上錫,鎳片也是一樣,確定兩方都上了薄薄一層錫後,再把兩方焊接起來。

网友:
所以我拆電池前非常仔細拜讀老大的教學,照著一步一步做就不會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照片看起來,很有可能會接觸不良。
電池一定要先刮一刮(或打磨)再上錫,鎳片也是一樣,確定兩方都上了薄 ...

原來也是要刮過才好上錫阿,難怪我都銲很久也不容易上,又學到一招

网友:
好厲害!恭喜完修

网友B:
焊電池,除了兩邊先刮一刮再吃一點錫,使用不銹鋼焊錫,很好用。沒多少錢!!
改裝電動工具電池,不需要先打鎳片,想怎麼排列就怎麼排!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電池,除了兩邊先刮一刮再吃一點錫,使用不銹鋼焊錫,很好用。沒多少錢!!
改裝電動工具電池,不需要先 ...

感謝分享。

网友:
我後來用這個來焊電池還不錯用
之前都用銼刀磨用這個就不用磨了

网友C(2018-09-25):
請問一下 , 之前有聽過對岸有人焊接鋰電池, 焊到爆炸眼睛瞎掉, 在焊時有無藥注意的地方,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 , 之前有聽過對岸有人焊接鋰電池, 焊到爆炸眼睛瞎掉, 在焊時有無藥注意的地方, 謝謝 ...

會怕,就帶一下護目鏡,
不要火烤,或烙鐵加溫太久,不會爆吧,
除非你是買大陸貨的,

网友:
我記得爆之前電池會先冒煙再起火,且事先電池會發熱到外表產生異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