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宇 美語伴唱機DM2 DVD MATE 不讀片

楼主(2018-08-15):
這家很高級的美語學習公司,有許多週邊學習用品
像是米奇點讀筆 或是這台DVD MATE

一年內原廠免費維修,超過一年寄回原廠免檢修費
原廠報價讀寫頭1700,實在修不下去

不過不曉得是否關鍵字打不對 或是不確定要打什麼規格,不曉得要如何搜尋到正確合用的讀寫頭
懇請版友指點

不曉得可以從一般不要的DVD光碟機拆零件來用嗎?
上面有印型號EP-HD850 露天 蝦皮 都沒有  淘寶有 不過這種電子零件不曉得寄不寄台灣

网友:
可以寄的,找集運公司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47353892810

這一家我有跟他們買過東西  基本上也就是露天下標後  他們幫忙從掏寶買回來
不過要等超級久....說幾天發貨  結果實際收到已經一個月了。

不曉得版友有在掏寶買過東西嗎?
我剛剛按一按下一步下一步 然後信用卡付款 訂單就成立了,感覺蠻簡單。
不過我印象中好像電子類還是什麼類  就算付款買了  好像會被海關還什麼不准寄嗎?
有點淡淡的印象或是疑慮  所以一直不敢去掏寶買東西~~

网友B:
圖片借用一下,紅圈裡面這兩個是調整雷射功率的,一個VCD一個DVD,但我無法確定那個是調DVD的,兩個都作上記號,放上不讀片的DVD,然後逆時針稍微動一下,大概0.5M/M的距離,調整最大不要超過2M/M,如果還不讀片試著往右邊調整,兩個都試一下也就4次而已,祝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片借用一下,紅圈裡面這兩個是調整雷射功率的,一個VCD一個DVD,但我無法確定那個是調DVD的,兩個都作上 ...

謝謝您熱心提供方法。
不過沒有調整過,請問「逆時針稍微動一下 0.5M/M」
是說逆時針90度(1/4圈)試試看 不行就逆時針180度 逆時針270度 最多逆時針360度(完整一圈)
如果這4個選項都不行,就要調整回原記號位置。
然後再換順時針一樣操作,所以每個旋鈕嘗試逆時針4次 順時針4次 看看有沒有救
是這樣理解嗎?謝謝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一家我有跟他們買過東西  基本上也就是露天下標後  他們幫忙從掏寶買回來
不過要等超級久....說幾天發 ...

沒有轉那樣多,一個鉛筆的記號寬度約0.5MM,一次轉一個記號的距離就可以,轉個4次約2MM,兩個都試看看。

网友:
請問樓主您的症狀為何,光碟片放進去上電是
1.碟片不轉
2.轉個幾圈讀寫頭不動
3.轉個幾圈讀寫頭動,LCD顯示NO DISC
4.不放碟片,壓下上蓋開關開機,讀寫頭是否有紅光
5.分別放CD,DVD片,症狀是否都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一家我有跟他們買過東西  基本上也就是露天下標後  他們幫忙從掏寶買回來
不過要等超級久....說幾天發 ...

雷射頭可寄
我上禮拜有買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射頭可寄
我上禮拜有買回來

感謝回覆  今天已經下標購買
而且對岸買一片好便宜 原廠維修報價一片1700
差了十多倍阿  嚇死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今天已經下標購買
而且對岸買一片好便宜 原廠維修報價一片1700
差了十多倍阿  嚇死人 ...

請問運費多少,昨天幫人修USB充電電扇,症狀是可充電,按下開關後3顆風速燈同步閃4下後就沒動作,電路板上除1顆沒絲印8隻腳IC外全部測量正常,研判那顆IC(主控)掛了,淘寶一片電路板3.5RMB,沒屋頂的整台電扇NT70,建議買新的

像這種單價總價都很低的東西,請問在淘寶要怎麼買才不會運費比東西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今天已經下標購買
而且對岸買一片好便宜 原廠維修報價一片1700
差了十多倍阿  嚇死人 ...

請您CDM排線先擦一擦,小弟經驗放太久沒用,排線接觸點會氧化接觸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今天已經下標購買
而且對岸買一片好便宜 原廠維修報價一片1700
差了十多倍阿  嚇死人 ...

大陸買要挑賣家評價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有轉那樣多,一個鉛筆的記號寬度約0.5MM,一次轉一個記號的距離就可以,轉個4次約2MM,兩個都試看看。 ...

0.5mm  即0.1公分的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您CDM排線先擦一擦,小弟經驗放太久沒用,排線接觸點會氧化接觸不良

還有可用棉花棒沾潔淨水輕擦/往下點壓擦試.......

网友:
淘寶我常常買運費會分兩次,一個是路上到海外集運場一個是海外到台灣,通常到集運場時會再通知你還要再繳海外運費他們才會寄送,另外也可以叫他們用順豐寄送,貨到時再收運費,但是運費會比較貴

楼主:
淘寶零件終於到了,整顆讀寫頭含支架無痛換上
買來的時候發現接頭不同,淘寶這種(圖左側)應該是原本的樣子(端止也比較好買)
寰宇DVD MATE的有剪掉接上的痕跡(圖右側),不過因為我沒有那麼小的pin
所以就一一剪掉接上...

沒想到還是不會動
讀寫頭會上下動幾下...因為帶動DVD那顆不會高速旋轉,所以畫面LOADING→變成NO DISC

我有比對中間那個馬達的電阻值,和另外一個全新零件是一樣,約8.5歐姆
上電測試 開關OPEN→CLOSE LOADING 讀寫頭會上下動幾下  此時中間帶動DVD那顆馬達為DC 2.1V
請問有沒有前輩會修理類似的狀況??下一步應該怎麼查修?
中間帶動DVD那顆馬達 2.1V電壓正常嗎?還是要什麼東西觸發後才會供給更高正常的電壓呢?
怎麼知道是DVD讀寫頭這整塊模組,還是要更往前查電路板(暈...)

网友A:
雷射頭保護焊點有焊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射頭保護焊點有焊開嗎

不太了解這個意思  所以雷射頭買來是無法直接裝上去使用的意思嗎?

网友D:
借你的圖,新的雷射頭需要將靜電保護焊點要焊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借你的圖,新的雷射頭需要將靜電保護焊點要焊開

焊開之後,明顯有一些動作
雷射頭會發出一些雷射光?的聲音  也會帶著排線左右移動
但是中央帶著dvd的那顆馬達,依舊動也不動~~
此時可以聽到雷射頭在那邊發射的聲音  而中央那顆馬達依舊DC 2.1V

補充內容 (2018-9-5 11:36 PM):
後來再去量 馬達兩條進去的線 DC 0V T_T

楼主:
引用 楼主:
焊開之後,明顯有一些動作
雷射頭會發出一些雷射光?的聲音  也會帶著排線左右移動
但是中央帶著dvd的那顆 ...

找到問題了,完修!^^
一開始那六條細線的插槽,因為沒有防呆,所以一開始被我插反了,導致於其中一個孔洞受損
重新飛線後完修~~
感謝前輩指導
接口沒有防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問題了,完修!^^
一開始那六條細線的插槽,因為沒有防呆,所以一開始被我插反了,導致於其中一個孔 ...

恭喜完修!原廠判斷還是正確的。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