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寶JDD-9988烘碗機不過電維修實錄

楼主(2018-08-16):
小弟於日前在論壇上請教各位前輩捷寶JDD-9988烘碗機不過電
經痞酷網論壇之諸位前輩指導下,烘碗機終於完修了.
1.廠牌型號:捷寶JDD-9988烘碗機
2.狀況:通電後完全不會動作,不過電.
3.處置作為:先將外殼拆掉,檢查溫度保險絲有無燒掉,經檢查保險絲並未燒毀,檢查烘碗機內之線路有無脫落,未發現有電線脫落或燒毀之情況,開始將目標轉移至主機板,先檢查主機板上之各個零件有無燒毀或斷裂,經檢查並未發現異狀,再來就檢查電源有無進來,於是就測量變壓器,輸入端1.2腳經量測為AC 117V,輸出端3.5腳為AC 0-0.08V,明顯電並未送進來,於是將變壓器解銲拆下來,經量測輸入端1.2腳為開路, 輸出端3.5腳亦為開路,初步判斷應該是變壓器故障,造成烘碗機不過電,因這顆NHY-28變壓器之規格不知道,經詢問論壇上之前輩,幸好有sa2086大大告知該變壓器之規格,及ysniwo大大建議從3.5腳直接上12dcv電池 ,代替一下,測試電路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經上電,HEATER,UV,TIMER燈號均有亮燈,一切均正常且有繼電器動作之聲音,經sa2086、 ysniwo、fletcher等多位酷友前輩之指導,建議, 烘碗機故障之問題即將迎刃而解,心中真的是雀躍萬分,於是將橋式整流旁之2顆電容更換成品質較好的同規格電容,待放假日前往高雄市長明街購買AC 110V轉AC 12V之同規格變壓器,豈料沒有店家有在賣這種插PIN式變壓器,當時有求助於露天,有找到一家賣這種規格的變壓器,一顆300元,但因未看到現貨,無法比對PIN腳之間距,於是作罷.當於心灰意冷,絕望之際,所幸有sa2086大大從中部寄來一塊原廠主機板,更換上這顆情義相挺的變壓器後,經送電測試一切正常,連續測試了幾天,一切正常無異狀,烘碗機終於完修了.
4.心得:雖然這次烘碗機不過電之原因,僅是變壓器故障,並沒有很複雜,但因小弟並非電器維修專業人員,僅是與生俱來之好奇心,喜歡拆東拆西,自己DIY.於日前在維修這台烘碗機時,想說上網查看看有無相關之資料時,因緣際會接觸到痞酷網論壇,一般物品維修都有其專業性及機密性,通常維修人員都會留一手,不想教別人,想不到於痞酷網論壇內的各位前輩,竟於論壇內無私的一起討論研究,提供自己的看法及建議,實令我出乎意料.另人家說的網路世界是冷冷冰冰的,想不到素昧平生的sa2086前輩竟還自掏腰包,從中部寄來一塊主機板,這真的是我始料未及,真的令我感動萬分. 謝謝你了sa2086前輩,感恩.

烘碗機正面

烘碗機背面機型型號

烘碗機內部溫度保險絲並未燒毀

烘碗機主機板正面

烘碗機主機板背面

變壓器旁之兩顆電容更換為品質較好同規格電容

NHY-28變壓器

變壓器1.2腳經指針型電錶量測為開路

變壓器3.5腳經指針型電錶量測為開路

變壓器1.2腳經數字型電錶量測為開路

變壓器3.5腳經數字型電錶量測為開路

sa2086前輩從中部寄來之主機板

更換變壓器後,輸入端1.2腳經量測為AC 116.6V

更換變壓器後,輸出端3.5腳經量測為AC 13V

經初步送電後,烘碗機運作一切正常

馬達經上過針車油,運轉非常順暢,沒有雜音

將烘碗機組裝完畢

經測試多日,一切正常,烘網機維修完畢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 大大 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不過變壓器輸出入側同時燒斷有點詭異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也可以買個  機械式計時開關  做on/off   ,再把紫外線燈、電熱絲、風扇馬達並聯

网友:
恭喜完修!換下來有辦法自己研究一下啊!

网友:
恭喜完修
努力不懈 就能成功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買個  機械式計時開關  做on/off   ,再把紫外線燈、電熱絲、風扇馬達並聯 ...

改成機械式 那是無料件下 不得已而為之的

最好能完機修護

网友B:
動手做,就會有收穫,站上熱心前輩超多,是新手們的福氣,大家加油!

网友:
恭喜完修,如果真的找不到良品主機板,請您看繼電器規格,如果負載是12VDAC,表示出橋整後應該是12V,找顆塞的下110V轉12-14V變壓器應該能解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買個  機械式計時開關  做on/off   ,再把紫外線燈、電熱絲、風扇馬達並聯 ...

Good Ide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動手做,就會有收穫,站上熱心前輩超多,是新手們的福氣,大家加油!

認同,隔行如隔山,沒有人生來就甚麼都會的,除了不斷充實基本專業知識外,虛心接受前輩的指導與建議,再經自己的腦部思考,這才是正確的態度,大家一起加油.

网友:
恭喜完修!
DIY學習真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而且主要論壇裡面真的有很多固定很熱心的前輩 學姊 三天兩頭都會上來看看
真的不藏私,給新手很多意見  真心覺得溫暖 (記得飼公狗)

我有次回去看我的主題列表,我的第一篇問題是電風扇
那時候我連電風扇有啟動電容什麼都不瞭解  真的超新手
現在兩三年過去  已經修復了至少50台有了吧~~
完全是癖酷站上熱心前輩的功勞,小小的一句引導解惑
感覺好像沒什麼,卻像種子一樣散播 發芽,衷心感謝

网友:
恭喜完修,自己動手修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