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使用電感會產生負電壓的現象

楼主(2018-08-16):
會使用電容的人比會使用電感的人要多.....
但是電感也有了解的必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kjtiY9gxGM

网友:
原來熱熔膠槍這麼好用,不用為了固定電子零件弄得要死要活的....

网友:
但不知道如果沒有二極體短路掉負壓…那負壓在接LED之前,跑去哪兒了?是會打死電池?還是影響relay壽命?

网友A:
主要會影響繼電器接點的壽命。如果接點是有鍍金的,會被破壞掉。

下圖是OMRON LY系列的繼電器說明書,說明有沒有加二極體的差別。

网友:
電感在狀態發生改變時 會發生反電動勢

在直流的場合  我們可以使用二極體來短路掉反電動勢
那交流電呢?
具有頻率切換的場合呢(例如:高頻變壓器  )

這些場合下  可以使用RC電路 來吸收   更強力的還有RCD電路
繼電器的話可以使用MOV TVS 來作為 狀態改變時的吸收元件
當反電動勢到達箝制電壓時  這些吸收元件就會發生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會影響繼電器接點的壽命。如果接點是有鍍金的,會被破壞掉。

下圖是OMRON LY系列的繼電器說明書,說明 ...

所以是relay就內建二極體保護嗎?我在5年前自己做了一個人體紅外線感應裝置…relay上沒加二極體…但到目為止…relay沒壞過…是5V驅動的relay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是relay就內建二極體保護嗎?我在5年前自己做了一個人體紅外線感應裝置…relay上沒加二極體…但到目 ...

relay的負載端一般不會特別加喔,線圈端比較可能內建。
原因是負載端要看使用者接什麼負載,如果接電阻性負載不會有這種現象。
另外,外接這些元件可能會造成切換時間的延遲,所以如果出廠就內建可能會造成其他的問題。
relay的壽命:電氣壽命約有10萬次,機械壽命有500萬次左右,所以您說的5年*365天,每天也要切換約2700次才會達到機械壽命。

楼主:
加二極體應該不是怕傷了繼電器,應該是怕傷了跟繼電器相連的其他元件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二極體應該不是怕傷了繼電器,應該是怕傷了跟繼電器相連的其他元件吧。 ...

可是二極體是加在線圈端~不是導通的點…一般導通的點會加電容…吸收開關導通時產生的突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二極體是加在線圈端~不是導通的點…一般導通的點會加電容…吸收開關導通時產生的突波… ...

4樓測試電路影響的是,『開關』的接點壽命,繼電器的接點不在電路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二極體是加在線圈端~不是導通的點…一般導通的點會加電容…吸收開關導通時產生的突波… ...

有很多PCB板上的繼電器是由電晶體去控制驅動的

加了二極體在線圈端是為了防當斷電時線圈的反電動勢去擊穿電晶體

网友:
好神奇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