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請教關於將M.2 SSD 2280 切割成2242

楼主(2018-08-16):
大家好 小弟有個問題想請教
因小弟的設備有需要2242 M.2 pcie SSD的需求 但市面上不好買
爬文後發現手上的Toshiba  KBG30ZMV256GSSD (m.2 pcie 2280) layout 與Toshiba  RC100 M.2 SSD 2242幾乎一樣
因此萌生了把ssd切掉的想法
這顆2280 SSD 與 2242的長度比較
(2242 是短的 第一張圖內的第一個  2280是第二第三個)
預計打算這麼切掉(黃色的部分)
另外我發現網路上有款RC100長的很像
看起來不限沒有經過那邊
不過這應該是多層板 所以目前不敢貿然行動
想上來請教各位先進 如果這樣子切 會不會有什麼風險呢?

网友:
誰知道有沒有線路在裡面....

网友A:
先拿電表量看看那些貫孔相對應的點有沒跟主要元件相通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拿電表量看看那些貫孔相對應的點有沒跟主要元件相通短路的

測量發現
後半的貫孔都有導通
同時與電容的一端、部分跟腳導通
如下圖紅點與紅框標示處
背面主要是貫孔有導通 也與正面的
這些前端金手指與貫孔導通的 金手指之間也互相有導通
也跟最後方半圓形鎖螺絲處有導通  推測應該是接地?

网友:
縱使切了可以用,保固鐵定是沒了,這樣到不如找二手的。

网友:
你要問(你自己)一下...

1. 自己用或實驗用
  自己用或實驗用 試試可以
  正規就別這樣搞(除非停產買不到/價格貴好幾倍...)

2. 不切能不能裝上去
  只要有空間,其實斜斜也是可插上去...
  只是會插座變形...

3. 切下去
  1,2都不能解決問題...
  就是要切....
  A: 多出來的部分有無零件
    看起來沒有零件
  B: 多出來的部分有無電器特性接點
    好像有接地點,可能有作用,也可能沒有作用...
  C: 切下去...
    A,B都沒有太大問題,真的給它切下去
    C1: 切下去,注意PCB變形問題
    C2: 切完,檢查有無零件缺少
    C3: 短路問題,多層板切下去要小心
    C4: 固定問題及電器特性問題(例:接地)

====================================
最後,真的要切...
1. 風險評估
  作好 切下去 報癈 的最糟結果的心理準備
2. 沒有保固
  肯定就沒"保固"了...
3.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1,2沒問題,就就....切吧

网友:
誠心建議把她賣了
換張二手比較省事
別搞那些麻煩手工
誰知道切下去會怎樣
運氣好繼續用
意外就是垃圾

网友:
切一切做實驗,
不切什麼也無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測量發現
後半的貫孔都有導通
同時與電容的一端、部分跟腳導通

那些貫孔是為了PCB板貼合增加強度故與地相通,判斷為兩面都是地

网友:
個人覺得風險很低
一般短的layout的出來的話,就不會故意拉線到後端
且controller一樣的話,layout幾乎都會沿用
而且M.2的pin define相對單純,只有controller或是flash顆粒的某些電阻或電容會擺後面
所以切掉後段我認為沒什麼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家一堆怎會不好找勒

這些都不能用 創建的是SATA 我的設備必須要使用
M.2 nvme pcie 2242 SSD Single-sided Modul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貫孔是為了PCB板貼合增加強度故與地相通,判斷為兩面都是地

如果兩側都是接地面  裡面的夾層 會不會有藏電源或訊號的線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兩側都是接地面  裡面的夾層 會不會有藏電源或訊號的線路呢?

電源應該有一定有一層是跑電源,DATA線另跑一到兩層,但按理說高速線不會繞很大的彎到外面再繞回來,但我不能保證他沒這樣跑

補充內容 (2018-8-17 12:22 PM):
按理來說貫了這麼多密密麻麻的孔不太可能走線

楼主:
我後來試著打一個洞測試 要來當鎖點的
打洞後可以正常使用
看來是可以放心切下去了
再來找找小蜜蜂試試

謝謝大家

楼主:
我用小蜜蜂鋸斷了  可以正常使用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