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錯了!電腦USB孔充手機超傷 這3種充法最燒電池

楼主(2018-08-17):
都錯了!電腦USB孔充手機超傷 這3種充法最燒電池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BvGV06?utm_source=lineshare

原始出處:
https://news.tvbs.com.tw/tech/97 ... amp;utm_medium=line

-------------------------------------------------
我有看了很多則留言,幾乎是一面倒的認為全篇都在胡說八道。

不知道各位達人認為如何呢?

网友:
這家電視台水準很不好,不看也罷!

网友:
邊玩邊充手機溫度高是因為電池充電有溫度、手機晶片因為忙碌也有溫度…並不是因為電池邊放邊充造成的,有試插著測電流的usb線,正常充電時是1A,但如果開營幕來用手機時,usb線也跑到1.4A,所以電池並沒有放電;那如果此時用的充電器是電腦的usb,或是充電的變壓器只能提供1A的電流…那充電的速度就會因為邊充邊玩…充比較慢…但鋰電是慢慢充好呢…還是快充好呢?就見仁見志了…

网友:
"專家表示,電腦的USB槽電力不穩,會隨著電腦的使用忽強忽弱,間接讓接收的手機電板損壞,減少電池壽命。"
專家用的都是不良主機板.. 不能怪專家!!

充電的線材也有很大的關係!
買個USB 電壓/電流錶, 充電時觀察一下, 數據說明一切!

网友:
每次看到這種文章都快吐血.
從來沒看過一篇是全部說對的.

1.電量還剩30%至50%時充電:
讀到的30%其實不是電池真實容量的30%,一般手機的0%都顯示大約3.6V.
一般18650過放電的保護都會設定在大約2.8V附近,只要高於過放電保護點根本就不會傷到電池.
鋰電池會傷就是過放電和過充,還有高溫充電(超過45度).

2.充電中使用手機:
當手機過熱時根本無法充電,溫度正常情況下會有充電充不上去的問題反而要確認是否供電端是否無法輸出或是線材傳輸損失.

3.電腦的USB槽電力不穩
桌機電源不穩早就被使用者幹翻了,肯定有當機情況.
筆電也是同樣情況.
電腦電源保護做的比外面買的543充電器還好.

网友:
第一條是對的

网友:
第一條有時候是對的,有時候是錯的。
看設計者規劃0%的時候電壓是多少,有時候為了讓使用時間比較好看,
會抓得比較接近臨界值,就會容易傷電池
EX: IPAD3, HTC蝴蝶機2代...(因為有人喜歡用到沒電了還不充電掛了)

网友:
是對也不對。

電量低時,充電又玩手機,電池充電是滿電流,加上手機運作中,所以整體電流與熱(電池與dc to dc converter)都會達到最大值。

在 usb 規格裏,是有定義這些的。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SB#Power
Low-power and high-power devices
Low-power devices (such as a typical USB keyboard) may draw at most 1 unit load (1 unit load is 100 mA for USB devices up to USB 2.0, while USB 3.0 defines a unit load as 150 mA), and all devices must act as Low-power devices when starting out as unconfigured.

High-power devices (such as a typical 2.5-inch USB Hard Drive) draw at least 1 unit load and at most 5 unit loads (500 mA) for devices up to USB 2.0 or 6 unit loads (900 mA) for SuperSpeed devices.

一開始很多 notebook的設計,單 port 輸出的電流是沒那麼大,一般的基本需求就是單port 500mA,在那個時代是 ok的。
所以你可以發現有些 usb 外接硬碟是設計利用2個port並連輸出,擴大電流來用。
且有些廠商偷料,並非設定單port輸出500mA,而是系統只保留 500mA輸出留給 usb,而拉出2-3個port。
後來 usb 充電慢慢變成標準化後,廠商自行把這個port的輸出規格往上拉,當作是它們的附加價值,讓現在常見的手機 5V/1A or 更高的電流充電能正常使用。慢慢的就大家都跟了上來。

當電流不足的時後輸出,會拉低輸出電壓,是真的"不穩",只是會怎麼壞/壞那一邊/或當那一邊,是依電路設計來決定。燒電腦USB端的 LDO/PWM IC 機會很大。
這種狀況是可能發生在老舊電腦的設計。新的設計如上述所說,廠商都自行提高了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