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Pioneer DV-535K DVD 退片後自動收回及無法讀取徵求可以完修者..

楼主(2018-08-17):
如題!小弟有上網投標一部Pioneer DV-535K DVD機器,拿回來修後原先以為把退進片的微動開關清一清就可以完美解決退片後自動收回的故障,可是清完後還是一樣無法停住.所以在此徵求廣大的痞酷大大門,有誰自願帶回維修並完成完修的勇者,回饋就是
把完修的過程PO在痞酷網供大家提昇功力....可是要自取
物品在新北市 泰山 楓江路上(五股交流道下來即可到達)
一瓶飲料回報可有可無?

网友A:
進退帶的皮帶更換、
應該可以完修。

网友:
進退帶的皮帶更換、
應該可以完修。
讀取不良可能雷射頭老化、
或許調整雷射頭附近兩個VR、
還能撐一段時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進退帶的皮帶更換、
應該可以完修。

有年紀的皮帶設備
鬆弛確實是問題之一
換新皮帶可減少一個變數

不過
已可退片,但收不回去
皮帶影響的佔比
可能就沒那麼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可退片,但收不回去
皮帶影響的佔比
可能就沒那麼高了

或許試試、
我拆過很多台光碟機…
也爬過很多文章。

网友:
印象中,也曾揀過一台Pioneer的DVD,問題也是退片後過個一兩秒拖盤就自動收回去了,但那台也就是這個問題而已,讀片倒是還算正常,不是很勤快的我當下也沒維修,就這樣過了一兩年,DVD被大量拋出,那台DVD也被我替換掉了,現在看來,或許是通病吧。

网友(2018-10-23):
最近處理一台DV-636D,狀況也是托盤出來後馬上縮回去,分解位置檢知開關清潔後有修復,但那片金屬彈片壓回去感覺卡不太住,去電子材料行花30元買一個來換,這顆開關很容易買到。

這顆開關氧化很嚴重,用接點清潔劑不見得可以洗掉氧化層,要用小起子或電表探棒尖端慢慢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