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 想Buy 冷媒高/低壓錶 ,用於R134A系統 - 有沒有推薦的

楼主(2018-08-18):
如題 :

想請教前輩有沒有推薦的
主要應用於R134A冷媒系統
1. 要撐得住2~3年 (不要爛太快的)
2. 較平民化的 (口袋子彈不夠力,但C/P值合理些的)
3. 哪邊購入
4. 若一時興起,要來篇各種冷媒教學文也很感謝。
5. 或有其它高C/P值推薦的 (價格先擺一邊,子彈無上限的狀況下)

先謝謝閱題,感恩了

网友A:
一般表頭沒摔到要壞也不容易
只建議那旋轉頭要鐵製的 不要塑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表頭沒摔到要壞也不容易
只建議那旋轉頭要鐵製的 不要塑膠的

也有點怕
1. 內部閥門不耐開/關,用久了會自漏影響判別
2. 內部膠類 (O環或墊圈類)擺著放一年後,會自然分解或硬化,
3. 連接管材硬化漏氣

上述三點
是之前購買過空壓機後體驗到的 (貪廉價產品)
不堪時間考驗
接連面對到的問題
空壓機主要零件幾乎快換完一輪了

网友:
買大廠都沒有使用問題
不會只使用一兩年就壞

网友:
我自己是買了一組"黃傑克"的表組
也是久久才會用到一次
應該至少有3年以上了
沒發現異常
只是軟管有稍微硬了一點
也沒有發生劣化or龜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