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5820TG, ATI 顯示卡掛掉 RADEON HD6550M[已完修]

楼主(2018-08-19):
同學拿來, 說原來好好的, 據說最近更新自動更新WIN10, 開始登入就一直閃屏沒法看到桌面.
送來看了一下, 覺得有可能中毒或WIN10掛掉, 重新安裝 WIN 1803 後看來很正常. 可是自動更新後同樣的毛病.
BIOS 內選 GRAPHIC, 選項有 DISCRETE 和 SWITCHABLE

如果選 DISCRETE, 開機已經看到 BIOS 花屏, 選 SWITCHABLE 則BIOS畫面正常, 估計是開機用INTEL內定的顯示卡, 但是登入WIN10它強迫自動切換到 ATI的顯示卡並且自動更新, 不成功就一直閃屏沒法看到桌面. 說明ATI 顯示卡 RADEON HD6550M 有問題, 請問有電路圖或者如何修復. 下面的圖其中之一是拔除硬碟測試BIOS的畫面, 所以出現沒有操作系統的字樣.

网友A:
看情形應該是顯示晶片掛了 圖紙的話要拆機看一下板號
這板不知道對不對
Acer Aspire TimelineX 5820TG (Quanta ZR7B).pdf (953.63 KB, 下載次數: 49)
禁用獨顯
dGPU_PRSNT#=將電阻從R240改為R239

网友B:
這台都會壞ATI那顆,
但你說更新後才出問題也有可能是win10的驅動不合,
建議你先重灌win7確定一下再換顯示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都會壞ATI那顆,
但你說更新後才出問題也有可能是win10的驅動不合,
建議你先重灌win7確定一下再換顯示晶 ...

1503更上去的用到1803就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情形應該是顯示晶片掛了 圖紙的話要拆機看一下板號
這板不知道對不對

謝謝,稍後看看,請問怎樣最簡單斷了ati那個供電,讓win10不再偵測到它存在,就可以繼續服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稍後看看,請問怎樣最簡單斷了ati那個供電,讓win10不再偵測到它存在,就可以繼續服役了 ...

要等你拆機確定板號才能看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都會壞ATI那顆,
但你說更新後才出問題也有可能是win10的驅動不合,
建議你先重灌win7確定一下再換顯示晶 ...

沒那晶片,打算閹割最省事,文書用途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等你拆機確定板號才能看電路圖

好的,謝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等你拆機確定板號才能看電路圖

版主你好, 這個底板只看到這個號碼
估計對應DAZR7BMB8E0, REV:E底板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 這個底板只看到這個號碼
估計對應DAZR7BMB8E0, REV:E底板號

上面的電路圖沒錯 那裏有教怎麼改
當然我不清楚方法是不是正確

楼主:
經過板主幫助, 另外在網路上也看到另外一份電路圖, 很明顯同樣的電腦, 有分 ATI 和 NVIDIA 兩種 GPU

既然有了電路圖, 學習看看, 來個紙上談兵, 電腦已經舊了, 不算值錢, 也不急用, 當作學習的工具, 玩一下也好.

ATI 的 GPU, 參考板主給得的資訊, 看看第一個零件, 供電是否正常. ATI 的GPU, 看到新鮮的名字 PARK MADISON ? 肯定是暗號

ATI 的 GPU, 供電的主軸, 也有兩個選項, 還是打暗號...?

ATI 的 GPU, 看到了印象中 BIOS 又有這個關鍵字, DISCRETE

楼主:
繼續按照板主提示的關鍵字 "dGPU_PRSNT"
搜尋, 結果找到兩個地方有顯示, 通關密語, 也發現了板主所描述的 R239, R24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稍後看看,請問怎樣最簡單斷了ati那個供電,讓win10不再偵測到它存在,就可以繼續服役了 ...

在重灌完能進入正常顯示畫面的WIN10的時候.
進裝置管理員把外接顯卡裝置給停用?

楼主:
然後呢,,,,, 好奇, 有關 GPU 不正常, 那看到 +VGPU_CORE, 有個 MAX8792, P44 頁, 有空翻一下, 挖呢... 那個 IC 的印字小到不行, 不用放大鏡和適當的光源, 還真眼睛脫窗. 而且分開3行印字, 完全沒有 MAX8792 相關.
ADC
NDT
+

網路上找一下, 真有那麼一個 IC MAX8792, 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 ... lators/MAX8792.html
搜尋圖片, 也有這個相關的印字, 當然淘寶貨的賣照,
PCB上面也有 PU1 的編號
那確定這顆IC是 MAX8792 沒錯了

到底看來何用 ? 以前老大說的, 電器要用電, 電路也要用電, 故障的話最容易也最可能查到供電是否正常.
所以就學以致用, 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重灌完能進入正常顯示畫面的WIN10的時候.
進裝置管理員把外接顯卡裝置給停用? ...

WIN10不行, 裝了 1803.17134.1, 實驗過不讓它偵測ATI GPU, 後來過一陣它自動更新就馬上死了

楼主:
就算有了參考的資訊, 但是純粹看線路圖, 沒有PCB 平面分布圖, 要在這個底板上找到相對應的零件或者零件放置號碼, 基本上眼睛還是看到脫窗.

怎麼說呢? 比方說, 板主提示, dGPU_PRESNT#, 這條訊號的全名大概可以寫成 digital_GPU_PRESENT, 意思大概是 GPU_存在的訊號, # 或許表示低電平有效.

再另外看 dGPU always exist, 應該是說明 GPU 永遠存在, 因為焊在底板上, 那個 TP10, 估計是 Test Point 10, 量測那個測試點的電壓, 應該是0V, 或許就是低電平. 轉移到看PCB實物, 找找看在哪裡, 找 TP10 或者 R240 的白色印刷字體, 開始用世界上最精密的掃描系統尋找 (人的眼睛), 結果最精密是沒錯, 不過效能低到無可再低極限, 就是找不到. TP8, TP9, TP12 卻看見了

所以有個想法, 有沒有工具, 拍張清晰的照片, 它自動給你搜出最接近的圖案或字符, 那不是免了眼睛辛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有了參考的資訊, 但是純粹看線路圖, 沒有PCB 平面分布圖, 要在這個底板上找到相對應的零件或者零件放置 ...

零件應該在獨顯芯片正面或反面附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有了參考的資訊, 但是純粹看線路圖, 沒有PCB 平面分布圖, 要在這個底板上找到相對應的零件或者零件放置 ...

參考一下

楼主:
原來要這樣看, 先是按照 L大的指引, 找到了 T239 還有 T240 的白色印字
花了好一陣子, 比劃比劃, 終於看到 TP10 白色印字, 可拿個 T 真看不到
然後, 這樣比劃, 應該終於看明白了那些標識的用意
應該是這樣, 不過.......那麼小顆的 10K 電阻真為難
大概進入實戰階段的方向確定了

不過圖很糊, 放大一點是試試看, 左中右分別是 R239, TP10, R240 的位置
真的 R239 沒上零件

另外再看到 IV@, SW@
估計還是打暗號, SKU 代表啥也不清楚, 反正實驗就會有結果

驗證一下, 電路的走線這樣的.

測試的目的是把 R240幹掉, R239 補上個10K, 這樣, dGPU_PRSNT# 將會永遠保持在 3.3V, 告訴底板, GPU 不存在.....真的這樣嗎...拭目以待.

楼主:
沒有好工具輔助, 這東西真的會眼睛脫窗, 全靠一個放大鏡, 今天就給它修復看看, 頭一遭修理電腦底板.

運氣好, 把 R240 移到 R239 的位置, 確認 TP10 由原來 0V 變成 3.3V, 應該完畢.

測試看看, 開機果然 GPU 完全沒有出現, BIOS 內的選項也消失了, 自然問題也解決, WIN10 繼續服役的文書機, 交差了.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好工具輔助, 這東西真的會眼睛脫窗, 全靠一個放大鏡, 今天就給它修復看看, 頭一遭修理電腦底板.

恭喜完修 標題幫你修改已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標題幫你修改已完修

謝謝版主. 若有時間的話, 其實想更深入了解這個故障的, 好多次都遇到 ATI 的 GPU 3-5年內都有問題,
到底是熱死虛焊周邊, 還是 GPU 內部出問題, 迷.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版主. 若有時間的話, 其實想更深入了解這個故障的, 好多次都遇到 ATI 的 GPU 3-5年內都有問題,
到底 ...

其實這個問題要問作維修的 NVIDIA 的重新植球有機率可以再撐一段日子 ATI的重新植求不一定會好

网友D:
請問如何判斷哪型筆電有這種可以關掉獨顯的福利

小弟手上一台ASUS A6KM,開機約30MIN後會當機,原因應該是NV44獨顯空焊,由於機型老舊,花錢維修划不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如何判斷哪型筆電有這種可以關掉獨顯的福利

小弟手上一台ASUS A6KM,開機約30MIN後會當機,原因應該是 ...

個人推估
晶片組應要有整合式繪圖功能才有後話...
ACER 5820TG 是選用 Intel HM55, 內建繪圖輸出
ASUS A6KM 是選用 SIS 756, 沒有內建繪圖輸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版主. 若有時間的話, 其實想更深入了解這個故障的, 好多次都遇到 ATI 的 GPU 3-5年內都有問題,
到底 ...

請問實務上ATI跟Nvidia  正常使用有定時處理散熱,那一個獨顯比較耐用
新品介紹都偏好Nvidia,理由是效能較好
維修案例則是Nvidia比例較高,理由不外高熱衰退
但是提到ATI獨顯晶片,又是一片哀鴻,原因是難焊,常常溫度曲線沒抓好,直接搞死新晶片

如果獨顯掛了可以直接關閉改用內顯,小弟會直接這樣將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實務上ATI跟Nvidia  正常使用有定時處理散熱,那一個獨顯比較耐用
新品介紹都偏好Nvidia,理由是效能 ...

C大太抬舉了, 本身並非靠這個吃飯, 也是因為想試試這概念可否修復.
有電路圖和PCB零件圖自然很容易判斷, 沒有的話大概很難達陣.
另外還有幾台ACER Z3, 也是類似狀況, 有時間就給他閹割, 不過先要取得電路圖才可. 以前曾問在這壇過如何更新BIOS的, 一樣的壞死GPU.
基本上ATI/AMD/NIVIDA, 都一樣, 你還記得當年NIVIDA賠兩億的事情嗎, 保固過了就你家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如何判斷哪型筆電有這種可以關掉獨顯的福利

小弟手上一台ASUS A6KM,開機約30MIN後會當機,原因應該是 ...

這個合用嗎, 網上下載的
ASUS A6K 電路圖, 好像沒有可切換的 GPU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合用嗎, 網上下載的
ASUS A6K 電路圖, 好像沒有可切換的 GPU

多謝指導,小弟找了一些筆電電路圖,只有像您這種整合橋有接LVDS的才有關獨顯用內顯的福利,也就是老筆電都別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