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前輩這項電子零件是什麼

楼主(2018-08-19):
請問各位前輩這項電子零件是什麼.謝謝

液晶電源板零件

液晶電源板零件

网友:
幾年前好像有人問過... 這是 防爆保險絲電阻

印象中 PANASONIC國際 和  FUTABA 日商[雙羽]  都有出產

防爆保險絲電阻  外圈那層陶瓷管 做防爆用

日商[雙羽]-台廠    以下網站 選[FUSING] 下拉後 再選 [防爆保險絲電阻]  裡面右上有型錄可下載
http://www.futaba.com.tw/categories/category_view_tw/144

--------------

某些應用層次 安規會要求 零件故障時 不得解體  以防其殘肢移動造成無法預測的新迴路短路
針對上述情況 , 在保險絲零件上-有防爆處理的手段  有時我們看到的 保險絲 玻璃管=>陶瓷管 就是這目地

陶瓷管是元件商的作法  , 而有時候設計 是組裝'加工'  手段即  保險絲包覆熱縮套管 來完成防爆處理
--------------

如果你維修上找不到 原型號材料時.... 可以考慮上述 多說這段的意思

楼主:
謝謝前輩回覆我找好久

楼主:
對不起前輩因為我對這種電子零件不太懂請問我可以用什麼零件作為代替

网友:
------------------------------------------------------------
免責聲明
本主題 防爆/保險絲電阻代用  只供 學術討論
起火燃燒引起 人身精神財產種種損失 一概不負責
------------------------------------------------------------

這是一種 保險絲 融斷類 的零件 基本上視負載類別而定

請拍張照  用於何種負載板 ... 液晶背光驅動 燈管是CCFL/LED ?

基本上會 考慮  慢熔斷型 保險絲 1A~2A
慢熔斷型 保險絲 1A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32888106196
慢熔斷型 保險絲 2A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32888101180
------------------------
如果  負載板上 電阻保險絲電路  有大容值 電容 (瞬間湧浪充電流 Inrush Current)
基於原始零件 有2.2歐姆 電阻值  有抑制湧浪電流

會考慮  慢熔斷型 保險絲 加上 線繞電阻2.2歐姆 1/2W~1W
一切以負載類別而定

楼主:
前輩這是奇美55吋液晶電視電源板插電時沒帶機紅燈量測輸出電都沒電輸出..謝謝

液晶電視電源板

液晶電視電源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這是奇美55吋液晶電視電源板插電時沒帶機紅燈量測輸出電都沒電輸出..謝謝  ...

你還是好好的檢查一下後面的元件吧 !!
紅圈處元件似乎有過熱跡象 !!

楼主:
好謝謝.我會查看看

网友:
看規格是  防爆保險絲電阻器 (皮膜型)  1/2W  2.2ohm
看規格曲線可以試試看 2A fuse 取代
5樓不是推薦了慢熔斷型 保險絲 1A~2A你可以買來試試

楼主:
感謝前輩的回答

楼主:
RE: 請問各位前輩這是什麼地方壞了

謝謝前面各前輩的答覆..小弟又遇到困難我待機時量大電容都有165V...可是輸出待機電源.都沒電請問前輩可在幫小弟看一下哪個地方出了問題謝謝 因為剛在學習有所不懂請前輩賜教.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