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梯吃人「死亡陷阱」 女保全摔落25公尺慘死

楼主(2018-08-19):
電梯吃人「死亡陷阱」 女保全摔落25公尺慘死
https://tw.news.yahoo.com/%E9%9B ... D%BB-062341689.html

-----------------------------------------
似乎每隔一陣子就會發生一次這種事故,我對此一直百思不解。不禁懷疑是否昇降機的設計有問題?

网友:
是保養有問題,你可以觀察看看,通常是保養後... ...居多。
另外物品有設計年限,時間到了就該更換,通常客戶聽到價格就...壞了再說。
最後最後會是第一線人員被抓去關@@

网友:
所以說  該花的錢還是得花
尤其是跟人的身家性命有關的東西
話說  如果第一線人員有想上申請
但是被上層駁回  那責任算誰的?

网友A:
話說多年前某家公司的貨梯的門壞了很久了,相關部門多次向管理部門舉報,但管理部門的主管都沒有理會,有一天外勞推著整板的貨就連人帶貨由二樓跌到一樓........,管理部門的主管"馬上"批準請人"馬上"來換新,事後好加在沒有出人命。

以上是我親眼所見的案例。
唉!

网友:
所以電梯開門後要看清楚到底有沒有上來? 有沒有停對位置?
不可以看都不看就往裡走... =  ="

网友B:
我先說一下 , 電梯一般有分 貨梯 跟 搭載人的 以及2用的 !!

一般的貨梯安全機置比較沒有那麼嚴謹 , 包括安檢的項目跟時間 ~  (註: 純 貨梯 是禁止 人員 搭乘的)
而搭載人的電梯要求比較嚴格 , 要有固定的時間保養及安檢 !

通常電梯未到達定位 , 電梯門是無法開啟的 , 電梯門是分內外2個門 , 唯有電梯要達定位時 ,
內門開啟有機構連動外門 , 始能開啟 , 單要開啟外門 , 需要使用工具
人工手動方可強制開啟 !!

常常聽見有人說電梯斷纜會像大怒神一樣直接掉落 , 事實上如果是搭載人的電梯, 應該不會有這種情形發生才對 , 就算真的斷了纜 , 電梯的安全裝置會直接鎖死 , 電梯會被固定不會直接掉落才對 !!

有時很難理解事故到底是怎麼發生 , 或許有人說就是故障唄 , 但如果你實際去瞭解電梯的架構  , 就算是故障

也不應該會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

网友:
希望借由這次不幸事件, 這是最後一次了, 雖然很難!

网友:
我有朋友是專修電梯的,其實電梯的使用要很注意,而維修電梯的人員更是要注意安全,有聽過修電梯沒注意後來被電梯夾死的

网友:
電梯保固合約的問題, 有人做這行,就了解其中黑幕!, 很黑的!!!

网友:
每個行業都有他的黑暗面,但其實只要每個人都把本份內的事做好做滿就會少發生很多憾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先說一下 , 電梯一般有分 貨梯 跟 搭載人的 以及2用的 !!

一般的貨梯安全機置比較沒有那麼嚴謹 , 包括安 ...

想請問大大

所以 貨梯禁止人員搭乘
是因為安全機置比較沒有那麼嚴謹的關係嗎?

是啊,有些意外 真的很難想像
像電動手扶梯 不是也會有夾人 吃人的狀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話說多年前某家公司的貨梯的門壞了很久了,相關部門多次向管理部門舉報,但管理部門的主管都沒有理會,有一 ...

以前公司,曾經有人被貨梯關了好幾個小時...直到有人要用的時候才發現裡面有人敲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先說一下 , 電梯一般有分 貨梯 跟 搭載人的 以及2用的 !!

一般的貨梯安全機置比較沒有那麼嚴謹 , 包括安 ...

裡面的控制故障,無法預期會變成如何...
或者因某些故障原因,把安全裝置暫時解鎖...

宜大電梯夾死校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請問大大

所以 貨梯禁止人員搭乘

貨梯是用來載貨的, 當然安全方面是不一樣的 !

合格的電梯內部一定會有安檢合格 !!

載重標示  , 人員逃生孔 , 緊急連絡呼叫裝罝 !

缺一不可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裡面的控制故障,無法預期會變成如何...
或者因某些故障原因,把安全裝置暫時解鎖...

這個我也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

電梯没定位 , 電梯門如何開啟 ~ (內門跟外門是連動的) 有機構連接著 !

我說明一下 , 當電梯車箱到達定位時 , 首先會解開外門的安全鎖裝置 , 接著是內門開啟同時帶動外門 !

1. 電梯未定位時 , 外門如何打開 ? 安全鎖故障 (機械式的) , 但是門還是無法門啟 , 因為門是靠內門帶動的

   除有人用外力強迫打開 ?

2. 當電梯門未關妥 , 電梯是無法移動的 , 有程式保護 , 除非 感測門開關故障 ! 或是電梯瘋了 , 程式暴走 !

補充內容 (2018-8-22 02:06 PM):
[無法啟]無法開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個我也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

電梯没定位 , 電梯門如何開啟 ~ (內門跟外門是連動的) 有機構連接著 !

當PLC故障時候,不可預期他會如何,短路(一直動作) 或者開路(無動作)

1跟2那是建立在正常時候...如果失效的時候就不知道了(不知道保護機制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當PLC故障時候,不可預期他會如何,短路(一直動作) 或者開路(無動作)

1跟2那是建立在正常時候...如果失 ...

你還是沒瞭解我說的事 !!

你自己上網去找有關電梯的結構吧!

网友:
人類發明的工具一直在殺人,像汽車、手機、電扶梯、電梯........

這背後的原因是...速度

可學電影《獵殺代理人》,弄個「人形機器人替身」,大家只要安坐家中,遠端遙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還是沒瞭解我說的事 !!

你自己上網去找有關電梯的結構吧!

抱歉,這部分不懂。

只碰過PL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抱歉,這部分不懂。

只碰過PLC....

電梯外門的開啟, 並沒有直接跟 PLC 有關 ~
就算 PLC 整個爆了燒了, 電梯的外門
還是不會因此而開啟的 , 頂多開不了 !

我用最簡單的說明 如果你再不懂我也沒法了!

假設你家二樓有 一扇門 (比喻成 電梯的外門) , 把當成是電梯車箱 , 那你想要開啟那扇門, 你會怎麼做  ?

首先 你(車箱) 要移動到二樓定位 , 然後 伸手轉動 門把 (解開安全裝置) , 這時後 門 還是沒有開哦 !

接下來你要用推或拉..... (內門開啟連動外門) 方可打開外門 !

補充內容 (2018-8-26 12:28 AM):
這時 門 還是沒有開哦 ! 這時 [] 門 還是沒有開哦 ! 更正

楼主:
宜大電梯夾死校醫 法官判維修員無罪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276573

宜蘭大學電梯夾死校醫…維修員無罪 網友:結果沒人負責?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1208/1068357.htm

---------------------------------------------
其中某技師確實有說這麼一句:實務上都是用到壞。

网友:
這很難定罪吧!

除非有很明顯的證據 , 證明維修人員只拿錢不辦事 !!

基本上這起事故的發生 , 真正的原因都無法釐清 !!

" 女保全摔落25公尺慘死 "

電梯未定位  , 造成人員直接摔落 , 這可能有 九成九是人為的因素 !!

電梯門未關妥 , 夾死人的可能性有 !

但是電梯未定位 , 造成人員直接摔落 , 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

P.S : 以上說的都是載人的電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