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250V的精密電源 菊水KIKUSUI PMC-250

楼主(2018-08-20):
現金3000元+酷幣

酷幣50開始  一次5單位以上

這次不搞花樣了

6月份剛買的 當生日禮物
那時候剛開箱的照片

輸出能力是250V 0.25A

測試LED

還可以測試所有在250V以內的電子元件的崩潰電壓  只要搭配DMM/SCOPE
我已經把TVS與MOV都測完一輪了

网友:
請問最大可以幾A

网友A:
文內有寫 ------輸出能力是250V 0.2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內有寫 ------輸出能力是250V 0.25A

网友:
配件齊嗎?3000 含郵?謝謝。

楼主:
近況  含電源線  跟一對我自製的耐高壓矽膠輸出線
後面的連結器還在  這是原廠標配的

截標8/27  00:15

网友B:
運費怎麼算呢?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運費怎麼算呢?謝謝。

免運費  已含在基本費內

楼主:
結束招標
因為儀器進水了 (奶茶)

還好這台大家興趣不高

网友C:
這種這麼高的直流電有什麼用途,我實在不是很清楚.....除上述量崩潰電壓.....

有人可以介詔介詔嗎???

另外,我最近買了這個高壓直流電源模組......如果不是很常用,這個偶而用用應當也還行吧!

DC-DC 高電壓升壓模塊 45-390V 可調穩壓電源
DC-DC 高电压升压模块 ZVS 电容充电电磁炮45-390V

网友D:
這麼貴的儀器被一杯奶茶搞壞了,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麼貴的儀器被一杯奶茶搞壞了,可惜

要晾乾     散熱片拆下去洗就好    變壓器擦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這麼高的直流電有什麼用途,我實在不是很清楚.....除上述量崩潰電壓.....

有人可以介詔介詔嗎???

可以阿  我之前都是用這個在做些高電壓用途的
高的直流電有什麼用途
你110V直接整流後電壓   可以用這個直接送電
或是一些高電壓的DC-DC  也可以測試APFC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麼貴的儀器被一杯奶茶搞壞了,可惜

奶茶造成的損害聽過很多.....

大部分都是筆電遭殃.......

所以我不讓飲料靠近我的任何東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阿  我之前都是用這個在做些高電壓用途的
高的直流電有什麼用途
你110V直接整流後電壓   可以用 ...

看來跟我猜的一樣.......一般人用不太到........

特別是沒有在設計電路的......更用不到了....

网友:
可量元件在不同電壓下的漏電流,看是不是符合spec 或抓假貨。

网友B:
別讓各式飲食進入實驗室喔!這會產生很多問題的,各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來跟我猜的一樣.......一般人用不太到........

特別是沒有在設計電路的......更用不到了.... ...

對呀  細細想想  這種電源供應器用處不大  低電壓應用時發熱還較高  需要用到50伏特以上

一般用途 78XX系列的穩壓IC都可以提供電源
再配上一台常見的實驗用電源 也就滿足了

當要用時     沒有這台也是挺困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別讓各式飲食進入實驗室喔!這會產生很多問題的,各方面……

對呀  有夠心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種這麼高的直流電有什麼用途,我實在不是很清楚.....除上述量崩潰電壓.....

有人可以介詔介詔嗎???

可以做大功率Stun gun,電磁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來路天也有原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34529891765

上架時間: 2018-08-23 09:19:57
ˊˋ真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原來路天也有原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34529891765

生產日期應該差很多、
外觀都發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生產日期應該差很多、
外觀都發黃了…

還是妳細心
我想了一下 幾張圖看看 也沒碰撞痕  我在想說怎麼價格差一倍  是不是我資訊過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