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 各位前輩 紅外線測溫槍 可以用來量體溫嗎?

楼主(2018-08-20):
各位前輩好

小弟想問一個愚蠢的問題

事情是這樣的 昨天小弟的姪子發燒 阿姨打電話來問我有沒有體溫計 他家水銀式的不小心摔到地上壞掉了

我也沒有體溫計 但是有一支紅外線測溫槍 電子用的

只是好奇 不知道是否能拿來測體溫 雖然姪子現在退燒了

但是還是想問一下

懇請各位前輩指導 是否能量 要量哪裡額頭 腋下? 還是....

网友A:
可以 . 但要腋下比較準一點

网友B:
可以,但誤差太大,數據可靠度?

网友:
我測過, 不準!

网友C:
用料理用的溫度計比較實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料理用的溫度計比較實在

料理用的溫度計也可以量體溫喔 要插哪?

插下去之後 還可以用在料理嗎?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誤差太大,數據可靠度?

喔喔 看來還是不要隨便亂量 以免延誤就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 但要腋下比較準一點

WIN00 大

你是認真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00 大

你是認真的嗎?

不要懷疑~  因為小朋友沒有腋毛 . 所以基本上差不會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料理用的溫度計也可以量體溫喔 要插哪?

插下去之後 還可以用在料理嗎?

肛溫啊~

也可以口含

之後是不是還要繼續料理用,不知道的人就沒關係

還有可以設定超溫警示,反應速度快,高階一點的還有手機連線可以遠端監控溫度曲線

耳溫槍和紅外線額溫槍是我遇到的都很爛嗎,SARS期間,某路線量出來的每個人都高燒,某路線量出來的每個人體溫都只有2x度,大概是這種感覺

楼主:
肛溫下去

再去料理 ....

有點....

网友D:
做阿母ㄟ都用額頭碰......

計阿~你說是不是...

网友:
測生理期, 算安全期, 嗯, 這個好用,一個不準, 就出人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肛溫下去

再去料理 ....

厚,幹嘛這麼屌底,加個塑膠袋啦

屁屁夾住就好了,誰叫你嘟進去的
他娘親會打你喔

网友:
溫度計用法大PK???

网友:
可以,我是測額頭,要近一點,會差一度,

网友:
額溫不準,受環境因素引響太大... ...
腋溫會比較準
要建立測量誤差(拿接觸式電子溫度計比對)
測量體溫方法

各種體溫測量工具比較

耳溫、口溫、腋溫測量
資料來源,網路。

耳、口、腋溫測量時間 誤差

耳、口、腋溫測量時間 誤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阿母ㄟ都用額頭碰......

計阿~你說是不是...

你怎麼知道~~
真聰明...

乖~~

小孩發燒..母親用額頭都可以感覺出來...
測溫度是讓數據說話。

楼主:
各位前輩
太屌了~~~

网友:
紅外線測溫槍 ,測口溫應該可以, 剛試了一下, 37~37.6度,
因為測溫時間很短,容易有不同處的測溫誤差,開槍時吐氣應可減少誤差。

紅外線測溫槍也是槍...會像電影拿槍塞進嘴裡自殺+扣扳機那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肛溫下去

再去料理 ....

洗乾淨就好,不用大驚小怪,料理時都有雞屁股、鴨屁股了...

网友:
以前SARS時期,紅外線測溫槍的確熱銷一陣子(因為耳溫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