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好點子] DIY wallpaper TV

楼主(2018-08-20):
把LCD TV, DVD 外殼拆了再用木板崁入牆裏, 整潔好看,
提供不一樣的思維.
https://youtu.be/0J32w-vkcfQ

末尾有個更改 LED 背光的閃爍頻率,
有人看懂其使用方法原理嗎?

网友A:
這個想法以前就有人做過!我家就剛好有一塊前面的裝飾鋁板。

它其實還有一個鐵框,裡面可裝一片19吋 4:3 含背光的面板,當然也含驅動的硬體,最後鎖上這個裝飾就完工了,線接在牆壁裡面控制按鈕在裝飾板上,只是我暫時找不到那個鐵框了。
為什麼要鐵框?這跟很多螢幕或電視裡面也有鐵框的用意是相同的,那是安全的考量,以前沒有用防火材質外殼(其實我很懷疑有沒有用),一但高壓板或電源板著火時,火會被限制在鐵框中,不會直接燃燒塑膠外殼,但是它也帶來散熱的問題,很多會員在修理時會把鐵框或鐵蓋給拆了,其實是有問題的。

以目前的電視如果把外殼拆了,直接"嵌"在裝潢裡面,安全的問題就比較嚴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想法以前就有人做過!我家就剛好有一塊前面的裝飾鋁板。

防火漆應該可以讓改裝自由一點

防火材料就是指具有一定等級以上防火性能的施工或裝潢材料,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防火等級可分為下列三種:
(一)不燃材料
係指在火災初期,不易產生燃燒現象亦不易產生有害的濃煙及氣體,其單位面積的發煙係數低於30,同時在高溫火害下,不會有變形、熔化、龜裂等不良現象的材料。例如混凝土、磚或空心磚、瓦、石料、鋼鐵、鋁、玻璃、玻璃纖維、礦棉、陶瓷品、砂漿、石灰及其他經檢驗符合中國國家標準「耐燃一級」的材料。

(二)耐火板
係指在火災初期,僅發生極少燃燒現象,燃燒速度極慢,其單位面積的發煙係數低於60,同時在高火害下沒有變形、熔化、龜裂等不良現象的材料。例如木絲水泥板、耐燃石膏板及其他經檢驗符合中國國家標準「耐燃二級」之材料。

(三)耐燃材料
係指在火災初期時,僅發生微量燃燒現象,燃燒速度緩慢,其單位面積的發煙係數低於120,同時在高溫火災下,沒有變形、熔化、龜裂等不良現象的材料。如耐燃合板、耐燃纖維板、耐燃塑膠板、石膏板及其他經檢驗符合中國國家標準「耐燃三級」之材料。

再者,防火材料除上面明列者外,須取得內政部防火材料審核認可通知書或經濟部商品檢驗局檢驗合格證明書,才符合規定。

楼主:
看看這個 LG oled 安裝覺得很類似 diy,
只是把排線扁平化, 電源與主板外接成一個盒子,
把發熱部分不要嵌入牆中, 安全性會高一點.

网友B:
末尾有個更改 LED 背光的閃爍頻率,
有人看懂其使用方法原理嗎?

樓主若問的是硬體
大概是背光電源
加上開/關切換電路,將背光閃爍率提升到60次/秒

原理 :
當影像更新率
快過眼球視覺暫留速度
大腦就以為影像更連續&清晰
(眼球視覺擷取速度好像是 24次/秒)

影片中加強背光閃爍頻率
也間接的將畫面投射到眼球的畫面更新率提高
這樣觀看影片時視覺暫留現象更強烈,讓人感覺動態畫面更連續了

网友:
抱歉忘記按回覆了。

應該是指LED電視採用PWM(脈衝寬度調變)調光方式所衍生的問題,因為PWM調變會造LED光源開關的現象,調變頻率太低時,看起來就會閃爍。
但是剛才查了一下資料,廠商早就知道這個問題,所以調變頻率都設在100~200Hz之間,那個作者多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個想法以前就有人做過!我家就剛好有一塊前面的裝飾鋁板。

WISH大我只看到椅子,不要虐待學姐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SH大我只看到椅子,不要虐待學姐阿~~

都是她在虐待我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末尾有個更改 LED 背光的閃爍頻率,
有人看懂其使用方法原理嗎?

我覺得應該是調降銀幕背光閃爍頻率與影片來源 fps相同(蠻多電影片是 24 fps),
所以他說要調暗四周光線, 如同看電影一般.

网友:
可以加片玻璃或是壓克力,防螢幕被異物K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