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明谷公寓對講機MG-200B接wifi無線控制板接法?

楼主(2018-08-20):
大家好~家中公寓一樓大門採用明谷的MG-200B公寓式對講機
一樓大門鑰匙很難開~別的住戶有的人開的起來
有的轉老半天就是打不開~~也就是我!
都需要按門鈴且剛好有人在家才方便開門~
有看到WIFI繼電器可用手機控制開啟大門想請教先進如何更改

請問我AC24V的變壓器是需要幾A的功率?2A即可?

另外電鎖CK接KL1的話COM端的接法?
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
1. 2A夠用了
2. 參照第三點說明, 要拍圖片。COM應該是接GND(請測量確認)

网友:
WIFI板子的NO要自己確認

方法一   請詳閱原廠說明

方法二

网友:
先看看你家室內機接線開門的方式,看起來像是[KL1&-(B)]?

是常閉或是常開?

如果是常閉,繼電器的(CB&COM)要跟[KL1&-(B)]串聯

如果是常開,繼電器的(CK&COM)要跟[KL1&-(B)]並聯

鎖頭不好開,用WD40或針車油稍微潤滑一下就好,有必要搞這麼複雜嗎?

把鎖頭的問題解決(治本),就不用加裝遙控開門(治標),

不然你家的問題解決了,那其他家的問題還在啊!

小弟的做法會先解決樓下鎖頭問題!想玩遙控再自己搞。

网友A:
有沒有向 "好開" 的住戶借那一支鑰匙去拷貝一支試試過?
有時候, 只是鑰匙幾齒小小的差異, 卡不到鎖頭內的珠珠, 當然不好開..

再來, 如果用戶都同意使用Wifi開關, 樓主才有機會將Wifi開關裝在總機.
不然, 就只能放在家裡的分機旁..
如果Wifi開關沒辨法連上網路, 那也只能用AP模式遙控...
也就是當你要開門的時候, 手機要連到Wifi開關的AP..
這樣不見得比較方便耶...

网友B:
鑰匙孔用久了、
缺潤滑、
真的可以用針車油……
不用那麼麻煩用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B:
鑰匙孔用久了、
缺潤滑、
真的可以用針車油……

應該不是上油的問題~是真的很難開!
還是會希望由家裡的話機來改WIFI開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向 "好開" 的住戶借那一支鑰匙去拷貝一支試試過?
有時候, 只是鑰匙幾齒小小的差異, 卡不到鎖頭內的珠 ...

想由家裡話機那邊做更改~
手機不離身~想在家改WIFI繼電器開門備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由家裡話機那邊做更改~
手機不離身~想在家改WIFI繼電器開門備用

那很簡單啊!
就把WIFI繼電器的常開接點並在家裡話機那個開門按鍵的接點上不就好了?
等於就是並接一組開關在家裡話機上而已!

可是, 你選的WIFI繼電器有點放功能??
就像是家裡話機開門時那個按一下就放開?

楼主:
目前運作模式是樓下門鈴按下/對講機會響/話筒可拿起對話(樓下沒按鈴前話筒無法對話)
門鈴響話筒拿起時/電鎖1(KL1)會亮/按下電鎖1可開樓下大門

話機後面接線方式
T-棕色
R-橘色
KL1-藍綠

直接改話機端因為需要樓下按鈴/話機電鎖才會通電可按下開啟
一般直接按電鎖是無法作用的!請教大大們這狀況我該怎麼由話機端改WIFI繼電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運作模式是樓下門鈴按下/對講機會響/話筒可拿起對話(樓下沒按鈴前話筒無法對話)
門鈴響話筒拿起時/電鎖 ...

如社區有管委會的話,通報管委會請人維修,
因為是所有住戶出入口,而且應該不用自費吧。

若無管委會,只要所有住戶同意的話,請人維修或更換鎖頭、或磁扣感應系統,
這樣後續較不會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社區有管委會的話,通報管委會請人維修,
因為是所有住戶出入口,而且應該不用自費吧。

老公寓~共8戶~1戶沒住人1戶是出租(不會連絡房東分攤...任何費用)還有1戶惡鄰居
換鎖頭只是更麻煩~~能夠在自己家裡新增設備而不用更動大門設備是最好的方式了

上油+打新鑰匙都測試過~有的好開有的不能開!
家裡有3把~2把可開!我自己的很難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公寓~共8戶~1戶沒住人1戶是出租(不會連絡房東分攤...任何費用)還有1戶惡鄰居
換鎖頭只是更麻煩~~能夠在 ...

>> 家裡有3把~2把可開!我自己的很難開........

1. 證明 鎖頭沒問題
  別人家鑰匙可開,你家2把鑰匙可開...
  至少3把鑰匙都可以開,鎖頭沒問題 啊!!!

2. 你家有3把鑰匙,比一下就知道了...
  再去打一把鑰匙,才幾十塊你不弄...
  弄一個不一定能解決問題的...
  請問 網路不通時,難道你不回家?

另外,你真的弄無線了...
別人看你沒拿鑰匙門就開了...
還以為是門壞了或懷疑有人做什麼壞事,
不是更糟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運作模式是樓下門鈴按下/對講機會響/話筒可拿起對話(樓下沒按鈴前話筒無法對話)
門鈴響話筒拿起時/電鎖 ...

"需要樓下按鈴/話機電鎖才會通電可按下開啟, 一般直接按電鎖是無法作用的!"

就算可以改無線控制好了, 那不就變成要開門的時候, 要先按你家的電鈴, 才能無線控制開鎖?
按你家電鈴的動作是由主機控制, 而開門電鎖似乎有互鎖的動作..
那, 就不太可能只由家中的分機來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樓下按鈴/話機電鎖才會通電可按下開啟, 一般直接按電鎖是無法作用的!"

就算可以改無線控制好了,  ...

其實按電鈴之後再遙控也是比被關在門外轉鑰匙20分打不開的好
只是想請教的是這款若能用內機改就方便多了~

网友:
用yiy123大大提供的方法2,自己做1個小電路加在室內機里面即可
如果室內機裝不下,可與wifi板一起另裝一個小盒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按電鈴之後再遙控也是比被關在門外轉鑰匙20分打不開的好
只是想請教的是這款若能用內機改就方便多了~ ...

不負責任亂搞!!!

方法A:
說明書上寫:
1. ML-200 開鎖整流器接法如圖所示 ,在KL 接點輸入(DC+1.5V~12V電壓)就可啟動開鎖迴路。
樓主可以試著在室外機沒按鈴的情況下用一顆乾電池(1.5V)負極接室內機的R(-),正極碰一下KL1,看電鎖會不會開?如果會開~後續就簡單多了。

方法B:
1.先把KL1線拆除,再用電表量R(-)&KL1阻抗與按下電鎖1是不是短路?
2.測試你的WIFI控制板是否正常?動作時COM&CK是不是短路?
3.把CK接KL1,COM接R(-)。按室外機電鈴後,再操作WIFI控制板,是否可開門?
以上請每一步驟都確定""之後再往下走。

打完收工!

建議還是由鑰匙解決才是根本。
個人曾把鎖頭整個拆下來去找鎖匠看看為啥鑰匙打不開!鎖匠稍微修ˋ整一下鑰匙就很好開了。

网友:
B(T)接繼電器COM,KL1接繼電器NO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