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牌350w 簡易改裝4 port usb

楼主(2018-08-21):
小弟非本科學生,本身是唸汽修的,但對電和維修的部份,非常有興趣。
在pigoo潛水,已經潛了好幾年,直到了最近,才有時間動手,拿了一顆沒再用的電源供應器來改裝。

會想改的原因,是因為,約2年前有去購買4port的usb充電頭,
但只要同時接上1個手機,1台平板及1個行動電源,輸出就會不夠,導致無法正常充電。

改裝完後,試了1個禮拜,效果真的是太讚了。雖然體積是大了點,反正也不是帶著四處跑,倒是還好。

名牌

名牌

解掉多餘的線,並把電容全換新(換完才想到說要忘記拍照),順便換一顆2200rpm的風扇。安內凍咖故 ...

解掉多餘的線,並把電容全換新(換完才想到說要忘記拍照),順便換一顆2200rpm的風扇。安內凍咖故 ...

加個電源恉示燈

加個電源恉示燈

完成圖

完成圖

网友A:
很好的構思
那耗電量應該比較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構思
那耗電量應該比較多吧

如果跟4 port 的充電頭比起來的話,確實會。但應該會不多太多才對。

依之前在pigoo潛水所得到的知識中,基本上,應該只會多一個風扇的耗電量。其他應該就一樣才對。
如果設備充好後,我的習慣是都會關掉,或是拔掉插頭,所以耗電量,應該不會多到太多。

不知道以上的認知是否正確,有錯,還請各位前輩指導。

网友B:
  建議將數個 USB 座集合 "固定" 起來, 以增加強固性 & 安全性. 避免因長期插拔造成脫落 & 短路.

网友C:
加上自復保險絲比較安全

网友D:
給你兩個建議
一.如果只是2A以下的耗電量,可以直接使用+5VSB就好
二.+5V的USB座,建議各自獨立加裝保險絲,以策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將數個 USB 座集合 "固定" 起來, 以增加強固性 & 安全性. 避免因長期插拔造成脫落 & 短路. ...

其實我也有這樣想過,但找到的洞洞版,很怪,跟手邊的usb頭,距離都對不準。所以只好用照片的方式來接。

但,要是直接焊接的話,怕拔插幾次後,一定會很快就爛掉。所以每個接到usb接上頭的位置,都有先上杜邦端子後,之後再點上錫。
最後再上熱縮套管。

目前想到的加強方式,只有這一招。不知道能撐多久。

usb+杜邦端子+線材

usb+杜邦端子+線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上自復保險絲比較安全

可以請問一下,自復保險絲該如何選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給你兩個建議
一.如果只是2A以下的耗電量,可以直接使用+5VSB就好
二.+5V的USB座,建議各自獨立加裝保險絲,以 ...

感謝雄爸的建議n_089| 。

其實,會有這一篇的實作,其中有一個原因,也是看到雄爸發的這一帖自製 4路USB充電座+電壓表&電流表

做起來超漂亮的。但我就是找不到洞洞板,可以合我手邊的usb針腳。

基本上,改裝的這個東西,主要是用來充行動電源、平板,及手機而已。
以上設備,都是2a以下才對,應該可以像雄爸所說,可以直接拉+5vsb這一組出來就可以。
不用像我那麼搞缸,同1個接頭動作,做了4次。

另外,雄爸提到的保險絲,我有想到,但我不知道怎麼選擇,要用那一種規格。這是我到現在唯止,還搞不清楚的地方。
是要選2a的?還是5a的?另外,電壓是要110v?還12v?印象中,保險絲好像都沒提到電壓的樣子。

不知是否可以請雄爸幫忙解惑n_097|

网友E:
+5vsb 的電流很低喔 大概只有1~2A,

所以拉  +5V 才可以同時充很多設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請問一下,自復保險絲該如何選擇呢?

手機 1A:
https://www.icshop.com.tw/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1900

平板 2A:
https://www.icshop.com.tw/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7071

洗個單面PCB 板, 再加個電壓電流表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5vsb 的電流很低喔 大概只有1~2A,

所以拉  +5V 才可以同時充很多設備

丟厚,還真的差點給忘了,哈哈哈,感謝提醒n_116|

楼主:
剛剛看了連結內容,原來那就是那自復保險絲阿n_119|

在還沒看之前,一直以為,那是另一個種電容說n_080|

連結內容裡,規格有提到,60v和1a。但我目前的電壓,頂多也才5.25v。這樣也可以使用嗎??
另外,想請教一下,1a的部份,是不是說,只要電流超過1a,保險絲就會起到作用,自行斷電??

洗板這技能,太高超了。目前小弟的等級還差的很遠。不然,很想搞個像雄爸那樣,沒電壓、電流表也沒關係。
至少在製作程式,會比我的還好做一些。只要想辦法,怎麼把做好的pcb板,固定在power上就是n_141|

网友F:
學姐有賣臥式USB母座,
通常USB母座的腳距和一般洞洞板2.54孔距是不合的,
硬上就行了,板子留長一點還可以加上保險絲!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丟厚,還真的差點給忘了,哈哈哈,感謝提醒

一支手機充電
一般最大電流不會超過2A
啟動整台電供只取用不到2A
還有一顆風扇在運轉
我個人是覺得蠻奇怪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5vsb 的電流很低喔 大概只有1~2A,

所以拉  +5V 才可以同時充很多設備

那也要隨時都有那麼多設備同時在充電阿
+5VSB能應付的話
為何要啟動350W去面對
還要多一台風扇在那裏嗡嗡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也要隨時都有那麼多設備同時在充電阿
+5VSB能應付的話
為何要啟動350W去面對

如果只充一個 那直接用一般的手機充電器就好了呀

很多 PSU內的 5VSB 是用 7805  ,  7805 效率很差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學姐有賣臥式USB母座,
通常USB母座的腳距和一般洞洞板2.54孔距是不合的,
硬上就行了,板子留長一點還可以 ...

原來是這樣,本來就是不合的,還以為是我找不到合適的洞洞板n_136|

非常感謝fatzeros大,幫忙解惑n_060|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充一個 那直接用一般的手機充電器就好了呀

很多 PSU內的 5VSB 是用 7805  ,  7805 效率很差耶

我是從來沒看到過用7805的
再說
7805的+VCC是從哪兒來的?????
該不會是裡面有另一顆變壓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支手機充電
一般最大電流不會超過2A
啟動整台電供只取用不到2A

其實雄爸說的也沒錯。
搞個這麼大一顆出來,還特別上一顆轉速比較大的風扇,確實是有點大材小用。
但主要是應付,要同時充3個或4個設備時,這顆就非常夠用。

反正,這個power也沒在用,涼在箱子裡面也好幾年了。想說,之前買的usb充電頭,也用了幾年了
輸出的效果,應該也有降了一些,才出現在今天這篇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也要隨時都有那麼多設備同時在充電阿
+5VSB能應付的話
為何要啟動350W去面對

雄爸,請教一下,要是+5vsb拿來同時充3個設備的話
是不是總輸出,只就有2a而已,絕對不會超過,是嗎?
會有以上結論,是從名牌上面看到的。

可惜,已經把+5vbs的線解掉了。如果真的像上面所述,那倒是可以像雄爸說的
要是只需1個設備充電的話,就單獨使用+5vbs。要是要同時充2個或3個以上的話,再開350w出來

如果上面的論點沒錯的話,找時間再來把+5vsb的線,給補上。再多拉個usb頭出來。
這樣總共就有5個頭可以用了n_136|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充一個 那直接用一般的手機充電器就好了呀

很多 PSU內的 5VSB 是用 7805  ,  7805 效率很差耶

這部份我還真的不清楚。

因為不是正科系的關係,那些零件效率比較,那些比較不好,倒是沒有特別清楚。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這部份我還真的不清楚。

因為不是正科系的關係,那些零件效率比較,那些比較不好,倒是沒有特別清楚。 ...

我也不是本科…
但就這結構太弱、
如果一沒注意、
有短路的危險因子。
請考慮固定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不是本科…
但就這結構太弱、
如果一沒注意、

謝謝提醒,這部份,會再去找洞洞板來改善。謝謝啦n_111|

网友H:
youtube 有很多例子可以參考 !

把+12 及 +3.3 給廢了也蠻可惜的 !

應該拿來當其他的用途才是 !

网友:
引用 网友H:
youtube 有很多例子可以參考 !

把+12 及 +3.3 給廢了也蠻可惜的 !

沒廢,只是沒接出來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從來沒看到過用7805的
再說
7805的+VCC是從哪兒來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1064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bbs.pigoo.com/thread-10641-1-1.html

原PO文者沒錯
三號你也沒錯
我只能說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看看該貼文的日期&其他人的回文吧

jack612他示範的電供
+5VSB輸出有到2A  <==內部有另一個獨立的5V/2A電源供應器

网友:
SANYO兄及雄爸爸點出的問題, 我做了一個電源供應器的耗電功率實驗, 我拿我淘汰的250W電源供應器來做實驗 (如圖1)
1.  電源供應器待機時之消耗功率: 6.1W  (此時風扇不轉動)  (如圖2)
2.  電源供應器強制開機後之消耗功率: 17.0W  (此時風扇轉動, 故消耗功率較高) (如圖3)

無論如何, jack612兄的實驗及DIY精神是值得鼓勵的.

圖1. 實驗所用的電源供應器(250W,L&L公司於西元2000年製造)

圖2.  電源供應器待機時之消耗功率: 6.1W  (此時風扇不轉動)

圖3. 電源供應器強制開機後之消耗功率: 17.0W   (此時風扇轉動, 故消耗功率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