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SAMPO KP-AC140電熱水瓶維修

楼主(2018-08-21):
單位裡公用機,症狀為面板操作出水顯示都正常,就是不加熱不保溫

正面

2011年生

拆開底版量加熱器阻抗

F,加熱器好的

電路版這裡黑黑的

加熱繼電器輸出腳燒斷了,保溫繼電器輸出腳空焊

原品15A 125VAC,本機功率750W,換算運轉電流7A,因為手上只有10A繼電器,賭一下

煮了2壺水,算交差了

网友A:
我認為是空焊造成接觸不良所引起的高熱 !!

要不然不應該出現在這裡 !

通常會出現在接點的地方比較常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認為是空焊造成接觸不良所引起的高熱 !!

要不然不應該出現在這裡 !

多謝前輩指導,小弟也覺得這個品管要檢討
當初新品就有個問題,放超過4小時有插電沒使用,水會冷掉,原本以為設計如此

拆開才知道保溫繼電器輸出點沒焊到

网友B:
接點容量不夠,可能過一陣子還會見到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點容量不夠,可能過一陣子還會見到他

沒辦法,手上只有這個規格繼電器,等他下課再說

下次把2顆繼電器對調,保溫電熱功耗比較低,應該10A的就夠用

网友C:
這內膽是不是該用檸檬酸洗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內膽是不是該用檸檬酸洗洗了?

還好,裡面沒水垢,您看到的是水蒸汽

网友D:
這 (下圖紅框中)
是不是ciko老師提到的突波保護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 (下圖紅框中)
是不是ciko老師提到的突波保護元件

很像是,

网友:
這種外殼設計~~元O科技代工的產品,主控板看得很熟悉.....

品管差?!~~這只是虛焊QC沒抓到,之前我媽買一台X龍的才扯!

加熱圈連接的匯流排接點螺絲居然只是含住!!~~~根本沒鎖緊!!

後來被我發現怎麼底部的塑膠蓋有熱熔狀況.....拆開一看差點沒
問候人家祖宗十八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