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國際TH-L37B12W,無聲無影電源可亮綠燈

楼主(2018-08-21):
家裡的電視國際TH-L37B12W插電會亮紅燈,按電源綠燈會亮,但就是無聲無影,高壓板目視觀察無損壞零件,但無工具可測燈管所以不知好壞,拜讀多位先進的維修經驗逐項量測都可正常,是否這樣就可判定是高壓板問題? 還有其他地方可檢查,懇求先進們幫幫忙看看

電源板24V PIN1有電壓

電源板24V PIN1有電壓

電源板24V PIN2有電壓

電源板24V PIN2有電壓

電源板CN3 PIN1有電壓

電源板CN3 PIN1有電壓

電源板CN3 PIN2有電壓

電源板CN3 PIN2有電壓

電源板CN3 PIN5有電壓

電源板CN3 PIN5有電壓

電源板CN3 PIN6有電壓

電源板CN3 PIN6有電壓

電源板CN3 PIN7有電壓

電源板CN3 PIN7有電壓

電源板CN3 PIN8有電壓

電源板CN3 PIN8有電壓

電源板CN3 PIN13有電壓

電源板CN3 PIN13有電壓

電源板CN3 PIN15有電壓

電源板CN3 PIN15有電壓

電源板CN4 PIN1有電壓

電源板CN4 PIN1有電壓

電源板CN4 PIN2有電壓

電源板CN4 PIN2有電壓

電源板CN4 PIN3有電壓

電源板CN4 PIN3有電壓

電源板CN4 PIN4有電壓

電源板CN4 PIN4有電壓

電源板CN4 PIN5有電壓

電源板CN4 PIN5有電壓

主機板U4能量到3.3V

主機板U4能量到3.3V

主機板U24能量到3.3V

主機板U24能量到3.3V

主機板U25能量到2.5V

主機板U25能量到2.5V

主機板U30能量到3.3V

主機板U30能量到3.3V

主機板U31能量到1.8V

主機板U31能量到1.8V

网友:
高壓板電壓量一下看看~

网友:
我之前這狀況,直接換掉電源板,就搞定

网友:
找找高压板接口

有个背光开启信号电压,一般是3~5V,看有没有。

网友:
把高壓板相片和電壓量出來重點如樓上所說,量pin 與多pin有間隔的那2pin 一條是背光開啟信號3-5v另一條
是亮度調整電壓一樣或些許落差

楼主:
高壓板CN101 PIN1-5有24V

高壓板

高壓板

高壓板的CN101接頭

高壓板的CN101接頭

高壓板CN101 PIN1-5有24V

高壓板CN101 PIN1-5有24V

楼主:
拔掉高壓接線可於主板 CON10 PIN2測得1.4V,PIN3測得2.9V

主板 CON10 PIN2 電壓

主板 CON10 PIN2 電壓

主板 CON10 PIN3電壓

主板 CON10 PIN3電壓

楼主:
插回高壓板接線可於主板 CON10 PIN2測得1.47V,PIN3測得1.15V,且壓關機變得好慢,

這樣可判定是高壓板壞了嗎? 還是有其他地方也會造成這種現象?

手邊的燈管測試器不知是不夠力還是怎樣無法點亮燈管,只能用土方法量過2組燈管接頭有很小的阻抗但沒有與接地SHORT,所以粗判燈管沒壞

主板 CON10 PIN3

主板 CON10 PIN3

主板 CON10 PIN2

主板 CON10 PIN2

网友:
+5VSB 有測試過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61507-1-1.html
小 smd 電容應該也壞蠻多的.

楼主:
測到F1這顆保險絲壞了,畢竟不是專業技工手邊沒有合適的零件,於是隨便拿一顆10A玻璃保險絲代用,開電後,完蛋了,左上角出現藍色閃光,板子可能燒掉了,只好賭一把買一片來試試

這個保險絲壞了

這個保險絲壞了

出現閃光

出現閃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到F1這顆保險絲壞了,畢竟不是專業技工手邊沒有合適的零件,於是隨便拿一顆10A玻璃保險絲代用,開電後, ...

賭一把買一片來試試,正確的決定。
(會亮因為那是一顆LED)

楼主:
換上二手高壓板良品後開機從孔洞可看到亮光
javascript:;
再測高壓板的CN101 PIN13可測到1.46V,而PIN12 電壓回到2.83V
javascript:;
HDMI接上訊號,活了吔,開心
javascript:;

PIN 13可測到1.46

PIN 13可測到1.46

從孔洞可看到亮光

從孔洞可看到亮光

活了

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