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級稻穀水分計故障整理維修

楼主(2018-08-21):
1.這個稻穀水分計,是爸爸的傳家寶,約1976年購買,二十幾年前就沒再用了(時代演進因素),因為有很多回憶,所以捨不得丟棄,約6年前想自己榨油,拿出來測黃豆,結果壞了指針不會動,當時還沒進痞酷練功,不會修。又放了幾年,最近買的黃豆品質不良,更換品牌,水分靠感覺差很大,現在才想到可拿出來驗收了。

2.台南新營製造的,不知還有營業嗎?

3.電池爆了,2顆22.5v並聯 實際空載才 10v

4.pcb板沒老大做得漂亮

4-1好簡單的材料,十幾個電阻,3個三級管(照了半天沒標示,不知是npn或pnp,壞了也不知如何修,可要請高手救救我,三個可變電阻)

4-3箭頭處有一個好像是溫度感測器,串一個電阻。

5.壓稻穀的壓盤(上下金屬部各接一導線,推測是以導電值測量的)

6.全部的接點清一清,開路及可疑的地方補焊,電供通電---哇!竟然可以了,撿到軟的,省得求救了。
可是電池不好找,網路上看到只有一顆,而且有凹陷痕跡,難保可用,反正我的使用環境在室內,那就用快速接頭接之前做的  “ ATX電源再利用,(檢測+負載)多用途電源供應 ”
想說零件很粗壯耐壓24v應不成問題,結果實際比較,測出數值,有些許不同,可能校正值與電壓強弱有關係,難怪要用兩顆電池並聯,增加電壓穩定性。
所以接2顆1n4007,使電壓接近22.5v

7.再去抓把米來試試。

測得數值10度

將米噴些水再測(16.7度)

應該比之前用牙齒咬的感覺,準多了吧。

***大家記得公狗哦!好餓!****

网友:
臺南市新營區延平里延平路16號
看街景 還有看到水分檢定機的 招牌
google 找到的店家資料 是賣無線電 資料是

店名:新營無線電行

核准設立日期        西元 1964-12-23 (民國53年12月23日)
.........................我都還沒出生
最近異動日期        西元 2016-08-17 (民國105年08月17日)

所以店家還在的可能性很高

剛才注意到  機器上面寫的

HSIN YIN RADIO CO,

應該就是 新營無線電行 呀.....

网友:
那個時代都用這個測稻穀水分,現在農會大多改用1台日本進口,像大號打卡鐘的,稻穀倒進去,可以印出整條結果,有個別一顆一顆稻穀的含水量跟重量

聽說那個一台300多K

网友:
長眼了, 第一次看到這種測試工具!

网友:
古董級 測量儀表

网友A:
公司也有水分計,是測量粉狀物體
用電子秤,給予固定重量,然後在裡面加熱,
讓水分蒸發...然後看蒸發後的重量,就會自動換算出水分%

网友B:
水份計原理是利用絕緣性,測電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份計原理是利用絕緣性,測電容值。

cnpan大,你有較詳細的資料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也有水分計,是測量粉狀物體
用電子秤,給予固定重量,然後在裡面加熱,
讓水分蒸發...然後看蒸發後的 ...

這方式檢體較多,時間長,對於不須高準確度的農糧來說,較不合適。

网友:
這麽少零件,劃個圖反推線路圖,大概可以猜到原理

网友:
如果沒電容沒線圈,應該不含震盪電路,估計純粹威斯登電橋直流測電阻

网友:
有示波器就或頻率計就容易辨識

网友C:
http://www.pft-gold.tw/Shop-Detail.php?id=1339
他說有微電腦控制, 所以還沒拆到底, 所以看不到?

网友C:
http://ir.lib.ntust.edu.tw/bitst ... %20Rough%20Rice.pdf
h_ttp://ir.lib.ntust.edu.tw/bitstream/987654321/35975/1/Comparison%20and%20Evaluation%20of%20the%20Determination%20Technique%20for%20Moisture%20Content%20of%20Rough%20Rice.pdf

http://agriauto.bime.ntu.edu.tw/printed/ciam/ciam08/8-3/8-3-4.pdf

有學術單位研究的結論
最近也有人拿來量咖啡豆, 不過如果會用ARDUINO的話應該性價比會好很多
如果他真有微電腦在裡面, 或者是電容式測量, 最可能是用 MK484 類似的IC設計, 也是三極管的包裝, 外觀看不出來.

网友:
簡易式的水份計,又分為電阻式與電容式兩種.電阻式比較便宜但準確度不高。
電路板上無比較電容,應是電阻式,使用電橋檢測。
現在咖啡流行,這水份計又有市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ir.lib.ntust.edu.tw/bitstream/987654321/35975/1/Comparison%20and%20Evaluation%20of%20the%20De ...

應是同一台沒錯。有三個三級管沒型號,不知是否mk484類似的IC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ir.lib.ntust.edu.tw/bitstream/987654321/35975/1/Comparison%20and%20Evaluation%20of%20the%20De ...

感謝提供資料,這款是電阻式,看來精確度還可以。

网友D:
小弟小時候住新營,都不知道這個是那家生產的,只有經過時看到招牌上有畫這個,印象在第二市場附近,永康戲院對面

原來這個這麼高貴,59000,比一台180CC VESPA還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小時候住新營,都不知道這個是那家生產的,只有經過時看到招牌上有畫這個,印象在第二市場附近,永康 ...

http://www.pft-gold.tw/Shop-Detail.php?id=1339
賣49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小時候住新營,都不知道這個是那家生產的,只有經過時看到招牌上有畫這個,印象在第二市場附近,永康 ...

$3000

网友E:
引用 网友C:
http://www.pft-gold.tw/Shop-Detail.php?id=1339
他說有微電腦控制, 所以還沒拆到底, 所以看不到? ...

我覺得不可能有微電腦,約1976年購買,1976年代微電腦剛發明,那時候的CPU微控器很耗電,沒省電型的微控器不適合電池,價格也很貴不會用在水分分析儀器,這一台的顯示是指針型,顯然是類比的線路用電晶體或運算放大器,微控器是數位系統,會用LCD或LED的七段數字顯示器

网友F:
當我看到康品穎會員這一篇時,我就一直在找真正的古董,今天終於讓我找到了,大家先看看真正的古董吧!

這台有牛皮皮套,字還燙金哩!整台都是金屬做的,拿起來非常有份量,這台的年紀超過40年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當我看到康品穎會員這一篇時,我就一直在找真正的古董,今天終於讓我找到了,大家先看看真正的古董吧!

挖讚喔!
還是皮套ㄟ
真高級!
橡皮大人寶珍多~~~
四十年老骨董被骨董老找到了

网友:
沒看過這種東西

网友:
學姊問大家有沒有可以判斷老大有沒有誠實招來的測謊機......

网友:
老古董,有表頭又有皮套,可以改成免電池收音機當做藝術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覺得不可能有微電腦,約1976年購買,1976年代微電腦剛發明,那時候的CPU微控器很耗電,沒省電型的微控 ...

也有道理。不過mcu也可以出指針表頭顯示,沒抵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有道理。不過mcu也可以出指針表頭顯示,沒抵觸的

用指針要把數位訊號轉回類比,濕度感測輸出原本就是類比,假如用單晶片需要A/D類比轉成數位,然後數位又轉成類比推指針, 指針用單晶片沒什麼優點,類比放大線路輕易可完成,數位顯示才需單晶片 ,那年代也沒有單晶片內含A/D及D/A轉換 ,或是類比感測訊號的某些儀器需要高精密的數位訊號濾波或處理,轉成數位後用DSP做數位濾波去除不必要訊號,像有些血壓計就有用含有DSP單晶片,過濾脈搏跳動的訊號,數位濾波去除非心跳頻率的外來雜訊干擾,DSP數位訊號濾波可以比類比濾波更優異

网友:
電容式,用高頻訊號偵測稻穀水分,其實也是偵測稻穀的導電性,A及B金屬片的兩間隔中間放稻穀,A金屬片一端是高頻訊號發射,B金屬片這一端是接收電路,高頻訊號從A金屬片飛到稻穀又飛到B金屬片到達接收電路,稻穀濕度(導電性)會影響高頻訊號強弱,用訊號強弱判斷濕度,用高頻訊號來偵測的優點,金屬片不太需要很緊密接觸稻穀,雖然沒緊密接觸高頻無線電訊號會飛去稻穀。

网友:
這種就比較近期的產品,通常都是配合賣乾燥機的公司開發,一般都是買乾燥機時"附送"的居多。

用一般3號電池供電。

測試的稻米放在側邊。

新的反而不稀奇了。

网友G:
你們都是田僑捏~~~~~都有這種裝備說........像我都只負責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們都是田僑捏~~~~~都有這種裝備說........像我都只負責

地點要對才能算"田僑仔",像在偏僻鄉下,河床邊,或海邊,即使面積很廣,是值不繳個錢的,唯一的益處,充滿童年回憶,如放學回來,書包放田埂上下田工作,運氣好還有,田螺.泥鰍.青蛙可加菜,及翹課去朔溪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點要對才能算"田僑仔",像在偏僻鄉下,河床邊,或海邊,即使面積很廣,是值不繳個錢的,唯一的益處,充 ...

農地能蓋房子應該都很值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當我看到康品穎會員這一篇時,我就一直在找真正的古董,今天終於讓我找到了,大家先看看真正的古董吧!

想必以前是"田僑仔"喔

网友:
壞掉的電池也有保留的價值
我在網拍上看到有人在賣 rch BD-3的和 E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