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不知大家使用 RBP 都用何種 OS!

楼主(2018-08-21):
今天 查了下 RBP 相關資料, 可能下輩子就要靠它了, 發現到現在可用的OS 居然高達 40 種, 真的是!
想請教一下有使用 RBP 的痞友,你目前在 RBP 上使用的是哪個, 可分享一下心得嗎, 給你加分!

网友A:
前幾天剛買3B+
OS是原廠的raspbi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幾天剛買3B+
OS是原廠的raspbian

感謝, raspbian 應該是最傳統的 RBP OS!

网友B:
raspbian, 當測試工具再用而已, 如果上網就很LAG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spbian, 當測試工具再用而已, 如果上網就很LAG

想請教使用 火狐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請教使用 火狐嗎?

內置那個瀏覽器, 地球加箭頭

网友C:
Ubuntu-mate, 朋友編譯好給  rbp 做座專門應用的image.
https://www.raspberrypi.org/forums/viewtopic.php?t=208538

他也有編譯  Ubuntu core 給 rbp  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Ubuntu-mate, 朋友編譯好給  rbp 做座專門應用的image.
https://www.raspberrypi.org/forums/viewtopic.php ...

請問這個IMG要怎麼用?我傳下來後,用RUFUS放到記憶卡裡面,但是卻無法開機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個IMG要怎麼用?我傳下來後,用RUFUS放到記憶卡裡面,但是卻無法開機耶 ...

https://ubuntu-mate.org/raspberry-pi/

如果是在 windows OS下:
Making a microSDHC with Windows
7-Zip 解壓縮影像檔。
Win32 Disk Imager 寫入記憶卡.

如果是 Linux 環境下,上面網站有影片可以看。

网友:
兩個。

其實,要先試試看自己要應用的套件軟體的相容性。
OK的話,就選用那個版本或 distribu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個IMG要怎麼用?我傳下來後,用RUFUS放到記憶卡裡面,但是卻無法開機耶 ...

要用Win32DiskImager寫進去SD記憶卡,才能讓Raspberry pi開機
我都是安裝Raspbian Stretch Lite或是Dietpi,在上面跑Octoprint或是Repetier-Server來遠端控制3D印表機

网友:
Orange PI Lite + Armbian + Virtual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