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下電線的壓降問題.......

楼主(2018-08-22):
最近在玩太陽能.......一直在看電壓'電流......

當然,電線拉得長了一點.....分成二段.......

從太陽能板到12V蓄電池,約7M......從12V蓄電池到直流昇降壓器,約5M.....

本來以為這電線是110V用的,應該夠粗......所以也沒有多想....

監看電壓的小電表就接在直流昇降壓器的輸入端.....以為這裡看到的跟直接接12V蓄電池的電壓是一樣的.....用了好多天.....

直到昨天,把監看電壓的小電表直接接在12V蓄電池.....不看還好...一看嚇一跳......電壓的壓降有1伏多一點....

如果直接在電池量,是13.0V的話,在直流昇降壓器的輸入端量就約11.8V......

電線品質有這麼爛??????

我是不排除電線銅線發黑的影響,但是看到黑黑的也有刮一刮.......

請問電線品質該怎麼選????

看來有空要量一量電線的電阻值來確定電線品質了......

再額外附帶另一問........
我想做[開爾文測試夾]或儀器用的測試線........這種線要怎麼選擇????
還有要怎麼買????(不是要買高級品,只是要好一點的)

网友A:
重點電流是多少A?根據電流值再來決定線徑,低壓大電流要比交流用的線徑還要粗。

网友:
用在110v的,代表耐壓夠(皮厚),所以電流可以小(線徑小),因為線阻大(相對直流系統)
同功率來說,電壓越高,電流越小,損失越少(台電高壓輸送)

也可能是接點品質有問題,拿微歐計量量看囉

線的品質,那個喇叭用的銀線就很 NICE 了唷n_0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點電流是多少A?根據電流值再來決定線徑,低壓大電流要比交流用的線徑還要粗。 ...

最大到4~5A

网友A:
電流並不大,電線線徑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流並不大,電線線徑是多少?

pvc speaker wire 50/0.18mm X 2C

現在仔細看才知道規格......

這種的行嗎??

如果不行,要怎麼選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pvc speaker wire 50/0.18mm X 2C

現在仔細看才知道規格......

花線阻值跟耐用會比較不好,建議用絞線&單心線
普通==>pvc
好的==>XLPE (最近買3.5MM2 *3C , 45元/公尺)

awg電阻值_電流

awg電阻值_電流

2花線安全容量

2花線安全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pvc speaker wire 50/0.18mm X 2C

現在仔細看才知道規格......

原來是用花線.....建議用水電1.6或2.0單心線,如果有5.5平方也可以試試看,保證壓降低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pvc speaker wire 50/0.18mm X 2C

現在仔細看才知道規格......

還真的用喇叭線,但是這種的線徑太細了啦,才0.18 / 0.16?

我看親戚長輩用的線是自己買銀線,然後找人編成線,一公尺1000元n_071|

网友:
想降低壓降  必須使用14AWG的線材
或是3.5mm的線是最好的

線材並聯 也是可以  比如說 白扁線   兩條線當一條線用   這樣子   不要分開了

网友:
昇降壓器或許將它看成 UPS會比較容易了解,電池到昇壓器"線要粗要短"電流才夠輸出電壓也比較穩定(這才是根本解決方式,若是線長線又要夠粗成本會增加太多並且輸出還是沒有那麼穩),僅提供個人建議~~~

楼主:
關於電線壓降的問題,現在暫時還是用現有的電線.........只是配置方式做了改變.....且目前己經得到改善.

由於上面都有提到要降低直流壓降的問題都要用粗的'更好的電線....
後來我就想到,太陽能板的開路電壓是18.5V.......於是就把電池移近一點,讓太陽能板去面對壓降問題.....之前到電池大約是8米....現在只剩2米....
電池到昇壓板的壓降從原本的1.2V降到0.3V......看起來穩定多了.....

經此一事讓我更了解[直流壓降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關於電線壓降的問題,現在暫時還是用現有的電線.........只是配置方式做了改變.....且目前己經得到改善.

由 ...

電壓低,壓降越明顯
總之就是那個公式 V = I x R

如果是高壓交流電,電流低,延長線可以拉~很長

我的電池都用充電器充飽了,但是還沒用比重計檢查比重
用內阻計量很多都有偏高,做白工的機率大

因為平常沒有拍照記錄的習慣,所以沒有什麼好呈現給痞友看的n_054|

网友:
引用 楼主:
關於電線壓降的問題,現在暫時還是用現有的電線.........只是配置方式做了改變.....且目前己經得到改善.

由 ...

相同電壓下直流傳輸損耗是比交流小的(及膚效應)。